DXP里怎么设置不自动删除重复的线条呀?

楼主(2010-07-02):
就是99里的这一项,在DXP里是哪一项呀

再问一下,一般设置成哪种字体,导到99里不会变形??

网友:
引用图片 h2feo4 无机酸

楼主:
还是这里技术强大,呵,三分钟就帮我解决问了.谢谢

网友(2014-08-11):
谢谢,我也遇到了,并且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