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通信距离问题

楼主(2010-07-02):
大家好,我这段时间研究2.4G无线通信,最开始买了几个nRF24L01的模块,现在要开始做项目了,于是自己制板,买的芯片是nRF24L01P。由于我以前不是搞射频的,也对这个没什么研究,只知道阻抗匹配很重要,但是第一缺少经验第二没有仪器,好在Nordic公司有提供他们的评估板的资料,SMA接头和PCB天线的都有,所以就按照资料上的说明来进行元件布局和PCB走线,PCB天线也是根据其尺寸来的。此外还参考TI的一个PCB天线的文档画了另一个模式的PCB天线。PCB图如下,SMA接口:

SMA接口 (原文件名:SMA.jpg)
PCB天线1:

PCB天线1 (原文件名:PCB1.jpg)
PCB天线2:

PCB天线2 (原文件名:PCB2.jpg)
    现在的问题是,板子做出来后,效果很差,通信距离很短,空旷处10米都不到,而且更奇怪的是,我用SMA接口的外接天线居然比PCB天线的效果还差!!距离只有几米!本来,由于我画PCB的时候把那个SMA接头的封装画小了,所以焊接的时候把SMA接头四个角落的接地引剪掉了,然后通过焊锡将SMA接头的外表面和板子的地相接,觉得可能会造成阻抗不匹配等问题,但是我问了别人,说应该不会有多大影响,而且就算有影响也不至于这么差吧。这个项目的要求其实不高,也不要穿墙什么的,距离15米就可以了,但是没想到做出来这个板子还用了外接天线都达不到,现在的天线动不动就说可以上千米的,我就想,就算我板子做得不怎么好,但是抄原厂的, 在加上天线,至少20 30米可以吧,结果才10米不到啊。现在很迷茫了,不知道该怎么做了,来这里求助于各位,希望大家能够帮帮我,感激不尽啊!!

网友:
我买了两块带增强芯片的NRF24L01+SMA天线的模块,自己试着用51单片机控制试验了一把,空旷的地方100米不成问题,但是自己没有制版,其实这个模块挺小的,自己做个底板,然后无线模块用别人搞定的好了,省得自己麻烦,就是有点偏贵

楼主:
自己玩玩的话买模块是每什么问题,但是要做项目要量产,用模块的话成本就会多太多了啊。

网友:
Nordic有pcb图的你可以下来看看,PCB天线1我用过15米可以,最好用陶瓷天线,器件相当重要,随便买的肯定不行

网友:
首先用该鼓励一下楼主,能够自己做出实物来已经是不错的尝试了。

其次,nRF24L01不会有很远的距离,自制的板子即使使用仪器逐一调过的,开阔地带最大距离可能只有30米。Nordic原装板有50米,但是绝对不会超过100米。这是设计所限,其发射功率只有0dB,除非你加功率放大,才有较远的距离,作为产品这常常会违背无线电管理法规。所以没有仪器调试时,可以期望的距离大约是15~20米。要做量产的产品,没有一点仪器是不行的。

改进途径:
你手里得有一些电感和电容。
1)调整L1可能改变芯片本身的发生功率,可以在现有值附近试试接近的各档电感,Nordic的一个调试文档说增加L1可以增加功率,但是实际上也可能是相反的;
2)SMA接口接外接天线距离近可能和天线有关,可能该天线不是50欧姆的,或者电路输出不是50欧姆,可以调C6试一试,甚至可以试一试1uH~5.6uH的电感;
3)nRF24L01P是有250kbps空中速率的,和2Mbps相比,接收灵敏度大12dB,通讯距离可能有较大的增加。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不得不说这里的讨论气氛确实是最好的,也有很多热心人,呵呵!
    感谢USBFD,我画板的时候就是按照Nordic提供的pcb图来进行元件布局和走线的,只是用的元件封装大点,用的0603的,他是0402的。不过正如正文说的,效果都不好,我这几天再测试了一下,两块PCB天线的通信,6米左右就开始丢包,稳定的通信距离只有4米多。SMA接口的外接天线效果就更差了,反正都这么差,我就没具体试多差了。陶瓷天线?我去赛格买天线的时候好像没有看到过,一般天线多少钱呢?我去买的时候从几块到二十都有,我买的便宜点的,天线+SMA接头一共8块。店家说是2.4G的50欧姆的天线,之前也有人在他那里买过,效果不错。不过现在我倒是有点怀疑了,应为当时感觉他是不怎么懂啦。其他电容电感器件的话,手册上也没有特别说明,应该是值一样就OK吧。
    感谢xiaoxu191,谢谢你耐心的回复。如正文所说,目前这个项目对距离的要求是15米甚至10米就够了,不需要太远,太远了反而不怎么好。不过接下来的另外一个项目可能就要求20米或者30米了,很难做啊。 调整L1的话,对芯片本身的发射功率增强作用应该很有限吧,最乐观的估计,大概能使距离提升多少呢。 如果能有个5米就好了,呵呵,不过我想应该很难。对于天线问题,刚才我也说了我买的比较便宜的,不过店家声称是50欧姆的,我也没办法测量,不过我正准备去买好点的贵点的回来试试。电路的输出阻抗,由于我对RF没有系统的理论知识,也没有实践经验,只能参考Nordic的PCB照葫芦画瓢,所以可能会有很多问题,郁闷的是,就算知道很可能问题出在电路上,也想不到解决的方向,没仪器,没理论,没经验,唉。调整C6可是改变电路的输出阻抗吗?你是说用电感做天线?250kbps我试过,效果是要好一点点,不过很有限。而且我发现固定数据包长度比动态的效果好不少。
    我先去买点天线、L1附近的电感和C6附近的电容试试,谢谢各位。

网友:
不知道你PCB天线尺寸有多大?另外你的数据传输速率有多大?

楼主:
尺寸啊,我是分别按照Nordic和TI的文档来做的。1Mbps和250kbps都试过的。

网友:
除非你加功率放大,才有较远的距离,作为产品这常常会违背无线电管理法规?

加功率放大会违背无线电管理法规吗?

网友(2010-09-26):
楼主,我也自己做板,因为是做出产品,所以传输距离要求至少50m,目前的通信距离大约为30M,还挺纠结的,没想到楼主的情况更糟.目前还在调这个模块,当初学焊接这小东西就花了不少时间...建议楼主看nrf24l01的芯片资料,里面的布线相对较好,距离不够的原因可能还是因为我们自己做板和工厂的有差别吧....

网友(2011-03-19):
以前毕设自己做过板子,直接用的微带天线,也是用51直接驱动的,简单通讯的距离在20米没问题,20米外没测过,如果按原厂的PCB做是没有问题的,我感觉是不是你的程序有问题,另外可将功率调高点试试。

网友:
告诉PCB板厂,要用高频PCB....

网友:
关注,楼主可愿意共享一下你的PCB呀,一直都不敢搞高频,以前听人说,哪怕PCB是一样的,买的器件件厂家不同,估计效果都不同,怕了,就买模块了

网友:
24L01用过,很不给力啊,做产品、工程慎用

网友:
尤其现在淘宝上的NRF24L01模块太多,也太烂

网友:
求教楼主,最近我在调试nRF24L01的模块,总是没有接收到信号,我的发送地址和接收地址是一样的,为{0x34,0x43,0x10,0x10,0x01},发送接收也是用相同的频率,一样的负载长度,接收设置为自动应答,只有一个频道0接收和发送,发射频率为1Mhz,发射功率为最大值0dB,发射机从串口接收一个字节,并将其发送给接收机,接收机接收到信号,送给led显示,检查是否接收得到,但是搞了很久,接收机总是没有反应?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能否指点一下~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网友(2011-05-12):
nRF24L01板子属于高频布线,新手来说成功率不高,开发时候尽量买模块,提高开发进度。

网友(2011-06-29):
买过24L01的模块,空旷地也就25M,根本没有100米。拐个墙角就没有信号,2.4G的不行。

网友(2011-08-13):
基板介质不同,天线谐振点不同

网友(2011-10-20):
最近我也在玩这个,距离只有8M,更惨啊,不过最惨的还不是这个,是要一主多从,都没思路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天线匹配这块没有设备去调试相当困难,难度大,建议直接买模块,现在模块也不贵!!!量大价格就不一样咯

楼主:
没想到过了这么久还有人回复。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板子和布局和正文的差不多,后来主要改进的是元器件,主要是电阻电容,质量一定要好,要用高频的,不能随便在电子市场买,觉得值对了就可以了。我后来换了村田的高频用的电容电感,效果就有明显改善,最后再紧缩了一下器件布局,减少板子的宽度,最终的效果是20米左右,用PCB天线2,板子只比天线的纵向宽度多一点点。
另外,最近尝试采用TI的另一种PCB天线,效果非常好,空旷距离基本能达到40米,不过缺点就是天线比较大。
希望能对跟我一样刚入手搞2.4G的朋友有所帮助。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楼主:
没想到过了这么久还有人回复。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板子和布局和正文的差不多,后来主要改进的是元器件,主要是电阻电容,质量一定要好,要用高频的,不能随便在电子市场买,觉得值对了就可以了。我后来换了村田的高频用的电容电感,效果就有明显改善,最后再紧缩了一下器件布局,减少板子的宽度,最终的效果是20米左右,用pcb天线2,板子只比天线的纵向宽度多一点点。
另外,最近尝试采用ti的另一种pcb天线,效果非常好,空旷距离基本能达到40米,不过缺点就是天线比较大。
希望能对跟我一样刚入手搞2.4g的朋友有所帮助。

楼主你好,能否公布你的PCB2的天线尺寸和TI的天线尺寸呢?最近在搞2.4G,急需啊谢谢!

楼主:
这些都是TI一份文档上的,这个文档上还列举了多做不同的PCB天线及其测试数据,网上应该可以找到,具体名字我不记得了。你找找。

网友(2012-01-06):
回复 网友A: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祝楼主切顺利!!!!!!!!!!!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这个跟PCB板材有关系;
同时接收和发射需要匹配;
距离的决定因数多,发射功率/接受灵敏度/频偏这些都音响不小

网友:
你这个是一个多方面的原因;
发射功率;
接收灵敏度;
数据速率;
网络匹配;
天线?

这些都会直接影响到距离

网友C:
我以前用过NRF2402(单发,没加放大器,PCB天线),NRF2401作为接收端(外接天线),在空旷有80M。因为用在煤矿下面,巷道里面有反射,结果通信距离都大于80M,远的300M都能接收到,楼主你制板的板材有没有要求呢?

网友:
相对来说还是发射频率低的nRF905通信距离远些

网友:
我也是苦于通信距离的问题,未加AP,只有6、7米左右。想问下哪里有可靠些的陶瓷天线啊?

网友(2012-02-06):
一般來說,在高頻應用時要注意佈線,pcb及元件。
如果是參考nodic 的pcb做板,剩下的問題就應該是pcb及元件及元件。

查一下datasheet 中有沒有提過pcb 物料,pcb厚度等。1.5mm和0.5mm的pcb做出來的結果都不會相同。
而器件方面,在畢業習作中,一直都是用村田的電感和電容....

网友(2012-12-29):
深圳一家卖这个模块的,用到的PCB天线1方案,价格才10元不到。不知效果如何。做次白鼠,试试看

网友(2013-02-28):
路过,其实我也做过一次,但是,失败了,距离短的不能再短。。。

网友:
我们后来放弃了,没这么做了,距离总是问题

网友:
看大神的评论也是一种享受。

网友:
虽然没接触过,嘿嘿学习中。

网友(2013-04-28):
引用 楼主:
没想到过了这么久还有人回复。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板子和布局和正文的差不多,后来主要改进的是元器件,主 ...

问题得到解决,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用过NRF2402(单发,没加放大器,PCB天线),NRF2401作为接收端(外接天线),在空旷有80M。因为用在煤 ...

300M算是创纪录了

网友(2013-07-29):
引用 楼主:
没想到过了这么久还有人回复。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板子和布局和正文的差不多,后来主要改进的是元器件,主 ...

不知道是哪种pcb天线

网友:
在tb上看到有一种贴片的陶瓷天线,有没有人用过啊,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2015-04-07):
关注一下,最近在搞这个

网友:
可惜资料不够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想到过了这么久还有人回复。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板子和布局和正文的差不多,后来主要改进的是元器件,主 ...

谢谢兄弟的总结!受教了!

网友(2015-10-09):
学习了,最近正想做一个

网友(2016-01-06):
有那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