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遥控球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0-07-02):
<embed src="http://www.tudou.com/v/Lih0e9SbcM8/v.swf" type="application/x-shockwave-flash" allowscriptaccess="always" allowfullscreen="true" wmode="opaque" width="480" height="400"></embed>

这个球是怎么运动的呢?

网友:
北京航空学院机器人研究所是国内最早研究此问题的。里边有一个万向轮,驱动装置重心低于球心。万向轮的方向就是球的运行方向。

楼主:
平衡呢,靠重心自然平衡?

网友:
电机带动什么东东在旋转,改变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