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clone II PLL 怎么调用?

楼主(2010-07-02):
module PLL (
        areset,
        inclk0,
        c0,
        locked);

        input          areset;
        input          inclk0;
        output          c0;
        output          locked;

endmodule
各位 什么调用啊   谢谢, 或者传个实例上来

网友:
AN 507: Implementing PLL Reconfiguration in Cyclone III Devices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an/AN507.pdf

Design Example 1: an507_de1_display.zip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an/an507_de1_display.zip

Design Example 2: an507_de2_dynphase.zip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an/an507_de2_dynphase.z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