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用过AMCC家的PowerPC PPC405EX,其千兆网性能如何?或者有没有好的千兆网方案推

楼主(2010-07-02):
如题。查过几种方案,似乎性能都不是很好。
要求跑TCP/IP起码能上400Mbps,目前查到的只有xilinx带PowerPC的FPGA跑Treck的协议能达到,而且效率非常惊人,但这个协议是收费的,据说很贵。不知道有没有人做过千兆网,用的是什么方案?能否提供个方向参考一下?谢谢!

楼主:
似乎做这个的人很少啊

网友:
没有用过这个,十年前用过PPC405GP,那会还是IBM的,PPC405EX是他的延续,不看好。

目前看来,TCP/IP跑数据真正要跑过400Mbps,还是比较困难的。我知道MPC83xx是不行的,MPC85xx可能能好点,不过没实际做过,不知道能到多少。我说的是大包用iperf测试的结果,小包更没戏。

建议找代理借块MPC85xx的板子测试看看。

网友:
借帖子顺路问一下
怎么能联系到roasn
关于论坛开源项目有点事想联系你一下
给你21cn邮箱发邮件没有回应
给你gmail邮箱发,结果被退信

网友:
不跑操作系统的话,自己做一个协议栈,用Virtex5应该是可以的。我做过千兆以太网,用于数据采集系统,但是一直都没有用协议。直接用Winpcap抓包发包。

楼主:
回复 网友A:
借帖子顺路问一下
怎么能联系到roasn
关于论坛开源项目有点事想联系你一下
给你21cn邮箱发邮件没有回应
给你gmail邮箱发,结果被退信

我给你发了邮件,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如果没有收到,请联系roasn的139邮箱,后缀是139.com

楼主:
这几天有点事情,没怎么上网,所以现在才看到这个帖子。
据我所知,PowerPC440跑TCP/IP上400M勉强可以,如2楼所说,这是大包9000的测试结果。
先谢谢2楼rtems的建议。

如果不跑操作系统,自己用硬件做TCP/IP的协议栈,那太恐怖了,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恐怕我写不出来。

网友:
405EX的性能应该是不错的,据说价格可以做到200 RMB以下.那个FSL的MPC8377,在667M速度下,价格在400 RMB左右,应该能够勉强达到要求.\

但我觉得,如果没有其他要求的话,不如使用现成ATOM主板,INTEL的PCI-E接口的网卡,速度肯定没有问题.

网友:
PPC405EX 400MHz 应该是跑在200Mbps以内的TCP。
PPC440EPx 400MHz可以跑到350Mbps TCP。

楼主:
回复 网友B:
405ex的性能应该是不错的,据说价格可以做到200 rmb以下.那个fsl的mpc8377,在667m速度下,价格在400 rmb左右,应该能够勉强达到要求.\
但我觉得,如果没有其他要求的话,不如使用现成atom主板,intel的pci-e接口的网卡,速度肯定没有问题.

主板的更新换代太频繁,过两年产品要修可能都没法找到替换的主板

网友:
我们那里有意下半年做8377的工控板.届时可以给个速度测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们那里有意下半年做8377的工控板.届时可以给个速度测试

老王,我几年前做过8360,不行。至少标准包长是不行的,83xx应该是同一个核,差不多。。。
MPC85xx应该差不多,就是价格太贵了。。。

网友(2010-09-25):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问你在做千兆网时,是用FPGA来控制网卡么? 如果不跑协议的话,那怎样将数据发送出去呢?计算机那边用winpcap抓包的话,会不会出现丢包呢? 怎样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呢? 谢谢。

网友:
俺手上有85xx的板子,刚给某国企做了个VME的MPC8536主控板。CPU是有点贵,1.33G的要上千了,实际买的EAVTAKG的,七百块左右,超频到1.2G没什么问题!

网友:
说实在的,MPC85xx运算性能还行,但是内部互联做得比较差,就是那个什么ocean片上总线,感觉跟千兆网啊,pcie啊的外设不匹配。要上大吞吐率,要么搞一个纯FPGA逻辑+硬千兆core。或者powerpc74xx + discovery桥。

网友(2011-12-07):
楼主,你好

你帖子上要做的东西做好了吗?用的什么方案,效果怎么样?

我现在也是遇到了要做一个高速网络传输数据的板子,
以前用 output+al422b+xc3s500e+s3c2440+ax88180+88e1111+rj45+input的方案,在网卡驱动里面截取数据(udp)的情况下整体速度14Mbytes/s左右.
这个速度在一些情况下是不够的,所以想做一个能到64Mbytes/s以上的板子(非通用设备,和电脑的网卡直连).
现在打算使用ppc460ex(r)这个芯片,
输入:两个前兆网都用上,通过两根网线直接链接到电脑网卡上,(ip 地址可以自己任意按要求设定),驱动也还是可能修改(主要是需要的数据直接截取,放到内核空间的内存中去,而不向上提交给linux内核的tcp/ip 协议栈来处理后放到用户空间)
输出:在local bus(32bits)上接fpga,在fpga上实现一个小容量的缓冲(fifo),设备通过fpga的接口(多种协议)把数据取走
另外:用到串口,nand 启动,不要nor flash,spi 接口(can), usb2.0和sata接口会接出来,但是暂时不使用,pcie接口不用(本来我想pcie接fpga的,但是经理怕难度过大而改直接使用local bus
你觉得这个方案合理吗?有什么建议和看法?

网友:
回复 网友C:
楼主,你好
你帖子上要做的东西做好了吗?用的什么方案,效果怎么样?
我现在也是遇到了要做一个高速网络传输数据的板子,
以前用 output+al422b+xc3s500e+s3c2440+ax88180+88e1111+rj45+input的方案,在网卡驱动里面截取数据(udp)的情况下整体速度14mbytes/s左右.
这个速度在一些情况下是不够的,所以想做一个能到64mbytes/s以上的板子(非通用设备,和电脑的网卡直连).
现在打算使用ppc460ex(r)这个芯片,
输入:两个前兆网都用上,通过两根网线直接链接到电脑网卡上,(ip 地址可以自己任意按要求设定),驱动也还是可能修改(主要是需要的数据直接截取,放到内核空间的内存中去,而不向上提交给linux内核的tcp/ip 协议栈来处理后放到用户空间)
输出:在local bus(32bits)上接fpga,在fpg......
楼上的应用和我的非常接近啊。我目前也在考虑开发POWERPC+FPGA的东西。是否考虑用APM86791+spartan6啊。无论如何QQ我吧:347274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