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型转换问题

楼主(2010-07-02):
用cvavr向导生成的usart程序,其中putchar()参数是unsigned char(0-255),而我想发送的数据是float型10210.45,该怎么转换呢?

网友:
比较好的办法是将保存这个数的变量按字节发送。

假定变量是32位的(4字节):

发送和接受2方都采用共同体定义变量:

union data
{
    float v;
    uchar d[4];
}a;

需要使用具体数据,用变量a.v。发送时,送a.d[0]---a.d[3],接收方对位接收,不需要转换,同样使用数据。
注意,这是双方使用相同的系统和编译器。不同的系统需要注意是否高位在前或后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