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EW8051 V7.60 完全光盘Full正式版

楼主(2010-07-02):
RT

不过没有KG,还请高手

网友:
今天早上我没找到FULL版就下了30天版,注册机自己修改下就可以出来了!

网友:
记号一下

网友:
奉上KEY,其实FULL版的一直可以用的不管版本升级到多少!

网友:
正在下载,谢谢楼上的无私奉献。

网友:
楼主也是经常在IAR的FTP上面转悠啊

网友:
IAR唯一不如别人的编译器恐怕就是8051了吧。而且中间代码格式不符合Intel OMF-51标准,仿真器也很难找。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

我想请教一下IAR的 “License Information” 里面的 “Feature version”,比如是“01_WIN”,下划线前面的数字的含义,以及哪个软件对应哪个“Feature version”呢?
或者说,“Feature version”在IAR的License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奉上key,其实full版的一直可以用的不管版本升级到多少!

还真没有发现原来是这样,试试其他的去,谢谢提供。

网友:
回复 楼主:
IAR的版本号而已!
比如EW8051
[Features]
Feature0=EW8051-EV,0B_WIN
Feature1=EW8051,02_WIN
Feature2=EW8051-LE,02_WIN
EWARM
[Features]
Feature0=EWARM,2.1_WIN
Feature1=EWARM-128,2.1_WIN
Feature2=EWARM-256,2.1_WIN
Feature3=EWARM-256-LE,2.1_WIN
Feature4=EWARM-512,2.1_WIN
Feature5=EWARM-512-LE,2.1_WIN
Feature6=EWARM-1024,2.1_WIN
Feature7=EWARM-2048,2.1_WIN
Feature8=EWARM-4096,2.1_WIN
Feature9=EWARM-CM3,2.1_WIN
Feature10=EWARM-CM3-256,2.1_WIN
Feature11=EWARM-CM3-512,2.1_WIN
Feature12=EWARMLE,2.1_WIN
Feature13=EWARM-CM,2.1_WIN
Feature14=EWARM-CM-LE,2.1_WIN
Feature15=EWARM-CM0,2.1_WIN
Feature16=EWARM-CM0-LE,2.1_WIN
EW430
[Features]
Feature0=EW430,1.2_WIN
Feature1=EW430-LE,1.2_WIN
Feature2=EW430-KS4,01_WIN
Feature3=EW430-KS8,01_WIN
Feature4=EW430-EV,1.11_WIN
Feature5=EW430-BL,1.2_WIN
Feature6=EW430-CPP,1.2_WIN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啊,就是我怎么才能知道哪个版本对应哪个Feature呢?
(好像INI文件里也没这么全)

楼主:
抑或我们可以手动修改INI文件,然后软件运行的时候不校验文件自身的正确性(有无被修改)??

网友:
回复 楼主:

非常棒

网友(2010-08-10):
正在下载,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谢谢 楼主的 伟大 光荣 正确 。。。。。。。。。。。。。。。。。。。。

网友:
请教一下,在IAR 8051里如何使用汇编语言的程序?
最近用的芯片都只能在IAR下写程序。有很多以前积累的库都是51汇编的。发现不同于Keil,IAR里似乎不能简单地把汇编程序贴上去。
请问有什么格式或者设置要求吗?

网友(2010-10-05):
谢谢,最近在转到IAR去

网友(2010-12-24):
可以写89C51的C++程序吗?我的7.5版有下面的提示:Error[e12]: Unable to open file 'C:\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5.3\8051\LIB\DLIB\dl-pli-nsic-1e16x01.r51'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写89c51的c++程序吗?我的7.5版有下面的提示:error[e12]: unable to open file 'c:\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5.3\8051\lib\dlib\dl-pli-nsic-1e16x01.r51'

这是因为没有和你的配置对应的C++运行库。
打开C:\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5.4 for 8051\8051\config\template\project\Library projects\dlib下面的dlib工程,在选项里按照你工程里的配置,把Code Model、Data Model、Calling Convention、Stack、Datapointer等都改成和你工程一样的,编译一次Dlib然后就行了。

网友:
请教victzhang :
我弄了个晚上,没有办法编译出我要的C++运行库。编译过程中很多error。

网友(2011-03-02):
正在下载,谢谢楼上的

网友:
这个得好好顶才行!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2011-04-19):
MARK一下,目前下载不了!

网友:
记号备用!

网友:
怎么审核总过不了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楼主。

网友(2011-06-20):
要用了,thank you!

网友:
忘记留兽爪了.害自己找了很久,罪过罪过!!

网友:
雁过留声 人过留名

网友(2011-07-25):
devices中怎么没有C8051F336.I51的文件呢?有什么文件可以代替吗?

网友(2011-10-26):
正好需要,下载看看。

网友:
应该不错,我没有用过,呵呵!

网友(2011-12-01):
回复 网友B:

可以换一个运行库,Option->general options->library configuration->library 选其它的运行库,比如Normal DLIB 试试看

网友:
正在下载,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IAR EW8051 V7.60能开发C8051系列的MCU吗?

网友:
非常感谢,呵呵,先下了

网友(2012-04-10):
此版debug 有点问题,经常让软件卡死!

网友:
感谢,下了一个760

网友:
只用过KEIL C51的路过

网友:
准备试试,不错的资源,谢谢!

网友(2012-07-20):
标记下,准备用写个51程序

网友(2012-09-03):
3Q,拿走了

网友:
留个爪印,刚装了6.4。

网友:
正好Weebee里面用,谢谢楼主

网友(2013-09-30):
标记一下  找了好久了

网友(2013-11-05):
感谢两位大神的资源,我去试试

网友:
终于找到了,谢谢奉献!

网友: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2014-03-19):
CC1110 是用这个编译的?

网友(2014-11-25):
谢谢无私的提供。。不容易

网友(2019-05-24):
谢谢分享,电脑用不keil只能用i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