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想做基于wifi的无线摄像头,怎么实现呢

楼主(2010-07-02):
做一个无线摄像头,在做一个接收无线图像数据的接收模块。
先不考虑成本。
我是这样想的,摄像头是无线的,之后在10米以内有一个接收视频图像的模块,就是要显示图像。不要经过网络的,直接是两个模块之间的通信。
无线收发用什么芯片呢
基带处理用什么芯片呢,
请高手给点建议

网友:
楼主是不是想做无线偷_窥器?

网友:
2.4g影音收发模块。淘宝100元一对

网友:
大胡子建议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A:
2.4g影音收发模块。淘宝100元一对

2.4G传图像不知道能不能看清楚。。
实用性多大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2.4g影音收发模块。淘宝100元一对
2.4g传图像不知道能不能看清楚。。
实用性多大呢?

我们买过,当然能看清楚。实用性多大,你可以自己买过去玩玩。

网友(2010-10-29):
mark 2.4g影音收发模块。淘宝100元一对

网友(2010-12-19):
用arm+wifi的方案。在linux下有开源的无线网络摄像头项目。传输距离随着无线路由器的覆盖范围有不同。可以看看我们的智能小车,200w像素的无线摄像头。可以在百度搜索“希望一号机器人”查看我们的视频。

网友:
楼上200w不是插值么?那应该相当的高清了,请问能否推荐几款高像素的摄像头模块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是插值。我们用的是usb摄像头。在linux下支持的。

网友:
一般的usb摄像头,比如外面卖的那些也都不是插值的吧?

网友:
如果是单独的coms感光芯片 那应该不存在插值的 比如ov9650 130w像素 用arm驱动效果很好的
如果是usb接口的 一般也不会插值吧 因为只是增加了一个usb接口而已 插值是需要采集完像素后运算的 usb摄像头没必要搞那么复杂
担心质量的话就买个好点的 如果是用linux做 那最好是uvc的 驱动兼容性不错 很多开源项目也都直接支持

网友:
如果只做图像传送 那选择usb摄像头比较简单 如果做图像识别 那选择coms模块不错 自己写驱动 容易分析底层数据

网友:
ov9650 130w像素的话 那岂不是相当于1000*1000=100w 矩阵的1080P高清效果了?可是我在网上找到的资料都显示这个模组没那么清晰啊,网友放出的照片都是比较模糊的,要说跟咱么平时看的1080p电影比起来 还真差距不小。。。。。。。。。。。。。。。。。

网友:
【12楼】 chinmel

能不能发上来一些这个摄像头模组拍摄的最清晰,分辨率最高的照片看一下呢?

网友:
跟踪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肯定没有高清电影那样的清晰了 我手头上没有9650 那是实验室的 不过我有200w像素的usb摄像头 现在在外地上课 等放假了回家拍了照片帖出来哈

网友:
200w?  那岂不是更加的清晰???????好的,应该很快就放假了吧? 话说你那个200w usb  应该符合标称值吧。哈哈

拍出来感觉怎么样 清楚么?

网友:
lz可以算一下130w像素视频无损传输,24位色,24帧每秒要多大带宽。基本上千兆网可以保证正确传输,还不考虑丢包的问题。所以这些传输图像都是压缩过的,就有画质损失,看起来也就没有200w无损的那么清晰了。大多数usb摄像头都有压缩的,即便是所谓的高速usb摄像头也是因为采用了yuv压缩才会速度快一些,usb本身的带宽很难支持无损视频传输

网友:
还有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会没有1080p这么清晰呢?1080p不也是将近这个像素的水平么?

网友:
现在外面很多很多百万标称摄像头 真是像素其实都是30w多。。。。。。。。。。。。

网友:
传输时肯定要压缩了

网友:
有兴趣可以来看看这段视频: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IZZLFXyrWQU/

网友:
看过,希望一号,不过里面那个小车传出来的视频  一晃就过去了,看不清楚,那个视频到底有多清楚,能不能单独发上来?那个小车拍的视频。这个用的什么摄像头?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小车拍的视频等到月底我回家后才能有机会传上来 到时我会专门开一个帖子的 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今天从在淘宝逛 看到别人用OV9650拍的图片了 如下:

OV9650 130W (原文件名:OV9650.jpg)

像素是1280*1024

网友:
这个没有插值?挺清楚,就是好像聚焦有点问题,有种朦胧感。。。。。。。。。。

网友:
压缩的话一般用什么芯片   有没有 flash  动画 那种矢量压缩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