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2C8 AS mode使用usbblaster可以烧写EPCS4SI8,烧写成功后,量测nCONFIG一直为低电平

楼主(2010-07-02):
量测nConfig信号一直为150mV左右, 按键按下后,nConfig回下降到0mV,放开按键后,电平有上升到150mV
正常情况下,nConfig应该上升到3.3V(已经使用4.7K上拉到3.3V),之后nstatus上升到3.3V
我量测到的信号一直为低电平,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楼主:
config的原理图如下

config 图 (原文件名:config.JPG)

as口 (原文件名:config_2.JPG)

刚刚把nConfig的R45之间short到3.3V,就可以下载了,LED也动起来了,放开short(用镊子直接短接R45两端),程序就不动了
请给位赐教啊

网友:
压缩模式的问题  9.1版软件似乎有问题  具体搜索我以前一个帖子

楼主:
Quatus II版本还是用的是6.0的
Generate Compressed bitsstreams并没有沟上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在nConfig和GND之间加个1~10uF的有极性电容就好了,类似于复位电路。呵呵

楼主:
目前R45换为100Ohm电阻后,还算稳定
我会再试一下4楼的建议的

不过这个问题还是没有找到原因.
用4.7K电阻pull up时,量测电压在150mV,那么FPGA内部看起来pull low电阻比较小,
原则上FPGA pull up/low的电阻应该都是比较弱的,所以外部使用10K/4.7K就可以
难道是我这颗FPGA出现了部分损坏,IO PAD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