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了不固定电机的3轴。红外定位。

楼主(2010-07-02):
http://bbs.5imx.com/bbs/redirect.php?tid=389714&goto=lastpost#lastpost

视频都在上面地址。
3个电机都不是固定的,使用舵机带动电机,控制桨平面的倾斜。似乎是一个电机用2个?
用的是红外发光管,普通电脑摄像头+胶卷滤光(呵呵)。

网友:
在室 内可行 外面就。。。。

网友:
就是室内的。不过我现在不清除 比较出左右的原理是什么?
超声波 判断左右靠的是距离 时间。
红外左右比较 的原理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