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门状态检测电路的状态查询

楼主(2010-07-02):
avr ateml 8515
  我做一个检测车门开关的报警器,怎样才以检测出7个门的状态。
  比如,1号门开,对应PA0输出高电平。
        2号门开,对应PA1输出高电平。
        。
       。
       1。2。3。4。5。6。7都同时开,怎么输出 呀

网友:
建议你还是先学习点最、最、最基本的东西。这样问问题,才能让别人能知道你到底要做什么,什么地方不知道。

网友:
楼上是马朝老师在回帖?
o my god

网友:
是的。
你看不下去的话,就请你回个更好的帖子吧。

在学校我是教师,面对的学生无法选择,不管你是否要学,是否能学,我都要给个比较合适的回答。
在这里,我也算教师。但对学生或问题,有自己的选择权利。真正涉及到AVR技术上的东西,我会仔细给出参考或我的观点的。

同样,学生在学校基本没有选择老师的权利,不管他是否有能力,教的是否好。但在网上你可以选择,这里不好可以不来。

对于lz问的问题,答案就是简单的“此时 PA = 0b1111111x”吗?他问“怎么输出呀”,这个是什么意思?是怎么输出到什么地方,还是怎么判断到底哪个门开了,还是怎么报警?。。。。

god也不知道回答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