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SIM300供电,手册上说最好用单片机加个开关管来控制上电。不知道选哪个管。请指点!

楼主(2010-07-03):
给SIM300供电,手册上说最好用单片机加个开关管来控制上电。不知道选哪个管。请指点!

新手,对MOS不熟,不知道选哪个型号好些。感觉是不是达到电流2A这个标准就行呢?或者还得导通电阻得小些?

我的电路是这样画的,大家帮忙看看对不对啊!

谢谢了。

楼主:
大家来帮忙看看啊

网友:
选择带EN脚的稳压IC
SP29302   MIC29302   输出电压可调到4.2V

网友:
给你一个电路参考

我司代理SIMCOM、ANY DATA、西门子系列模块,另外也有HOLUX的全系列GPS定位模块,提供技术支持。
有问题可以联系我QQ:370310225
SIMCOM系列:GSM/GPRS Module:SIM300/340、SIM300C/340C、SIM300D/340D、SIM300E/340E、SIM900/SIM900A/SIM900D

网友:
29302,2576

网友:
楼主已经得到了4.2V的工作电压,无非就是想再给他弄个开关而已。

PMOS SI2301,一颗足矣,几毛钱解决问题

网友(2011-04-16):
回复 网友A:
选择带en脚的稳压ic
sp29302   mic29302   输出电压可调到4.2v

回复 网友B:

网友:
我这边好象一直用的29302

网友:
又是老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