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6线四相电机如何改成4二2相?

楼主(2010-07-03):
一般电机是4相加2个抽头,如何改成只要2相,这样是不是力量大,拍数如何走?指教一下高手!!!!!!!!!!!!!

网友:
使用两个绕组的各半边即可。力量一样。拍数一样。

网友(2010-08-07):
只使用其中4个 另外2个空下来,至于哪两个空出来需要用万用表测试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