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延时程序在仿真软件中的仿真时间不准确,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07-03):
LD     M0.0                        //
S      Q0.2, 2                     //设置输出(Q0.2=1,Q0.3=1)
TON    T37, 50                     //设与第2步之间的时间间隔为30s(100m×300)

上面的是一段延时程序,从理论上讲可以实现30s延时,就是(Q0.2=1,Q0.3=1),延时30s后,再清0,但是用《S7-200英文版+汉化版模拟软件,可以支持最新版的V4.0 STEP 7 MicroWIN SP3模拟》软件进行仿真,时间间隔才11s多点,是什么原因呢,是程序错误还是,这个仿真软件需要什么设置,而我没有设吗?如果都不是,又该这样进行这样的仿真呢?

网友:
200的第三方模拟器功能有限,且只能模仿逻辑动作,精确定时处理较简单,会跟机器的运行速度有关系

网友:
200  模拟器是第三方的  还是实际运行看看吧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