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在M8或M16上直放语音吗?(不加任何语音芯片,语音数据可以保存到flash)

楼主(2010-07-03):
最近想玩一下语音播放,越简单越好,我就想直截用单片机播放语音数据,各位有什么好的思路?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在IAP中做AD采样,数据存Flash中;另做一段程序,把已存储的数据做DA/PWM输出。

网友:
atmel官方的app note,电路 程序全套的.....自己去官网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借助PWM可以播放WAV,坛子里有成功案例的。

网友:
我貌似坛子里哪看到过 主要就MCU加个Speaker 可以找找

网友:
应该可以吧

网友(2010-08-18):
WAV可以吧。mp3貌似不行。

网友(2012-04-20):
也想找一个同样类型的,菜鸟真的伤不起啊

网友:
很强大,有时间了也试一试!

网友(2012-11-11):
有时间了也试一试!

网友(2017-05-04):
单片机的FLASH太小了,存不了多少语音啊,外扩FLASH或者SD卡还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