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苹果猫大侠请教

楼主(2010-07-03):
苹果猫大侠我目前做一个GPRS的手持设备,在选择3.7V单锂电如何解决GPRS的500mA-1500mA , DC4.2V的电源要求??????? 有现成的模块吗?能给在下指点一下吗?

网友:
GPRS模块一般都可以直接 支持单锂电 供电的。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GPRS模块。

楼主:
TO:n0831
我用的是SIM300C可以直接接 单锂电吗? 锂电输出3.7V,直接连接SIM300C?

网友:
GSM模块的供电范围一般是3.3V~4.6V
单体锂电池的放电电压是3.3V~4.2V

所以1楼是正解

楼主:
谢谢: Appcat 苹果猫 ,在下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