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RB4监测按键 变化 用中断处理按键 有问题 高手帮我看看吧

楼主(2010-07-03):
我的问题是运行程序后 没有去触发按钮 自己就自动往中断里跑
下面是我的代码,高手帮我看看快
#include"pic.h"
#include"display.c"
#define KEY_confirm RB1//确定按钮
#define KEY_data RB2//数据按钮
#define KEY_bit RB3//数位按钮
#define KEY_function RB4//功能按钮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func_flag=0;
void interrupt_int(void);
void interrupt key_isr(void);
main()
{
TRISB|=0x1f;//设置RB4为输入
RB4=RB4;

GIE=1;
INTE=0;

RBIF=0;
RBIE=1;;
while(1);

}

void interrupt key_isr() //按键中断服务程序
{
if(RBIF==1)
{
if(func_flag<6)
func_flag++;
else func_flag=0;
display(func_flag,1);
RBIF=0;
}
}

网友:
我用RB0做红外中断接收,也是遇见这个问题,没有触发就进入中断。同求大虾指教。

网友:
示波器观察下,或者干扰

网友:
临时将 RB0/RB1/RB1/RB3 接地或 +5V , 看看还会中断否, 区分出外表干扰 还是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