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线圈,怎么绕制?

楼主(2010-07-03):
今天去工厂,发现有两个女工在绕制这种线圈。

可以看到磁芯中间的间隙很小,大概就是2~3毫米。漆包线很细,要在两侧绕制很多圈。现在采取的方法是,自制高度仅有2mm左右的线轴,然后将足够长度的漆包线先绕在线轴上,然后人工再绕到磁芯上。由于要来回塞线轴,所以绕制过程非常费时费力,一个熟练工人,一天仅能绕制10个左右,成本非常高。

我的问题是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实现机械自动化绕制?

楼主:
浏览量上去了,回帖没有。自己顶一下。。。
上面这些就是一个工人一上午的劳动成果,大家可以看到,质量很高。

网友:
就不能剖成两半,再机器绕制,最后结合在一起?

网友:
这个设计真的不适于生产

网友:
这是超级的共模电感吗(共模扼流圈),干啥的

楼主:
不知道干啥用的。
一个线圈绕制费大概要实际十几元

网友:
这种设计也许就是针对小批量手工的,把它当手工艺术品吧,花些人工,解决些就业,呵呵

网友:
貌似我有办法能使绕制时间缩短一半
我试试画个示意图

网友:
批量大才有机械绕制的必要。

网友:
貌似看别人都是做两块绕的,然后粘起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真能减少一半人工,那么你让她和你上床她都干。都是16、7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真能减少一半人工,那么你让她和你上床她都干。都是16、7的。

楼主兴奋了

网友:
还是要谨慎点,要是搞成自动化了,小妹妹们就失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完全不用考虑这个问题。现在的情况我来形容一下。

做这个的客户,嫌贵,想死。
老板,为了不得罪客户,只能接这活,实际上这活并不怎么赚钱(相对于人工来说),也想死。
工人,绕的想死。

网友:
闲着无聊,随便乱画一个,请轻拍。
执行顺序是:A-B-C-D-E-B-C-D-E-B-C-D-E.......

网友:
图来了,画得不好

流程简介
1,先拉出足够长的漆包线,从中间对折
2,从对折处穿过磁环的孔,绕过端头后重新穿入孔(联想一下传统玩具“九连环”的玩法)
(拿着图中黑圈处,沿黑-灰色路径反复绕圈,每绕一圈相当于在左右臂各绕一圈)
3,整理线圈
4,重复2-3直至绕满
5,如果绕向和预计的不同,可从红蓝相接处打断,焊两根跳线,把一侧的线圈反向串联进去

网友:
顺着缝纫机的原理想下去......

网友:
经鉴定以上几楼的办法都不可取

网友:
无机酸的方法不错!双线并绕。

网友:
回复 网友C:
顺着缝纫机的原理想下去......

好主意!

网友:
如果磁芯能设计成类似R型变压器那种就好了,这种的磁芯的两个臂能不能设计成圆的如果能设计成圆的就可以用R型变压器的绕法了。估计几分钟一个就能完成

楼主:
15楼的问题是,将面对拉出一对长线的情况。考虑是否可以双线绕在梭子上?
14楼的问题是,我没看懂。

网友:
回复 楼主:
15楼的问题是,将面对拉出一对长线的情况。考虑是否可以双线绕在梭子上?
14楼的问题是,我没看懂。

无机酸的方案就是双线并绕啊!你实际操作便知。

网友:
无机酸的办法 容易一边紧一边松

网友:
或许有隔离要求,不允许并绕

网友:
有可能是绕好粘起来的吗  猜的

网友:
参考织布机梭子

网友:
做一个可以开合的环。环上有槽可以储线。

1、将环扣到磁芯上后,转动环,将环上绕上线。
2、再转环,将环上的线绕到磁芯上。

LZ,可以参照一下,磁环的专门绕制机。

http://www.shiningsun.com.tw/products3.htm#STW-60

页面上第2、3、4张图,能比较清楚这类机器的原理。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27楼正解

网友:
原理是可以的,但LZ的东东,长型了,要将这类机器改进一下才能适用啊。

呵,如果LZ的线圈的绕向两边不一致的话,也不排在中间接线的可能啊。

“如果真能减少一半人工,那么你让她和你上床她都干。都是16、7的。 ”

工人还需要尊重一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的,那改成我陪床好了。

楼主:
这个线圈的用途搞清楚了。
是军用探雷器的一个传感器,一个探雷器上,需要安装多组这个线圈。这个线圈的长度大概只有6、7厘米这样子,不是一开始说的10厘米。

以这个绕线的质量,能通过测试(怎么测试的不知道)的,仅有20%,80%报废。当然,绕制费用是要全额给付的。在组装成传感器阵列以后,仍有极高的报废率。

这个线圈两侧是连接在一起的。中间没有焊接。

网友:
这些女工的手艺真好的,线圈绕得很平很均匀。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线圈的用途搞清楚了。
是军用探雷器的一个传感器,一个探雷器上,需要安装多组这个线圈。这个线圈的长度大概只有6、7厘米这样子,不是一开始说的10厘米。
以这个绕线的质量,能通过测试(怎么测试的不知道)的,仅有20%,80%报废。当然,绕制费用是要全额给付的。在组装成传感器阵列以后,仍有极高的报废率。
这个线圈两侧是连接在一起的。中间没有焊接。

军方有的是钱,根本不在乎这点人工。不过我真的看不出有这样的必要,磁芯分成两半绕制再粘合不会对性能产生致命的影响,应该是可以用电路和材料进行补偿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随便打听了一下。好像现在因为磁芯的制造问题会造成80%的报废。可以想象如果做成两半再粘合的话,会是一个什么情况。

网友:
你将这个磁芯交给TDK做,看他们会有多高的报废:)

没有参数啊。如果有参数的话,可以绕线前先筛选一下磁芯。
可以用探针做对接成若干匝数的方式来测。

免得白绕了。

网友:
看了一下原图,貌似这个磁芯是用合金带绕的。

可以在绕完合金带未剪断前来测,并根据有关参数调整合金带的圈数。

网友:
谁知道这种三相电机 有没有用机器绕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图来了,画得不好

流程简介
1,先拉出足够长的漆包线,从中间对折
2,从对折处穿过磁环的孔,绕过端头后重新穿入孔(联想一下传统玩具“九连环”的玩法)
(拿着图中黑圈处,沿黑-灰色路径反复绕圈,每绕一圈相当于在左右臂各绕一圈)
3,整理线圈
4,重复2-3直至绕满
5,如果绕向和预计的不同,可从红蓝相接处打断,焊两根跳线,把一侧的线圈反向串联进去

这样不用多少圈就会断掉的。

网友:
老板有钱,工人有钱赚,互相得利,市场经济。

网友:
很像我们的
不过我们的更小更薄。。。一样是人工绕。

网友F:
有种绕线机子可以的,先把铜线绕在一个可以打开缺口的圆盘(要测单一长度)
然后开动机器,圆盘在绕线(大概是这样)
有种 机器叫日什么的,记得不太清楚。

网友:
和我们厂里的一种SONY马达的绕线方法相似,我们但不是人绕,但一个要只能看两台机,产品垂直放,中间拉线是很细的刚丝做了个钩!

网友(2010-08-05):
回复 楼主:

楼主,以一个做设备的人来说,你又被做设计的忽悠了,那些整天做在办公室的人设计出来的东西就是让你做生产的头痛的。(请楼上原谅我说话这么直)。
=================================================
以目前的工艺,要实现自动绕线是可以的,但是受3个因素影响:
1.线径和圈数==》需要存储的线长度决定了储线的环的SIZE,而SIZE受下面因素影响。
2.中间完成之后的宽度,单位请用MM。
3.线圈完成之后高度,单位请用MM。
==================================
以上为决定是否能应用设备的主要因素,因为需要实现自动化的话,储线环要做成圆形,以便运转,用什么气缸,活塞啊什么的,那是不懂装懂(请楼上原谅我说话这么直)。每个气缸的动作就是1秒,完成一周需要4个动作,那就是4秒,请问你有员工手绕的快吗?所以一定要圆周运动的方式。
====================================
另外关于报废那大部分是高压不良引起的,手工操作的必然结果。
如果参数合适的话,机器单价并不贵,也就RMB40,000多可以成交了。
=======================================================================QQ19761105,俺不在线,拒绝陌生打扰。

网友:
留个爪印。 感觉环形绕线机可能用的上。
日本的那牌子是日特工程株式会社。

网友(2010-09-04):
设计这个的人不是人。完全可以用其它形状的磁芯实现。

网友:
大开眼界

网友:
谁知道这种三相电机 有没有用机器绕的。。
--------------------------------------------
有的

网友G(2019-03-23):
应该是 磁通门  变压器也太奇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 磁通门  变压器也太奇怪了

ngzhang=南瓜张?挖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好便宜,一个人工一年工资都不到

网友:
有专用设备,很快。

网友:
找到了原理图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种绕线机子可以的,先把铜线绕在一个可以打开缺口的圆盘(要测单一长度)
然后开动机器,圆盘在绕线(大 ...

环形绕线机,那个一般是绕互感器和环形变压器

网友:
诡异,两个小时前梦到自己在绕线圈,和你图上这个好像,关键是最近都没有接触和思考和线圈有关的话题。

网友:
这个id 是个nb的老板吧,没人注意?

网友:
磁通门磁异常探头,批量不算大,价格不低,可以批量生产的

网友:
坡莫合金绕制成型后需要热处理,处理不当就报废,线圈只是小钱。

网友(2019-06-24):
这种线圈必须是连续铁芯磁路,不宜打断。这种小号的线圈(70mm长内框3mm长径比不低于10)用机器绕基本没可能,只能人工,用缝被针慢慢穿即可,成品率低主要是铁芯热处理工艺不仔细,跟绕制工艺关系不大,只要线圈进去了就有作用,这图片还只是半成品,外面还有绕组。

网友:
整个看完注意到这是九年前的帖子,不知现在有没有好的工艺来实现了呢?

网友:
绕磁环的那种机器原理不就行吗?定制一下就成吧。主要是要有量。没量就扯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