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0V/4A数控直流电源(第2.1版)(程序11年5月1日有最新修改).

楼主(2010-07-03):
这个是2.0版本的小改后的版本2.1版,贴上2.0版的链接: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048344&bbs_page_no=1&bbs_id=3044

生活中很多事情都有这样的规律,一件事情做起来往往都比想象的困难很多,本来以为2.0版本的已经是

天衣无缝非常完美了,可是装好了调试才发现问题还是一大堆,还好我不怕流血流汗,甚至整个布局布线

推倒重来也不怕,把大家讨论不合理的地方和自己发现不合理的地方都仔细修改了一通,就有了新版2.1版。

我还是坚持我的原则,尽量精简结构精简功能,不增加不重要的功能,做到更加稳定可靠。

想起阿莫雕刻机都敢全开源,我也跟着起哄了,资料绝对够真实够全面够赤裸。

具体修改:

由于调试发现的一些问题需要修改电路,就临时搭棚焊、连飞线、割铜皮,想尽办法蹂躏它,把板子改的

面目全非了,本来不想拿出来献丑的,可是又想让大家多欣赏下调试过程,那就发上来现现眼吧

改进后的2.1版本的PCB

1.当时由于没有在意达林顿管的反应速度问题,在输出短路又瞬间恢复时存在很大的过冲,后来我把回路

中有几个CBB电容得容量也都尽量改小了,TL084的速度是足够的,最后发现功率管是罪魁祸首,将功率管

改成大功率MOS管IRFP250,MOS管还真是挺爽的,内阻低,只有几十毫欧,驱动电流小,几乎为0,速度也

够快,MOS管与运放组成射极跟随器,这样驱动效果很好,速度快,不易震荡。

考虑到很好的驱动MOS管,也参考了著名的安捷伦电源,最后决定把MOS管的源极做模拟地,电流采样电阻

接到+输出,还修改了电压放大级和电流放大级,由于MOS管G极存在几千pF的输入电容,为了加快MOS管的

关断速度还在运放输出端加了三极管电流放大驱动级,使控制MOS管的关断速度加快到了只有几个微秒了

2.数码管部分也非常不令人满意,亮度严重不足,测试发现4HC138端口拉低时竟然还有近1V的压降,应该

是电流也太大了,发光二极管2V的压降加上138的1V压降,另外595也有点压降,这样在3.3V供电下即使不

加限流电阻竟然也不怎么亮,(数码管都没搞定真是有些丢人了,希望网友朋友不要跟别人说)所以这次

改板
子就把它大改了一通,首先是用三极管8050代替138来增大驱动能力减小压降,假如每段电流15mA,16段

240mA,8050驱动肯定没问题的,实际应用中电流每段8mA左右。原来的1/8扫描改为1/4扫描,平均点亮时间

是原来的2倍,这样修改后亮度果然提高了几倍,看着舒服多了。

3.原来的功率管和整流桥安装对应的电路板开口有些大了,感觉影响了板子强度,就把开口改小了一些。

4.热敏电阻温度采集线性太差了,虽然也能满足我们这里应用的到的控制风机启停和过热保护功能,但是

我总感觉不好,一致性差,尤其和散热片的结合安装也不好解决,就改成LM35做温度采集。

LM35是一种常用的温度传感器。由于它采用内部补偿,所以输出可以从0℃开始到100℃。采用塑料TO-92

封装,工作电压4~30V,工作电路50μA,芯片自身几乎不发热,无需校准。

5.交流电过零采集用了光耦隔离。有网友提出交流电直接进入单片机不好,本来有限流电路应该也没问题

的,不过安全起见还是隔离了吧,就改光耦了。

6.这张照片绝对是我的巅峰之作,那么破的相机还能拍出这么靓的片子,我连续两个晚上都没睡觉,就感

叹我咋就这么有才呢!

7.3.3V电源稳压IC改成LM317了,1117的大电流高耐压的太难买了。

很多时候我们测试电源输出纹波都很大,也一直认为纹波做很小已经很难了,后来偶然看到介绍正确的

测试方法,就是这样的,如下图

定做变压器规格说明

串口连接:TXD -> 串口头2脚
          GND -> 串口头5脚
          RXD -> 串口头3脚

原理图中的所有器件都有详细参数标识,而且照葫芦画瓢的仿造基本上和我做的性能一样。

主板尺寸:180mm*120mm

面板尺寸:180mm*52mm

材料清单,方便焊接和安装

程序虽然不咋地,不过注释非常详细,刚入门的人肯定喜欢。

10年8月22日程序有修改
1.修改了旋转编码器有时误识别的BUG
2.在校准时开启风机,防止校准时间过长烧功率管
3.修改退出校准时不能立即使用校准后数据的bug

10年9月24日程序有修改
1.修改了校准按键识别不灵敏的BUG
2.修改了开机时支持所有串口命令(原来的程序得进入工作时才执行串口命令)
3.增加了键盘锁定键,左2键,防止误操作
4.改进了电流小于0.1A显示不准确的BUG.

10年10月14日程序有修改
1.修改了电流小的时候显示6.535的bug
2.增加了锁定键盘和解除键盘锁定的串口控制命令

11年5月1日程序有修改
修改了恒流调到0附近失控的bug

性能参数:

输出电压:0.00V-30.00V

输出电流:0.000A-4.000A

电压步进:0.1V,1V

电流步进:0.01A,0.1A

纹波:<= 5mV

具有完整的串口控制指令,详细如下:

  1)握手信号:接收到“Hello!#”,立刻回复"Hello!\n"

  2)设定电压:接收到“SetU:xx.xxV#”立刻设置该电压值并回复已经设置的电压值“SetU:xx.xxV\n”

  3)设定电流:接收到“SetI:x.xxxA#”立刻设置该电压值并回复已经设置的电压值“SetI:x.xxxA\n”

  4)读当前采集到的电压值:接收到“ReadU?#”,立刻回复当前采集到的电压"U:xx.xxV\n"

  5)读当前采集到的电流值:接收到“ReadI?#”,立刻回复当前采集到的电压"I:x.xxxA\n"

  6)关闭输出:接收到“OutOff#”,立刻关闭输出,并回复“OutOff\n”

  7)打开输出:接收到“OutOn#”,立刻打开输出,并回复“OutOn\n”

  8)锁定键盘:接收到“DisableKey#”立刻回复“DisableKey\n”并锁定所有按键和编码器

  9)解除锁定键盘:接收到“EnableKey#”立刻回复“EnableKey\n”并解除锁定所有按键和编码器

按键功能说明:
左1:OUTPUT键,控制输出的开关
左2:键盘锁定键,按下此键锁定键盘,键盘其他按键和旋钮锁定不能操作,再次按下此键解除锁定。
左3:空,暂时没想起什么功能。
左4:校准键,按下此键7次进入校准状态。
左5:电压和电流调节切换,由数码管下面的发光二极管显示当前调节的位。

再来些图吧

需要后增加的元件就是这个电阻,红圈中的电阻,10K

电压电流设置和万用表测试对比视频

具有校准功能,经过4步就可以校准电压设定偏差、电压采集偏差、电流设定偏差、电流采集偏差,一分

钟就搞定,详细介绍下次说,现在时间紧。

还有很多没有整理的,整理好了陆续发布

网友:
比看阿根廷打德国还爽啊

网友:
精品 佩服

网友:
精益求精,赞一个

网友:
是德国打阿根廷

网友:
4:0  想不到啊

网友:
数码管 按键那块挺有想像力的

网友:
做得好啊  在工作之前也不知道纹波怎么测量

网友:
很好的电源

网友:
不知套件有眉目了吗?

网友:
套件啊套件,等啊等.....在手电那里也看到了先前的版本,期待。。。。。。。。。。

网友:
更漂亮了,铝外壳选型不错,加油啊楼主............

网友:
建议搞成USB口的。

网友:
Cool!

春风兄的风扇噪音会不会很大?

我们不是有一批淘金松下风扇吗? 你看一下哪一个(或几个)型号可以使用, 我各快递十个给你测试。

这些松下风扇没有噪音,非常好用。

网友:
很好,越来越强大了。

网友:
刚去淘宝上看了看环牛的情况,发现现在很多厂商都是铜包铝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刚去淘宝上看了看环牛的情况,发现现在很多厂商都是铜包铝了

AM能否组织一批环牛?配套这个DIY!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刚去淘宝上看了看环牛的情况,发现现在很多厂商都是铜包铝了
am能否组织一批环牛?配套这个diy!
没有问题。 我们的雕刻机配套的广州白云变压器厂是比较实在的。

不过我建议由春风组织套件,提供给有兴趣的网友。

网友:
套件好呀,喜欢

楼主:
回复 网友C:
cool!
春风兄的风扇噪音会不会很大?
我们不是有一批淘金松下风扇吗? 你看一下哪一个(或几个)型号可以使用, 我各快递十个给你测试。
这些松下风扇没有噪音,非常好用。

老大过来捧场我深感荣幸
风机的噪音感觉还不是很大,因为这个九州风神贝塔10就是用在电脑上面的,用大直径风机就是考虑降低转速来减小噪音的。
谢谢你送风扇,不过散热器只能配套它上面的风机,其它的还都装不上的,连打螺丝的地方都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刚去淘宝上看了看环牛的情况,发现现在很多厂商都是铜包铝了
am能否组织一批环牛?配套这个diy!
没有问题。 我们的雕刻机配套的广州白云变压器厂是比较实在的。
不过我建议由春风组织套件,提供给有兴趣的网友。

阿莫如果有时间就帮定做一批吧,我看很多网友还是犯愁变压器,我这里做变压器很贵,我只做了一个,就是楼主位的环牛要125元,我问批量做多少钱,她说能少10块,质量我感觉一般,比起白云厂还是差很多,我以前的公司用过白云厂的变压器,做工非常好,用料很足,阿莫量大肯定跟厂家很熟,多少人家都会给个面子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阿莫如果有时间就帮定做一批吧,我看很多网友还是犯愁变压器,我这里做变压器很贵,我只做了一个,就是楼主位的环牛要125元,我问批量做多少钱,她说能少10块,质量我感觉一般,比起白云厂还是差很多,我以前的公司用过白云厂的变压器,做工非常好,用料很足,阿莫量大肯定跟厂家很熟,多少人家都会给个面子的。
----------------------------------------------------------------------
1. 白云厂的变压器不便宜。 如果只是价格原因,建议慎重使用白云厂。

2. 现在铜价很高,楼主位的125元已经不贵。建议春风可以根据订单的数目让厂家在本地做。

另: 春风觉得新建一个讨论区,是否方便交流与开展活动?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刚去淘宝上看了看环牛的情况,发现现在很多厂商都是铜包铝了
am能否组织一批环牛?配套这个diy!
没有问题。 我们的雕刻机配套的广州白云变压器厂是比较实在的。
不过我建议由春风组织套件,提供给有兴趣的网友。

支持出套件!!!!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楼主:
阿莫如果有时间就帮定做一批吧,我看很多网友还是犯愁变压器,我这里做变压器很贵,我只做了一个,就是楼主位的环牛要125元,我问批量做多少钱,她说能少10块,质量我感觉一般,比起白云厂还是差很多,我以前的公司用过白云厂的变压器,做工非常好,用料很足,阿莫量大肯定跟厂家很熟,多少人家都会给个面子的。
----------------------------------------------------------------------
1. 白云厂的变压器不便宜。 如果只是价格原因,建议慎重使用白云厂。
2. 现在铜价很高,楼主位的125元已经不贵。建议春风可以根据订单的数目让厂家在本地做。
另: 春风觉得新建一个讨论区,是否方便交流与开展活动?

我再联系一下上海这里吧,看看价格能不能便宜点。

单独建讨论分区的都是些高手,我自己觉得本人能力还欠缺,但是阿莫也从来不随便给人机会建分区的,这好机会我又怎么能错过呢,即使能力欠缺,那我多付出一点呗,多开源点自己的东西呗。

楼主:
这么快就建起啦,兴奋中,不过还想修改一下,就是凡是跟电源无关的帖子都不要放这里面吧,感觉纯净一点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么快就建起啦,兴奋中,不过还想修改一下,就是凡是跟电源无关的帖子都不要放这里面吧,感觉纯净一点好
你是版主权限,你可以自行处理 :)

其实有点其它贴也没有问题的。

网友:
喜欢,呵呵,既然春风兄资料都公开了,可否公开一下热转印的PDF文件,我想自己做板玩玩,要不然以前从AM那买的PCB板都长铜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这么快就建起啦,兴奋中,不过还想修改一下,就是凡是跟电源无关的帖子都不要放这里面吧,感觉纯净一点好
你是版主权限,你可以自行处理 :)
其实有点其它贴也没有问题的。

谢谢阿莫这么看得起我,从来没当过版主,不知有这么多功能,那我就尽最大努力把这个版块搞火爆,不负站长的期望。

网友:
回复 网友D:

热转印其实很简单,需要激光打印机和粘贴纸的基膜(所谓热转印纸),再加上个电熨斗就可以了

网友E:
回复 楼主:

前些日子我还自认为对这个电源的大概的原理很了解了,结果昨天晚上盯着原理图看,是越看越糊涂了。
就是下面这个mos管的驱动图

IRFP250应该是增强型的管子,要驱动的话需要给他的栅源加一个正向的电压,
但是只能通过电源+12V,到1K的电阻,再到光耦,10欧的电阻给它加电压,
那个对称的三极管放大电阻肯定是不能给它提供正向电压的,因为4148的阻隔
这和用这个对称三级管电阻来减小输出阻抗不是矛盾了吗?

网友:
只顾淘金,忘记正事!------------------自我批评!

春风出手,牛牛还是牛!

网友:
Mark!
恭喜kdtcf 春风!

网友:
用上了STM32,嗯,这个要支持一下。

网友:
呵呵,对于DIY们来说,一个强大的电源就像电脑的CPU一样,很重要啊!
有了这样强劲的芯,DIY起来才能事半功倍哦!

楼主:
回复 网友E:
IRFP250应该是增强型的管子,要驱动的话需要给他的栅源加一个正向的电压,
但是只能通过电源+12V,到1K的电阻,再到光耦,10欧的电阻给它加电压,
那个对称的三极管放大电阻肯定是不能给它提供正向电压的,因为4148的阻隔
这和用这个对称三级管电阻来减小输出阻抗不是矛盾了吗?
这种电流驱动电路时比较经典的MOS管驱动电路了,我是拿来就用了,楼主位也说了,是为了提高MOS管的关断速度,就是主要向下拉低MOS管的G极电压时起作用的,只是上面的管子有点多余,下面的管子绝对不能少。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能网友的订购量不会很大。

网友:
好东西终于出来了···哈哈感谢春风大哥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会定一套的,呵呵!

网友:
回复 楼主:

恩,上面的那个管子在线性控制过程中没有用,
恒压或者是恒流模式下只有一路工作在线性区,那么另一路就是让三极管输出到+12V,上面的那个导通,这时候就有用了。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

工作在线性区的时候,上面的管子不导通,从+12V到电阻到光耦到1N4148到BD139组成一个射极跟随器,这个输出阻抗确实是比较小。

网友:
不用变压器用开关电源如何

网友:
个人建议,身受有风扇的设备的噪声影响,基于此无风扇的设备更合适在深夜工作.

网友:
楼主,什么时候出套件?
那些元件影响输出精度?
我觉得面板装一个输出开关比较好。
本来想建议把电源开关装在后壳,用以根塑料棒传到前壳,防止220V对主板的干扰,但是看到环牛都跟主板平行,就没必要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个人建议,身受有风扇的设备的噪声影响,基于此无风扇的设备更合适在深夜工作.
要看风扇的品质。

我不是解剖过两款安捷伦的电源吗?均是有风扇的。一点噪音也没有。

网友:
定一套,什么时候出套件?

网友:
春风兄能否简单讲解一下正确的纹波测试方法?

网友:
另:春风使用的8字管,我们的淘金项目好像有的。 (还有3吨的货,我想应该有的)。 如果需要的话,尽量说,我会免费提供,几百只也无关系。

网友:
风扇的话,如果想要降低噪音,
我建议使用Sanyo的风扇,噪音很小的。
缺点就是价格偏高!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说工作在线性区域 只有下面的那个管子工作,那么从三极管那一级输出的电压只能是0到-12V(其实达不到-12V),
不可能输出是正电压,之后再在4148二极管上有一个0.7V导通压降,
总的输出电压变化范围就是0.7V到-12V
这个电压不可能驱动mos管的呀!
春风实际实验中mos管的栅极电压变化范围是多少呢?

也许我进入了一个思维误区,正在无比的郁闷之中,还请春风大哥分析分析
谢谢了

网友:
66楼的哥们,MOS管的驱动电压来源于光耦U4,只要ARM的ON/OFF网络输出低电平,光耦U4内的三极管就会一直饱和导通,也就把MOS管需要的驱动电压12V加到MOS的GS。

网友:
希望过了本月13号还有货,到那时才能下定单---用信用卡没办法:)
资金再紧也要搞一套

网友:
回复 网友H:

如果照这样解释,那么就没有了减小输出阻抗的作用了,当然把mos管的向下拉的能力强了,
向上拉呢,是通过一个1k的电阻接到+12V,这还不如直接连到运放的输出端。

但是春风大哥既然这么设计电路,而且达到了想要的效果和指标,我想电路的原理定可行的,
按照我66楼的推测,mos管上的电压只能是0.7V到-12V,这个不能看那个接到+12V上的电阻,它是被动的无源器件,输出电压只能大概的由三极管决定
还是麻烦春风大哥测试一下实际工作过程中“栅极的电压”和“三极管输出端电压”的变化范围
不慎感激,还在郁闷之中,谁能给我解释一下呢?

网友:
现在连漆包线都能做成铜包铝了???

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I:
现在连漆包线都能做成铜包铝了???
服了~~~~~~~~~
如果还有人敢出来,胡说什么 铜包铝 已经够用,并且可能性能更好之类, 我一定会将它的ID封锁。

我对昧着良心的人,从来不手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回复 楼主:
恩,上面的那个管子在线性控制过程中没有用,
恒压或者是恒流模式下只有一路工作在线性区,那么另一路就是让三极管输出到+12v,上面的那个导通,这时候就有用了。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
工作在线性区的时候,上面的管子不导通,从+12v到电阻到光耦到1n4148到bd139组成一个射极跟随器,这个输出阻抗确实是比较小。

是的我也是这样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个人建议,身受有风扇的设备的噪声影响,基于此无风扇的设备更合适在深夜工作.

风机是温控的,一般电流在0.8A以内,风机不转的,只有大电流时才转。

网友:
“0-30V/0-4A数控直流电源”

是否改成: “0-30V/4A数控直流电源”更准确与更标准一些?

这种电源的电流4A,肯定是指0-4A。 我手上的三台安捷伦万元级的电源,标注: 0-25V/8A,  25-50/4A 这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J:
楼主,什么时候出套件?
那些元件影响输出精度?
我觉得面板装一个输出开关比较好。
本来想建议把电源开关装在后壳,用以根塑料棒传到前壳,防止220v对主板的干扰,但是看到环牛都跟主板平行,就没必要了。

套件好了,淘宝链接在楼主位,电源开关没必要设计在后边,这个精度没必要的,不信你试一下,我把电源线绕主板一圈都不会干扰。

楼主:
回复 网友K:
春风兄能否简单讲解一下正确的纹波测试方法?

就按照楼主位的图连接示波器探头就可以了,一般测试点要选在滤波电容引脚附近,长出1厘米都有额外的干扰引入。

楼主:
回复 网友C:
“0-30v/0-4a数控直流电源”
是否改成: “0-30v/4a数控直流电源”更准确与更标准一些?
这种电源的电流4a,肯定是指0-4a。 我手上的三台安捷伦万元级的电源,标注: 0-25v/8a,  25-50/4a 这样的。

可以啊,那我修改下

楼主: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H:
如果照这样解释,那么就没有了减小输出阻抗的作用了,当然把mos管的向下拉的能力强了,
向上拉呢,是通过一个1k的电阻接到+12v,这还不如直接连到运放的输出端。
但是春风大哥既然这么设计电路,而且达到了想要的效果和指标,我想电路的原理定可行的,
按照我66楼的推测,mos管上的电压只能是0.7v到-12v,这个不能看那个接到+12v上的电阻,它是被动的无源器件,输出电压只能大概的由三极管决定
还是麻烦春风大哥测试一下实际工作过程中“栅极的电压”和“三极管输出端电压”的变化范围
不慎感激,还在郁闷之中,谁能给我解释一下呢?

呵呵,我认为运放输出高时,由于两个4148的存在,不能向MOS管G极输出电流,那么这时R34和光耦会把电压拉高,进而使MOS管导通。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另:春风使用的8字管,我们的淘金项目好像有的。 (还有3吨的货,我想应该有的)。 如果需要的话,尽量说,我会免费提供,几百只也无关系。

谢谢阿莫这么支持,我已经买完了,下次做时我找你

网友:
楼上问套件的XD,去老贴仔细看一下吧。
我昨天定的都已经到本地了,只是今天我没上班,所以快递没法送来。不过牛还没搞定,所以也不着急。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说的运放我想也包括三极管组成的互补对称电路,如果不能输出电流,那么必然会吸收电流,
要不然这个电路就不会工作了。

要驱动mos管必然要输出大于零的电压,大于零之后就是上面的那个管子导通,就能输出电流,而不能吸收电流。
这个和前面的结论下面的那个管子工作是矛盾的

网友:
输出能达到30V电压吗?Q3和Q4栅极电压最大只有12V,输出应该不会超过12V吧

楼主:
回复 网友L:
输出能达到30v电压吗?q3和q4栅极电压最大只有12v,输出应该不会超过12v吧

兄弟你新来的吧,没仔细看图吧,驱动的12V和主输出不是一个地的

网友:
kdtcf 春风兄
好象没有看到串口I-limit命令啊

网友:
另外怎么没见外壳上有孔啊,不通风? ~~~

楼主:
回复 网友M:
kdtcf 春风兄
好象没有看到串口i-limit命令啊

设置的恒流值就是电流上限了

楼主:
回复 网友N:
另外怎么没见外壳上有孔啊,不通风? ~~~

还没空出时间开孔呢,不开孔我估计外壳得烫手。

网友:
我想要成品。。。因为我是拿来用的

网友:
1楼兰色CBB那里买的?什么型号,看起来像日精的,但是我在淘宝上买不到~~~~

网友:
哈哈,终于精品出炉,已经不是业余玩玩的东西了,完全可以出成品啦!

楼主参照一下安捷伦之类的成品电源式样,弄上外壳,直接出成品吧!

网友:
支持提供包括优质环牛的完整套件/成品,不希望为了省钱买劣质铜包铝环牛糟蹋这么好的电路。同时,阿莫可以提供雕刻机雕刻的漂亮面板啊,那样就更酷了。

网友:
外壳用铝板做成本挺高的,建议用冷板+静电喷塑的外壳,面板用透明亚克力背面丝网印刷,这样下来既好看,又能适当控制成本,只是批量要大一点。

春风不妨在论坛中开一个预定贴,报名人数够了,就去可定做变压器和外壳了,正式定做可在淘宝上开一个“电源定金”栏,想要预定的朋友在淘宝上拍下,并支付定金才算数。

楼主:
回复 网友O:
我想要成品。。。因为我是拿来用的
很快的,抽时间叫朋友帮忙焊接

回复 网友P:
1楼兰色cbb那里买的?什么型号,看起来像日精的,但是我在淘宝上买不到~~~~
是日精的,在上海赛格买的

回复 网友Q:
支持提供包括优质环牛的完整套件/成品,不希望为了省钱买劣质铜包铝环牛糟蹋这么好的电路。同时,阿莫可以提供雕刻机雕刻的漂亮面板啊,那样就更酷了。
是的,我也想找阿莫做外壳,等我这里准备好的

回复 网友R:
外壳用铝板做成本挺高的,建议用冷板+静电喷塑的外壳,面板用透明亚克力背面丝网印刷,这样下来既好看,又能适当控制成本,只是批量要大一点。
春风不妨在论坛中开一个预定贴,报名人数够了,就去可定做变压器和外壳了,正式定做可在淘宝上开一个“电源定金”栏,想要预定的朋友在淘宝上拍下,并支付定金才算数。

你的建议很好,我周末去定变压器

网友:
外壳都有了啊!正好要收双路电源,春风又考虑双路的吗?

补充一下:
支持变压器单独订购,现在的买变压器的质量的确让人头疼,可信的不多。可能的代理订购其他的参数,比如功放用的,呵呵,毕竟坛里的大侠可信度大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S:
外壳都有了啊!正好要收双路电源,春风又考虑双路的吗?
补充一下:
支持变压器单独订购,现在的买变压器的质量的确让人头疼,可信的不多。可能的代理订购其他的参数,比如功放用的,呵呵,毕竟坛里的大侠可信度大多了!

暂时来说,双路就得两块板子,我得先把这个做更好再考虑下面吧

网友:
做个记录。学习学习。

网友:
太好了,我正打算自己做一个AVR的(R2R+PWM)数控电源的。

自己做的话,要重新学习的东西太多,示波器也莫名坏掉,已经没有什么信心了。

我能够参考这个做一个用笔记本电源(20V/3A)做输入的超迷你可爱简化版吗?要改动的地方应该不会太多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O:
我想要成品。。。因为我是拿来用的
很快的,抽时间叫朋友帮忙焊接
回复 网友P:
1楼兰色cbb那里买的?什么型号,看起来像日精的,但是我在淘宝上买不到~~~~
是日精的,在上海赛格买的
回复 网友Q:
支持提供包括优质环牛的完整套件/成品,不希望为了省钱买劣质铜包铝环牛糟蹋这么好的电路。同时,阿莫可以提供雕刻机雕刻的漂亮面板啊,那样就更酷了。
------------------------------------......

再等等环牛来了一次搞定。要不套件买来没变压器也不好搞。

网友:
回复 网友E:
恩,上面的那个管子在线性控制过程中没有用,
恒压或者是恒流模式下只有一路工作在线性区,那么另一路就是让三极管输出到+12v,上面的那个导通,这时候就有用了。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
工作在线性区的时候,上面的管子不导通,从+12v到电阻到光耦到1n4148到bd139组成一个射极跟随器,这个输出阻抗确实是比较小。

经过一番思考,最终认为我在56楼对这个电路的解释合理,“是一个只有下面的pnp管工作的射极跟随器”

网友:
楼主最好订做配套的外壳一起出售

网友:
再好的电源板,没有好的变压器也白搭,如果变压器好,就算多上几十块也无妨,好马配好鞍啊。个人愚见

楼主:
回复 网友T:
再好的电源板,没有好的变压器也白搭,如果变压器好,就算多上几十块也无妨,好马配好鞍啊。个人愚见

我周六去赛格定做变压器,下周六应该可以有变压器了

网友:
晕,下载的pdf文件打不开

楼主:
回复 网友U:
晕,下载的pdf文件打不开

我又从新测试了一下,全部都能打开,你电脑问题吧

网友:
好东西,快出双路吧,可以直接拿过来成品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T:
再好的电源板,没有好的变压器也白搭,如果变压器好,就算多上几十块也无妨,好马配好鞍啊。个人愚见

好的变压器几十块买不到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等牛,等牛。先拍了等牛到了再决定发货?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V:
晕,下载的pdf文件打不开
我又从新测试了一下,全部都能打开,你电脑问题吧

恩,扫描那些pdf文档竟然提示有heur病毒,汗,重装系统试下

网友:
春风 的外壳从哪里买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W:
回复 楼主:
等牛,等牛。先拍了等牛到了再决定发货?

可以的,拍时说明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X:
春风 的外壳从哪里买的呢?

上海赛格,淘宝也有卖

网友:
我的套件抽时间焊接了两晚上,终于弄好了

过两天去订做变压器,估计外壳难找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X:
春风 的外壳从哪里买的呢?
上海赛格,淘宝也有卖

春风兄能不能给个外壳的淘宝链接,我在淘宝找了没找到合适的

网友:
赞一个,网店逛逛

网友:
好晕,重装系统了第一个pdf提升损坏打不开,第二三个O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Y:
我的套件抽时间焊接了两晚上,终于弄好了

很好啊 非常漂亮啊

回复 网友Y:
春风兄能不能给个外壳的淘宝链接,我在淘宝找了没找到合适的
这里有,基本上和我的尺寸一样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2908181712

网友:
春风兄,套件收到了,单片机里的程序是写好了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Y:
我的套件抽时间焊接了两晚上,终于弄好了

引用图片

<a class=tt16 onclick="fnquickimagequote(this,'files_30/ourdev_566268u7xfcs.jp......
我的套件也到了,嘿嘿,考验老胳膊老腿的焊功的时刻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R:
春风兄,套件收到了,单片机里的程序是写好了的吗?
没有程序,装好了再烧录,可以通过串口,或SWD烧录

网友:
本人硬件水平有限,电路图没大看明白,希望有能人给讲解一下。

网友:
pcb作的不错,可以问个题外话:这个是在哪家加工的?我也有pcb需要加工,还没有比较好的pcb厂商

网友:
刚下单,希望能搞的定

网友:
话说我已经收到了
打算自己学习一下设计思想,搞个双路的出来
0-4A有点小,如果能加到20A就好了,
既然都有IRFP250那么并联4个上20A应该无问题,那么大个散热器也不是盖的

楼主:
其实我这个电路电流加大一些也可以工作的,我余量都留的很大,不过想增大电流最好还是各个环节都加大功率才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R:
春风兄,套件收到了,单片机里的程序是写好了的吗?
没有程序,装好了再烧录,可以通过串口,或swd烧录

呵呵,看来还要学习一下如何给STM32烧程序哦,有的折腾了

网友:
楼上的看电源分坛已经有用串口烧录的帖子了。

网友:
粗看了一下原理图,看到好几个0.1%的电阻,请教一下0.1%电阻的大概是什么价格,0805贴片的0.1%一盘大概多少价格。

网友:
要是加个tft显示监测电流或电压曲线那就好了,可以当手机维修仪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Z:
粗看了一下原理图,看到好几个0.1%的电阻,请教一下0.1%电阻的大概是什么价格,0805贴片的0.1%一盘大概多少价格。

1/4w的25ppm的精密电阻,普通的50只的价格大概在5毛左右,好点的大概8毛5左右。

网友:
【146楼】 kdtcf 春风
1/4w的25ppm的精密电阻,普通的50只的价格大概在5毛左右,好点的大概8毛5左右。

--------------------------------------------------------------------------
你买的电阻价格很便宜啊,我定过北京友晟的要2块一只20只起订;济宁正合的0.5W 0.1% 25PPM ¥2.8一只,20只起订

网友:
请问春风兄,MOS珊源极的10K电阻要不要接?你的实物图没看到啊 (原文件名:1.JPG)

楼主:
回复 网友AA:

请问春风兄,mos珊源极的10k电阻要不要接?你的实物图没看到啊 (原文件名:1.jpg)

我接了这个电阻,不过接的比较隐蔽,一般人找不到,在C38和U11的夹空处有一个新增加的电阻,一段焊接到靠近U11的一脚的过孔中,另一端焊接到顶层的GNG上面,需要把阻焊剂挂掉一点再焊接。
我是没时间整理资料说明才临时叫接到mos管的引脚上面的,买套件的网友看帖后最好按照我这样连接。
这个电阻的作用是在关断输出时,又在高温时,光耦的漏电增加,会导致mos管仍会导通,就加入这个电阻了,原来是达林顿管属于电流驱动器件,加之发射结又有电阻存在,对这个微小漏电电流又不敏感,不会影响输出,后来改了MOS管忽略了这个微小的漏电,发现高温时会关不死输出,所以后加上这个电阻来泄放掉光耦的漏电电流。

最近太忙了,过两天会发布个详细的调试说明,大家见谅。

网友:
mos珊源极的10k电阻应该是红圈中的那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B:
mos珊源极的10k电阻应该是红圈中的那个。

引用图片

是的,就是这个红圈中的电阻,我整理到楼主位,方便大家查看

网友:
楼主很强大   这个电阻最好要接

网友:
不错。。很好。想买就是没有了。

网友:
先顶一个
我看楼主淘宝上的产品已经下架了?什么时间还可以买到啊??

网友:
调试基本成功,发现78L05的封装错误了,焊接需要把123顺序反反。昨天跟春风在北京路赛格碰头聊得很开心,春风虽说是1.83个头的东北汉子,但也蛮瘦的,但还是比我胖点。变压器春风早已定好,过2天就可以到手了,我顺便就从他那里顺了一个。外壳是个问题,北京路的店家开价太辣手了要150,还是去淘宝转转吧。板子图就不上了,大家的都一样,看看我做的电源输入组件,都是拿公司项目的废料拼起来的。

电源滤波器带双保险丝的 (原文件名:电源插口背面.JPG)

串口少了颗螺钉 (原文件名:电源插口正面.JPG)

楼主:
回复 网友AC:
调试基本成功,发现78l05的封装错误了,焊接需要把123顺序反反。昨天跟春风在北京路赛格碰头聊得很开心,春风虽说是1.83个头的东北汉子,但也蛮瘦的,但还是比我胖点。变压器春风早已定好,过2天就可以到手了,我顺便就从他那里顺了一个。外壳是个问题,北京路的店家开价太辣手了要150,还是去淘宝转转吧。板子图就不上了,大家的都一样,看看我做的电源输入组件,都是拿公司项目的废料拼起来的。

电源滤波器带双保险丝的 (原文件名:电源插口背面.jpg)

串口少了颗螺钉 (原文件名:电源插口正面.jpg)

哈哈,认识你很开心,要不是公司急着加班,真想聊到天黑
具体修改请下载楼主位的材料清单里有
你的动作还真快啊,就焊好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教一下春风,在测量电源纹波时示波器探头是1:1还是1:10档,同时示波器那边应该怎么设置才能保证测量的纹波是正确的。能不能拍张纹波的照片看看是什么样的?以前测量纹波也是方法不对,不是正确结果。

网友:
不是我快,而是春风的文档整理的好,想不快都不行啊。另外试用下来,觉得显示界面还可以改的更好,设置电压电流时会闪,留意到最后一位是不用的,可否改成显示一个“U”(8字段码管无法显示V,只能用U代替)和“A”来表示电压和电流,并且这两个位不要闪,需要设置的电压电流闪就可以了。比如10.50U,1.34A,这样在设置的时候就很直观了。另外把十位的无效0去掉就更完美了,比如05.000改为显示 _5.000。"_"为空位不显示,当超过9以后正常显示。(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
很不错   再出套件的话  可以预定一个

网友:
真的不错。还要出套件哦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C:
调试基本成功,发现78l05的封装错误了,焊接需要把123顺序反反。昨天跟春风在北京路赛格碰头聊得很开心,春风虽说是1.83个头的东北汉子,但也蛮瘦的,但还是比我胖点。变压器春风早已定好,过2天就可以到手了,我顺便就从他那里顺了一个。外壳是个问题,北京路的店家开价太辣手了要150,还是去淘宝转转吧。板子图就不上了,大家的都一样,看看我做的电源输入组件,都是拿公司项目的废料拼起来的。

电源滤波器带双保险丝的 (原文件名:电源插口背面.jpg)

串口少了颗螺钉 (原文件名:电源插口正面.jpg)
----------------------------------......

现在在为变压器头痛。春风兄会提供定制变压器吗?

网友:
主控部分通电已经成功,碰到ISP程序问题已经解决。
采用Flash Loader Demonstrator下载,成功率为0。
建议采用MCUISP for STM

继续等待定做的环变到来

杭州本地的,环变价格已经明朗,低于¥100

网友:
太强了,还出套件吗?

网友:
哈哈,已经付款买一套了,就等春风大哥发货了

楼主:
我在出差,上网机会少,淘宝链接更新到楼主位了,需要的可以直接拍下,我晚上抽时间改运费

网友:
风兄真是太火了,大半夜的一下就定出去好几套。。。

网友:
回复 楼主:

RXT和TXD分别要接到串口的哪几脚?

网友:
引用图片【楼主位】kdtcf 春风

网友:
回复 网友AD:

杭州哪里可以定啊,上次去电子市场问了下 ,价格有点离谱了,所以没定,给个订货地址,谢谢了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这个套件的stm32f焊接好没?我焊接这个可能有问题。

网友:
172楼:RX接PC 3脚,TX接PC 2脚。

网友:
回复 网友AC:
172楼:rx接pc 3脚,tx接pc 2脚。

网友:
回复 网友AE:
回复 网友AD:
杭州哪里可以定啊,上次去电子市场问了下 ,价格有点离谱了,所以没定,给个订货地址,谢谢了

我的环变确认后,报上名来,集中统一制作,价格还可以再商量。

网友:
回复 网友AF:
弱弱的问一下,这个套件的stm32f焊接好没?我焊接这个可能有问题。

这个要自己焊接,没把握请高人帮忙。

网友:
回复 网友AF:
弱弱的问一下,这个套件的stm32f焊接好没?我焊接这个可能有问题。

别怕,我以前也从没弄过这么多脚东西,看了焊接教程,买了个刀头,找了根废内存练习了一下就下手了,虽然比较难看,但目前工作正常

网友:
杭州环变已到

重量:2.3kg
要求底盘为正方形的,没有修改,改日现场再去更换。

网友:
东西已经收到了,还没时间焊接,包包里还夹了15元钱,并附说明:上海本地的邮费多了,所以退回.赞一个先

网友:
回复 网友AD:
主控部分通电已经成功,碰到isp程序问题已经解决。
采用flash loader demonstrator下载,成功率为0。
建议采用mcuisp for stm
继续等待定做的环变到来
杭州本地的,环变价格已经明朗,低于¥100

铜包铝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J:

具体内部是否铜包铝 可以拆开看看截面或者通过称重

网友:
本人由于有事 十天没有上网  就没有赶上这批套件了  请问春风兄下次套件什么时间出啊 等待的很着急哦 一直很想这电源

网友:
回复 网友AD:
主控部分通电已经成功,碰到isp程序问题已经解决。
采用flash loader demonstrator下载,成功率为0。
建议采用mcuisp for stm
继续等待定做的环变到来
杭州本地的,环变价格已经明朗,低于¥100

你在哪里订的。我就是温州的啊。说说地址,有空我去看看

QQ:6185818

网友:
春风,你的淘宝链接无效了,等你修改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G:

在杭州定的 温州制作

网友AH:
我的电源组装好了,发来给大家看看。

整机 (原文件名:1.jpg)

整机内部 (原文件名:2.jpg)

变压器与主板走线 (原文件名:3.jpg)

我的电源搭载了我自己的+/-12V电源 (原文件名:4.jpg)

变压器特写,订做的R型变压器,环形的我这订不到 (原文件名:7.jpg)

面板走线 (原文件名:8.jpg)

网友:
fuliaokai 同学的电源做得好,赞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AH:

内部走线实在是漂亮,感觉是专业布线的,赞!
R型应该性能更好,价格也更贵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I:
本人由于有事 十天没有上网  就没有赶上这批套件了  请问春风兄下次套件什么时间出啊 等待的很着急哦 一直很想这电源

得一周吧,我还在出差

回复 网友AJ:
春风,你的淘宝链接无效了,等你修改呢!
没有了,等待几天,我回上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H:
我的电源组装好了,发来给大家看看。

你这电源做得太漂亮了,可惜太忙了,前两天从徐州转到永城的,今天在济宁呢,不然一定上门欣赏一下精湛的工艺,比我的好多了,
另外问下你的外壳也挺好,在哪里买的。

网友:
谢谢。这个R型变压器165RMB,老板不给我还价,感觉有点亏。外壳是买现成的,正好用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H:
谢谢。这个r型变压器165rmb,老板不给我还价,感觉有点亏。外壳是买现成的,正好用上。

线路工整,做的很不错。
变压器和外壳在哪里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E:

价格离谱的报价250,抢钱呢

网友:
变压器在徐州科力特电子定的http://www.kelite.net.cn/   外壳嘛我不知道他的店名是什么。他那里还有好几个。一个80

网友:
注意到没~~~
面板上的指示灯在春风的机箱面板上可都没有露出来哦。

正在整理电源的布置及面板开孔图。

春风没有将具体的位置定位图提供出来,只好边量边画了

网友:
调试下来没有大问题,输出值和设置值很准确,就是显示的值偏得比较远,比如设置值为10V,输出实测10V,显示值为9.42V。我估计还有地方需要校准的,还是等春风的调试说明文件出世吧。

网友:
下电后再开机显示正确了,估计校正后需要重新启动的,否则显示就不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C:

是的,春风已经在另一个帖子里说明了,特别强调需要关机重启,我的开头也是这样

网友:
我倒在了STM32面前,这东西怎么这么难焊啊!!!!!!!!

网友:
刀口烙铁头加松香,轻松搞定的。楼上练一遍就会了。

网友:
【183楼】 hzpyj

升龙的变压器 铁损 空载电流多少 测过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先固定几个引脚,芯片位置正了,你就可以随便发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K:
回复 网友A:
你先固定几个引脚,芯片位置正了,你就可以随便发挥了

是的,208楼说 的方法合适,我也是这样弄的,一定要先固定好一两个脚再焊,如果焊接了很多引脚再返工就容易弄坏芯片和铜皮了,一定要小心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L:
【183楼】 hzpyj
升龙的变压器 铁损 空载电流多少 测过吗?

初级直流电阻12欧,初级电压212V,空载电流8mA

网友:
春风。我的电源杯具了,今天打开电源开关亮了一下就灭了,检查发现保险丝烧毁,跟换后上电发现输出后电流显示5.535A,实际没有任何负载,将电流调节到0.1A,串入万用表测得电流100ma正常,说明DA和控制回路正常。实测AD_A信号为0v,但显示却是5.535。怀疑这个通道的AD挂了,相邻的AD_V是正常的。现在想用16脚的ADC123_IN11来替代18脚,就是不清楚软件该怎么修改,当然我也试着自己先看看程序能不能自己搞定。

网友:
请问清风在广东工作吗?有业务联系联系。

网友:
回复 网友AC:

我也遇见过,重新标定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C:
春风。我的电源杯具了,今天打开电源开关亮了一下就灭了,检查发现保险丝烧毁,跟换后上电发现输出后电流显示5.535a,实际没有任何负载,将电流调节到0.1a,串入万用表测得电流100ma正常,说明da和控制回路正常。实测ad_a信号为0v,但显示却是5.535。怀疑这个通道的ad挂了,相邻的ad_v是正常的。现在想用16脚的adc123_in11来替代18脚,就是不清楚软件该怎么修改,当然我也试着自己先看看程序能不能自己搞定。

我的程序还不是很完善,可能通过软件可以消除这个故障,硬件一般不会这么容易坏,等我回家后一定根据大家遇到的现象来完善。

网友:
哦,这么回事啊。那我再试试。

网友:
看到帖子回复中有提到套件购买链接已更新到楼主位,为什么我找了两遍楼主位的内容都没有看到淘宝的链接哎,眼神不好了还是链接已经删除了呢,麻烦哪位帮忙贴一下,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M:
看到帖子回复中有提到套件购买链接已更新到楼主位,为什么我找了两遍楼主位的内容都没有看到淘宝的链接哎,眼神不好了还是链接已经删除了呢,麻烦哪位帮忙贴一下,呵呵。

现在没了,我在出差,等我回家后再上架

网友:
图上R38的接地标志好像错了吧?

网友:
面板 (原文件名:DSCF1137.JPG)

把数码管换成绿色,不会晃眼睛。把数码管前移,和面板保持平齐 (原文件名:DSCF1138.JPG)

这是修改后的面板。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H:

怎么多了两个调阻呀 还有输出也多了3个,分别是什么呀?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太无私了,敬佩,中国人讲究厚道:“下资料,先回帖”。

网友:
回复 网友AH:

面板 (原文件名:dscf1137.jpg)

把数码管换成绿色,不会晃眼睛。把数码管前移,和面板保持平齐

给女人穿件外衣就更加漂亮了,内在美还需要外在美哈~   搞个惠普一样的界面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N:

那个是我自己做的电源,正负12可调的,春风的电源没有负电源。有时不好用

网友:
等待,下手

网友:
最近在做外壳,但是没有准确的机械尺寸图。请春风把1:1的KEEPOUTLAYER 和TOPOVERLAY给出,我想直接打印后贴上去,方便定位开孔。需要开圆孔的地方,最好标识出中心十字。为避免有异议,还是不要给PCB文件,pdf就好。  楼主位的 CF-POWER2.1-PCB.pdf 好像不是1:1的。

网友:
请问:源程序是在什么环境下开发的啊?(uVision4吗?)

网友(2010-08-02):
新装了个keil 4.0,但是编译按钮都是灰色的,郁闷
另外,在CPU选项中没有STM32系列,以前用的3.0版本中是有的

网友:
Mark~~以后要用

网友:
Mark.不得不顶起来~!

网友:
期待下一批次能抢到一套!

网友:
套间还有吗?

网友:
关注此贴,准备买套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O:
新装了个keil 4.0,但是编译按钮都是灰色的,郁闷
另外,在cpu选项中没有stm32系列,以前用的3.0版本中是有的

你的是c51版本的吧,另外破解了吗?

网友:
春风大哥旺旺什么时候在线啊?

网友:
套件拍到了,坐等货到了,哈哈

网友:
嘿嘿,学习...
也想做过电源

网友:
花了两天的时间从第一版看到第二版,思路基本上都理清楚了。我是个刚毕业的学生,准备给自己装备一个自制电源。从春风大哥这儿学到了不少的东西,只是变压器部分还得消化一下。顶一个!
不过有个小小的问题就是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566265WFOXTA.pdf(文件大小:805K) (原文件名:CF-power2-MAIN.pdf) (7月6日有修改)
这个文件不能正常打开,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下载有问题,不过我已经换了几个地方下载还是有问题。

网友:
看到了,淘宝库存只剩1了,马上拍了.:)

网友:
很牛的说,记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O:
新装了个keil 4.0,但是编译按钮都是灰色的,郁闷
另外,在cpu选项中没有stm32系列,以前用的3.0版本中是有的
你的是c51版本的吧,另外破解了吗?

是的,这个问题暂时解决。3.0的不卸载,直接装4.0,可以,单装4.0不行

网友:
好久没有来这里关注了,不知道电源进行的怎么样?
春风有没有用电机做负载进行测试呢?
如果测试结果很好的话就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完美的东西了
。。。。。。。。。。。。。。。。
继续关注之中

网友:
不错的开源项目,支持一下

网友:
我也山寨了一台,本来是分别做五块板的.结果做回来的主板只有两块,键控板有三块.当初做的时候怕做不成功,变压器只订一台.不过还好,做完后,两块主板都比较低顺利的调好了.

这个电源说实在的用起来真的很爽.特别是用编码器调电压电流.还有就是校准后线性特别好,每一点好象都特别准.

在此过程中也有遇到过问题,就是在满载30V/4A时,电压不稳,只有28-29V,且不停地变化.降低电流,电压可以稳定(没解决了,不管它了,将就用).
在30V/4A恒流测试,(用电子负载).在极短时间(1分钟内)R33,Q3损坏两次,第二次R29也烧开路了,后来没再做这个测试.用电阻负载没出现过这种情况.
还有就是用串口与电脑相连,好象有些指令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会有返回值的,还有就是能不能让指令不用分大小写?当然这些问题也不是问题,只要用PC端软件就可解决的.

希望有变压器再次上架,我另一台还等着变压器呢.

不多说了上图:

共做了两块主板,三块键控板. (原文件名:01.jpg)

两块焊好的主板正面 (原文件名:02.jpg)

两块焊好的主板背面 (原文件名:03.jpg)

主板和散热器 (原文件名:04.jpg)

主板 (原文件名:05.jpg)

键控板正面 (原文件名:06.jpg)

键控板背面 (原文件名:07.jpg)

两台装进机箱,只先买一台变压器 (原文件名:08.jpg)

装进机箱图 (原文件名:09.jpg)

两台外观,开关还没找到合适的,所以前面板没装开关. (原文件名:10.jpg)

背部图,原本计划在,中间加一风机. (原文件名:13.jpg)

这个找了一个开关装上,感觉开关还是要装在前面比较方便. (原文件名:14.jpg)

网友:
套件还有吗?看不到连接

楼主(2010-09-01):
回复 网友AP:

你这山寨功夫了得啊,一模一样啊,非常漂亮。

楼主:
回复 网友AQ:
套件还有吗?看不到连接

套件有了,链接在楼主位。

网友:
【254楼】 kdtcf 春风
回复 网友AP:

你这山寨功夫了得啊,一模一样啊,非常漂亮。

谢谢,主要是您这个电源设计得太好,还有就是你无私的开源所有资料.我才能山寨出来啊.

kdtcf 春风,什么时候能再有变压器?我还有一台缺变压器,也不想去找厂定做,就等着您的变压器呢.

网友:
非常不错的电源,如果将LED改成用VFD的,电流做成5A的,再将元件做成贴片的,哗,那这电源完美了。

网友:
要是输出能到10A就好了,功率管和散热器应该受得了的

网友:
好强啦 学习学习 赞一个

网友:
//---
//这里贴上的PDF原理图少了个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R:

引用图片
//---
//这里贴上的pdf原理图少了个点。。

转PDF时丢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S:
要是输出能到10a就好了,功率管和散热器应该受得了的

6A肯定没问题的,需要改一个电阻,软件也修改下就可以了,我抽时间改一下。

网友:
现在只有羡慕的份

网友:
呵呵,我运气好,昨天定的今天上午就到了,主电路板基本焊完了,可惜还没有定做牛和外壳,只能先观赏了,再次感谢春风兄弟,以后有什么问题再来请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S:
要是输出能到10a就好了,功率管和散热器应该受得了的
6a肯定没问题的,需要改一个电阻,软件也修改下就可以了,我抽时间改一下。

春风老师,
要改那个电阻啊?

等待改后再订环牛.

楼主:
回复 网友AT:

我会单独发帖说明的

网友:
已经买了套件,变压器淘宝上定制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U:
已经买了套件,变压器淘宝上定制了
收到货了吗?
如果收到货,质量怎样?

网友:
发现,淘宝上都2.2版本了,不知改了哪里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U:
已经买了套件,变压器淘宝上定制了

变压器在哪定制的?我还差一只变压器,能给个地址吗?
没办法,决定先试着用开关电源来做,到时等有了变压器再换过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P:
回复 网友AU:
已经买了套件,变压器淘宝上定制了
变压器在哪定制的?我还差一只变压器,能给个地址吗?
没办法,决定先试着用开关电源来做,到时等有了变压器再换过来.

开关电源应该不行吧.如果压差大,散热器温度会很高的.
春风电源其中一个亮点就是变压器多绕组串联.

网友:
回复 网友AT:
回复 网友AU:
已经买了套件,变压器淘宝上定制了
收到货了吗?
如果收到货,质量怎样?

你好,你是问变压器吗?还是套件,我猜是问的变压器吧,我定的185块,环形的,卖家说是大厂的产品,估计还得四五天才能收到货,质量得拿回来才知道

网友:
回复 网友AU:
回复 网友AT:
回复 网友AU:
已经买了套件,变压器淘宝上定制了
收到货了吗?
如果收到货,质量怎样?
你好,你是问变压器吗?还是套件,我猜是问的变压器吧,我定的185块,环形的,卖家说是大厂的产品,估计还得四五天才能收到货,质量得拿回来才知道

是问变压器的.
价格超过1W1元了.如果质量还不行真的没话说了.

网友:
春风老师,请教一下,
5W0.05R电阻能用5W/0.047R的吗? 改后检流量程宽了点,没事吧?

手头上有些低温飘精密电阻,想把检压和检流电阻换成手头上的阻值,请教一下计算方法:

R38,(R5+R37)的取值是不是只要满足(1K/13.4K)就可以?是不是将31V衰减到<2.45V?

R36取值是不是等于R38?
(R6+R39)取值是不是等于(R5+R37)?

U11C放大器电阻(R12+R40),R41取值是不是只要满足(100K+22K)/10K就可以?是不是0.05R*4A*倍数<2.45V?

如果把这些精密电阻换了阻值,需要改动电容的值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T:

是问变压器的.
价格超过1w1元了.......

主要是数量太少,只有1个,绕组又多,人家都不愿做,所以价格就比较高,自己diy就这点不好,但是为了用上一个趁手的电源,忍痛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U:
回复 网友AT:
是问变压器的.
价格超过1w1元了.......
主要是数量太少,只有1个,绕组又多,人家都不愿做,所以价格就比较高,自己diy就这点不好,但是为了用上一个趁手的电源,忍痛买了

是的.

淘宝有些店4绕组以上收3元一个.

网友:
我的变压器做回来了,不带架子重量2.57Kg,直径12cm,高5cm,看它的绕线不算太精致,等晚上回家通电试试噪声和发热。

初级电阻9.67欧,我的板子有问题了,L7912严重发热,其他的测试暂时做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U:
我的变压器做回来了,不带架子重量2.57kg,直径12cm,高5cm,看它的绕线不算太精致,等晚上回家通电试试噪声和发热。

期待测试,超过1W1元了.看看质量如何?

网友:
昨天新买的春风变压器到了,昨晚装进机箱了,现在交个作业(现在才想起来给春风的淘宝上的款还没确认,等下就去办).还有前几天等不到变压器,用开关电源作的替代今天主要的也完成了(做了四个独立的开关电源:3V/4A;5.5V/4A;9.5V/4A;18V/4A),还差+/-14V的和8V的辅助电源还没有,用原来的环牛的辅助电源加开关电源,测试通过.过几天上图片.先上昨晚完工的.

面板和底是用普通不干胶纸用喷墨打印机打印的.外面加一层透明薄膜(在同事的一个文件夹上拆的,呵呵).

网友:
楼上的台式表不错

网友:
呵呵,也是在网站买的,折价的被我抢到了.很少用,还没舍得拆阿莫亲自弄的包装.

网友:
机箱也不错!机箱面板是雕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R:
机箱也不错!机箱面板是雕的吗?

不是雕的,是用铝板边料用台钻加锉刀弄的.面板纸开孔是用刀片割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P:

口水你34401啊,后悔当初没拿下一台,现在淘宝上一大堆都是有问题的,不敢买啊。

网友:
最山寨的外壳出炉了,历时一个月.全部手工制作,使用的全部是废料,菠萝格木地板加PVC板材加有机玻璃.

网友:
楼上的好手工!

网友:
很好!谢谢楼主及大家的分享!

网友:
酷,这个电源的成本是否偏高呀?

网友:
变压器部分 去找以前的老式功放拆旧是否可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V:
酷,这个电源的成本是否偏高呀?

高确实是高了点,可是为了追求完美也值得的。回复【297楼】fuxiangbo “BOBO”

变压器部分 去找以前的老式功放拆旧是否可行?
可以的,就是绕组得重新绕制,难度挺大的。

网友:
新程序烧录进去后似乎有点问题,在恒流状态下负载上有设定电流流过,但面板上的电流表始终显示0,又试着烧回老程序,问题没有复现。

网友:
终于等到修改版程序了,谢谢,春风在百忙中的无私奉献

修改错别字

网友:
俺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电源好用工频变压器啊?采用两级结构,开关源加线性调整的方式不是跟便宜,更简单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W:
新程序烧录进去后似乎有点问题,在恒流状态下负载上有设定电流流过,但面板上的电流表始终显示0,又试着烧回老程序,问题没有复现。

等我下班测试下,看什么现象

楼主:
回复 网友AX:
俺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电源好用工频变压器啊?采用两级结构,开关源加线性调整的方式不是跟便宜,更简单吗?

开关电源的可靠性和纹波就不好解决,我暂时能力也有限。

网友:
越来越好,追求完美

网友:
顶大侠,就是不知高级版的什么时候出?

网友:
回复 网友AW:
新程序烧录进去后似乎有点问题,在恒流状态下负载上有设定电流流过,但面板上的电流表始终显示0,又试着烧回老程序,问题没有复现。

偶的也是同样问题。

网友:
春风大哥,这段程序我有点看不懂为什么要写下啊。Key5 Key6按键检测。

网友:
春风大哥能 稍微 讲解下  编码器的 硬件电路  与 软件 实现的 功能解说不?
期待中

网友:
几天不上论坛,没想到春风电源的程序又有更新了,越来越完美了!

网友:
回复 网友W:
回复 网友AW:
新程序烧录进去后似乎有点问题,在恒流状态下负载上有设定电流流过,但面板上的电流表始终显示0,又试着烧回老程序,问题没有复现。
偶的也是同样问题。
一样,不止是恒流,恒压也一样,没有电流显示

楼主:
回复 网友AY:
春风大哥能 稍微 讲解下  编码器的 硬件电路  与 软件 实现的 功能解说不?
期待中

我得抽时间整理,现在先挑重点的干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A:
,一样,不止是恒流,恒压也一样,没有电流显示
恒流恒压都可以的,我测试了,是不是你们忘记加两个3.3M电阻了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223447&bbs_page_no=1&bbs_id=3071

网友:
回复 楼主:

确定加了3.3M电阻了,这问题真是怪了,我不管多大电流,都是显示0,刷回第二版就有显示

另外,春风图示的4毫安和8毫安相应的电压值怎么不是正比的?

网友:
我也在做1个数控直流电源,正在做,还没有做好。是大的充电放电设备上用的。看了春风的电源,很受启发。来学习了。放上PCB,PCB的接地有些没有连上,图没有错,是把大面积接地删掉了的缘故(为了容易看清)。抱着学习的态度,欢迎拍砖。用的是C8051F350 ,因为有AD,也有DA。零位调试跳动可以达到16位,在0x0003~0x0004 ,也就是65535 分之2 ,保守的估计能到万分之一。具体的控制PCB还没有调试好,调试后也会放上来。对春风的为人与技术很敬佩。本人比较忙,但是会经常上来看看。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585808ZOFE6B.pdf(文件大小:43K) (原文件名:C350.pdf)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A:
,一样,不止是恒流,恒压也一样,没有电流显示
恒流恒压都可以的,我测试了,是不是你们忘记加两个3.3m电阻了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223447&bbs_page_no=1&bbs_id=3071
---------------------------------------------------------------------------------------

问题确实如上面几位网友描述的,我刚才看到春风大哥的帖子,才烧写的程序.
电流是大小都显示为零.

建议春风,用从网站上下载的程序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P:

我晚上下班测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P:

的确是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W:
回复 网友AP:
的确是这样。

奇了怪了,我下载程序烧录仍然可以用,还很正常呢。

网友:
会不会是存有自激?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W:
回复 网友AP:
的确是这样。
奇了怪了,我下载程序烧录仍然可以用,还很正常呢。

这就诡异了,要不春风另开个帖子统计下另外的同学是不是也有同样的问题,看看有多少人有问题,有多少人正常的

网友:
非常希望春风兄讲一讲编码器的原理及应用。或者提供以下你使用的编码器的资料。

网友:
第三版程序很好用啊。
接下来等春风的 上位机软件

网友:
我正在学习春风兄的电路。
我去年就有做多路电源的想法。主要是我有一些拆机件,比如IRF250,IGBT,LCD,变压器(UPS的),P89C52等等。一个主要宗旨是尽量不花钱,或者少花钱。全都有拆机件。
基本想法是:0-30V/10A,±5-15V/1A。
LCD是192128。
目的是自己DIY玩。
但是我的水平很有限,所以一直在学习。
以后会多请教个位达人的啊。先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A: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W:
回复 网友AP:
的确是这样。
奇了怪了,我下载程序烧录仍然可以用,还很正常呢。
这就诡异了,要不春风另开个帖子统计下另外的同学是不是也有同样的问题,看看有多少人有问题,有多少人正常的

该加的都加了,问题还是存在,同意开贴单独讨论。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W:
回复 网友AP:
的确是这样。
奇了怪了,我下载程序烧录仍然可以用,还很正常呢。

  要不再麻烦一下春风,重新上传一下程序,我再试试.

网友AZ:
大家注意看一下 ,画红线的地方,是否有错误呢。。。。

网友:
顶起来,难道就没人看到这里的错误吗???????

网友:
两个地是分开的。

网友:
楼上看清楚了,不是地分不分开的问题,是电源经MOSFET后输出直接对地了。。。。

网友:
恩 楼上说的对

网友:
上面那个地应该是数字地,下面那个地则应该是模拟地,电源输出是通过那个1K2W的电阻到地的,所以不会是短路的,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Z:
顶起来,难道就没人看到这里的错误吗???????

回复 网友AZ:
楼上看清楚了,不是地分不分开的问题,是电源经mosfet后输出直接对地了。。。。

呵呵, 这么低级的错误还不至于犯的,此地非彼地,这个地是控制系统的地,但是确实是输出+,没仔细看帖吧O(∩_∩)O~

网友: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麻烦春风兄讲一下 下图中 A点的原理了。。。

网友:
原理在2.0版的帖子里有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Z:

这个问题在2.0版帖子里有详细讨论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C:
第三版程序很好用啊。
接下来等春风的 上位机软件

请问你电源是春风2.2版的还是春风2.1版的?

刚才又重新烧了一次9月24日的程序.烧完后重新进行了校准操作.结果情况依旧,不管大小电流均显示为:0.000A.没办法只好重新烧回8月22日版程序.

网友:
回复 网友AP:
回复 网友AC:
第三版程序很好用啊。
接下来等春风的 上位机软件
请问你电源是春风2.2版的还是春风2.1版的?

刚才又重新烧了一次9月24日的程序.烧完后重新进行了校准操作.结果情况依旧,不管大小电流均显示为:0.000a.没办法只好重新烧回8月22日版程序.

同样的问题,不显示电流.

网友:
是2.1版的,老程序100ma下的电流显示不准,更新后就非常好了。连校正都没有做,还是用2.1版的参数。今晚回去重新校正一遍看看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春风大师,问一下你的bom单是怎么生成的?
手动填bom的模板还是用软件生成后再加上注释等?

楼主:
回复 网友BA:
春风大师,问一下你的bom单是怎么生成的?
手动填bom的模板还是用软件生成后再加上注释等?

是以前一个网友做的,我拷贝了然后逐个添上去的,笨的办法。

网友(2010-10-01):
多谢春风的电源套件,让我过了一把瘾,随着电源的组装、调试、烧程序,STM32也终于不那么神秘了;
-------------------

网友:
电源现状:

刷了9月24日的固件后,电流显示一直是 0000 了,电压显示与调节正常。

刷回8月22日版的,一切正常,就是电流小于100mA时显示不准。

电压显示非常准,电压调节方法也非常准!

期待更完善的版本;只要春风贴上来的,一概照刷,呵呵。。。
-------------------
建议:1、键盘锁定后,是否考虑让哪个LED一直闪烁,直到接触锁定?
      2、在现在的基础上,吧显示改成LCD显示,显示信息就会多很多吧,功能可以不变,人机界面更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R:
电源现状:
刷了9月24日的固件后,电流显示一直是 0000 了,电压显示与调节正常。
刷回8月22日版的,一切正常,就是电流小于100ma时显示不准。
电压显示非常准,电压调节方法也非常准!
期待更完善的版本;只要春风贴上来的,一概照刷,呵呵。。。
-------------------
建议:1、键盘锁定后,是否考虑让哪个led一直闪烁,直到接触锁定?
      2、在现在的基础上,吧显示改成lcd显示,显示信息就会多很多吧,功能可以不变,人机界面更好了

1.我当时也考虑应该有个指示,不然看不到,得加上。
2.我的12864LCD正在路上呢。

网友:
mark,埋头学电源;
谁能详细讲解一下电路啊,
对模拟电路不很熟;

网友:
春风大哥 膜拜一下

网友:
我查了一下 发现这个帖子居然没有mark过 真是罪过罪过... 谢谢春风,谢谢阿莫 谢谢大伙

网友:
风兄,我2.2版的板子,按照2.1版的BOM清单将八分之一W电阻焊完了,还多出来1个IN4148,2个3.3M电阻(R55,R56?看你另一个2.1版改的位置好像不一致啊),2个200K电阻,1个2K电阻,请指教焊在哪里?是否有2.2版的BOM呢?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B:
风兄,我2.2版的板子,按照2.1版的bom清单将八分之一w电阻焊完了,还多出来1个in4148,2个3.3m电阻(r55,r56?看你另一个2.1版改的位置好像不一致啊),2个200k电阻,1个2k电阻,请指教焊在哪里?是否有2.2版的bom呢?谢谢!

R55 R56不焊,两个3.3M的电阻可以参考帖子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223447&bbs_page_no=1&bbs_id=3071

别的不用管,数多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A:
春风大师,问一下你的bom单是怎么生成的?
手动填bom的模板还是用软件生成后再加上注释等?
是以前一个网友做的,我拷贝了然后逐个添上去的,笨的办法。

呵呵,这应该是我以前这的,这个BOM表是可以用软件自动导出的,但要用一个以前制作的“模板”文件才能导出。

过几天我有时间写个简单的导出方法出来,给有需要的人

楼主:
回复 网友BC: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A:
春风大师,问一下你的bom单是怎么生成的?
手动填bom的模板还是用软件生成后再加上注释等?
是以前一个网友做的,我拷贝了然后逐个添上去的,笨的办法。
呵呵,这应该是我以前这的,这个bom表是可以用软件自动导出的,但要用一个以前制作的“模板”文件才能导出。
过几天我有时间写个简单的导出方法出来,给有需要的人

我的BOM表是手工填上去的,可否分享下你的“模板”?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C: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A:
春风大师,问一下你的bom单是怎么生成的?
手动填bom的模板还是用软件生成后再加上注释等?
是以前一个网友做的,我拷贝了然后逐个添上去的,笨的办法。
呵呵,这应该是我以前这的,这个bom表是可以用软件自动导出的,但要用一个以前制作的“模板”文件才能导出。
过几天我有时间写个简单的导出方法出来,给有需要的人
----------------------------......
出BOM的时候可以选择模板,PS:大哥你用的那个BOM模板是软件自带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D:
出BOM的时候可以选择模板,PS:大哥你用的那个BOM模板是软件自带的。

我用的是99se,出的bom表效果很不好,就想有个模板把很乱的数据加进去,能自动对齐,清晰就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D:
出bom的时候可以选择模板,ps:大哥你用的那个bom模板是软件自带的。
我用的是99se,出的bom表效果很不好,就想有个模板把很乱的数据加进去,能自动对齐,清晰就好。

呵呵,是这样啊

网友:
想整一套,多少银子?

网友:
回复 网友BE:
想整一套,多少银子?

淘宝店铺,有电源套件 http://shop62469556.taobao.com/

网友:
菜鸟弱弱的问一句.电路板上的 R54 R55 R56  分别是多大阻值的啊!!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F:
菜鸟弱弱的问一句.电路板上的 r54 r55 r56  分别是多大阻值的啊!!谢谢了!!

R54是10K,R55 R56 不装

网友:
引用图片【楼主位】kdtcf 春风

请问这个变压器安装之后最高端到底板有多高?最近在物色机壳。另,变压器直径是多少?

网友:
2010-10-18学习记录!

网友:
mark。。。需要人帮忙做上位机软件的算我一个。。DLDPHI7。。串口。USB都没问题。。。可以做曲线、、、可以记录功率。。SQL2000数据库。。可以免去仪表示波器。。。做产品的测试可记录实验电源。。QQ:330563234。。联系

网友:
这个怎样解决输出短路问题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G:
引用图片【楼主位】kdtcf 春风
请问这个变压器安装之后最高端到底板有多高?最近在物色机壳。另,变压器直径是多少?
变压器外形:110*110*65,安装孔距离:85*85,高度:65mm。

楼主:
回复 网友BH:
  这个怎样解决输出短路问题啊?

短路后就进入恒流模式了,电流不会继续增大。

网友:
春风,想问下,我校准后,刚开始小电流有偏差,电压不会,比如输出5V,负载接1K的电阻,电流是3MA,等20分钟后才到5MA,这个是什么温度漂移啊,要加的三个电阻都加了,校准的时候也很准,等冷下来就不行的?

网友:
肯定要先标记``有空自己动手``哈哈``

网友(2010-11-13):
设计思想有一点没看懂,为什么直流电源要做过零检测?

网友:
回复 网友BI:

你看错了吧,没有过零检测,那个就断电检测。

网友:
回复 网友BB:
风兄,我2.2版的板子,按照2.1版的bom清单将八分之一w电阻焊完了,还多出来1个in4148,2个3.3m电阻(r55,r56?看你另一个2.1版改的位置好像不一致啊),2个200k电阻,1个2k电阻,请指教焊在哪里?是否有2.2版的bom呢?谢谢!

我也是2.2的板子,多2个3.3M 电阻,要像2.1那样直接焊在板子上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LZ,看了你的电路、PCB都很不错。
有几点建议
1.LED采用IO扫描,可以省掉3片74HC595
2.把按键改成3*4或4*4键盘,做成手动设置输出电压、电流。
3.所串口改成USB的,型号可选PL_2303hx,现在主板厂家都把串口省掉了
4.SMT32可以放在LED板上。

  如有不当之处请见谅

楼主:
回复 网友BI:
设计思想有一点没看懂,为什么直流电源要做过零检测?
是保护用的,2.0版帖子里有说明。

回复 网友BJ:
回复 楼主:
   lz,看了你的电路、pcb都很不错。
有几点建议
1.led采用io扫描,可以省掉3片74hc595
2.把按键改成3*4或4*4键盘,做成手动设置输出电压、电流。
3.所串口改成usb的,型号可选pl_2303hx,现在主板厂家都把串口省掉了
4.smt32可以放在led板上。
  如有不当之处请见谅
谢谢你的建议,
1.io扫描是拉线太多,当时为了省线。
2.按键设置电压电流值得考虑下。
3.USB一般人搞不定,还要驱动程序,串口适合工业应用。
4.led板太小放不下。

网友:
STM不能放显示板上吧,要用STM的AD,引这么长线精度全没了

网友:
还是旋转编码开关好用,示波器是好的榜样。

网友:
TVS1 TVS2 是不是没有方向的?没用过瞬态抑制二极管,看春风的板子上这两个二极管没有标示方向

哦 明白了P6KE15CA是双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K:
tvs1 tvs2 是不是没有方向的?没用过瞬态抑制二极管,看春风的板子上这两个二极管没有标示方向
哦 明白了p6ke15ca是双向的

是的,没有方向的,就是两个极性的电压都限幅在15V,保护端口。

网友:
MARK + MARK............................

等待新版套件。。。。。。。。。。。。。。。。。。。。。。。。。。。。。。

顶春风。。。。。。。。。。。。。。。顶阿莫。。。。。。。。。。。。。。。。。。

网友:
回复 楼主:

LZ,你好,想用的原理图及软件DIY个电源,由于家里还有个电源壳,变压器,另电脑串口有问题准备直接增加个USB口,保留232.
但发现在从楼上下载的原理图电压调节部分输出未与调整管连接,如图,应该每二幅才是正确的吧。

PDF中的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楼上 (原文件名:ourdev_565754CENFO1[1].jpg)

网友:
顶春风,初偿回路是如何设计的,我发现电源恒流时带感性负载易振荡,(有点像电子负载振荡)一直没搞明白MOS管与运放补偿回路的这块设计.国内电子书很少有提及这块的.一般分析的是三极管和运放组合,但MOS与运放组合很少。
1,我看到运放的输入引脚电源与地侧分别接有电容,U11B的5脚,
2,U11B的6脚电阻R3平衡电阻,我觉得可以不接。
当然把整个电路各个元件作用详细说明一遍比设计这个电路工作量还要大。
我只想深入理解一下。

网友:
弱弱问下~为什么要把源极做成模拟地呢?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L:
弱弱问下~为什么要把源极做成模拟地呢?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

为了很好的驱动MOS管。

网友(2010-12-19):
奇怪了,我只能用10.08.22日的程序,但是没有锁定键的功能;今天下载了10.09.24和10.10.14更新的程序都不能正常使用,10.09.24的程序下载后无法显示负载的电流,也就是一直显示0;10.10.14的程序更奇怪,开机后按下OUTPUT键数码管即灭了,所有按键均失灵;只有换回了10.08.22的程序,才恢复正常;希望春风大哥指点

网友:
楼上的,用9.24程序需要加电阻调偏移,10.14确实不好用,一动就死机

网友:
楼上的兄弟,是加两个3M的电阻吗?

网友:
回复 网友Y:
楼上的兄弟,是加两个3m的电阻吗?

一共要加3个电阻,不加电阻小于1A的电流就不显示,有一个帖子里有详细的内容,你找找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U:
回复 网友Y:
楼上的兄弟,是加两个3m的电阻吗?
一共要加3个电阻,不加电阻小于1a的电流就不显示,有一个帖子里有详细的内容,你找找吧

谢谢!我找找看

网友Y:
晕,按照帖子加了3个电阻,然后下10.09.24和10.10.14更新的程序还是一样的问题,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好电源啊,有空要向你请教

网友:
自从上了论坛,发现这里资料非常非常好,而且量很足,要不是自己暂时不能全吃透,哥早就白白胖胖了。

网友:
菜鸟膜拜春风大哥的开源作品,对数控电源很有兴趣

网友:
串口连接:TXD -> 串口头2脚
          GND -> 串口头5脚
          RXD -> 串口头3脚

这个没错吧,我查的针脚定义是RXD-2脚,TXD3脚,对应2.2版套件黄色接2,白色接3,黑色接5...

网友:
问个问题,知道的帮忙回答一下,本人现在做一5V-15V 15A,可不可以按照楼主的原理图,简单更改一下取样电阻实现?如果可以,MOS管是否需要更换大功率的?在线等,谢谢!

具体要求
24V 20A开关电源输出做为电路的输入,输出做到5-15V 5-15A可调,精度要求不是很高。

网友:
回复 楼主:

输出电压采样那里是不是有问题啊?两个地的区别

楼主:
回复 网友BM:
问个问题,知道的帮忙回答一下,本人现在做一5v-15v 15a,可不可以按照楼主的原理图,简单更改一下取样电阻实现?如果可以,mos管是否需要更换大功率的?在线等,谢谢!
具体要求
24v 20a开关电源输出做为电路的输入,输出做到5-15v 5-15a可调,精度要求不是很高。

不好意思,太忙了,才回复,更大功率凡是电流路径上的原件都得加大,甚至PCB铜箔也耐不住那么大电流,得加厚,MOS管使用8个并联就能够用的,散热器得很大,输入电压不可调输出5V时最大电流工作功耗可达到(24-5)*15 = 285W,功耗很大了。

回复 网友BN:
回复 楼主:
输出电压采样那里是不是有问题啊?两个地的区别
没问题的,仔细看帖,呵呵。

网友(2011-02-01):
看不懂MOS部分,为什么正极接MOS再接0.1R电阻就直接接地了?好像不会流过负载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顶   !!!!!!!!!!!!!!!!!!!11
牛!!!!!!!!!!!!!!!!!!!!!!!!!!!!!
无私奉献!!!!!!!!!!!!!!!!!!!!!!!!!1
眼泪哗哗的!!!!!!!!!!!!!!!!!!!!!!!!!!!!!1

网友:
风兄,如果在0-5V的输出电压精度想尽量控制到1mV以内的话,更换TL084为OP177F,另外提高DAC的分辨率是否有效?电阻是否都需要高精度的?市面上的国巨普通贴片电阻能否满足要求?
请不吝赐教

网友:
再次来顶下牛帖,看了下PCB 前面板上的8050是不是封装画错了??

网友:
东西做得真好,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2011-03-16):
2.1版的套件还有吗

网友:
楼主位已经没有淘宝的套件链接了,不知道楼主还有没有套件可以出的,我也想搞一套自己玩下。

网友:
我的电源怎么LED屏以几十HZ的频率在抖??眼睛看着很是不舒服!

网友:
不知道楼主考虑安规了没有,包括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

网友:
想看一下原理图,为什么下载后报告文件损坏了呢。不知道那位朋友有完整的文件麻烦发我一下:h.e.w@163.com多谢了。

网友:
mark,迅速给力

网友:
如果是自己设计的,春风真的很牛!

顶你的肺啊!!!太有才啦!谢谢

网友(2011-04-19):
非常好的电源,动心了,哪里有套件卖?

网友:
今天终于调试成功,我也终于有个电源了^-^,电源非常好用哟。谢谢春风大哥了。

网友:
我的电源的PCB是按照春风大哥的提供的元件部局图画的,然后热转印的,双面热转印的(真是好难呀),热转印的效果不是太好,所以就不传上来现丑了,调试时好几处连线都出了问题,今天终于调试好了,运行了一天,真的很好用。虽然我的电源现在能用了,但不知我的PCB还会不会出其他问题,所以想问一下春风大哥啥时现出套件的话能不能多出几块PCB板,我也顺便给我的电源换一下PCB。

网友:
很好啊!要是工艺上把连线换成排针,就与西门子的通信电源媲美了。

网友:
要是把资料整理一下就完美了..........

网友:
这种档次的开源,真没见过。够狠够强大

网友:
额  昨晚发现的bug,春风这么快就做出程序升级,赞下,顶你。

网友:
再次向伟大的“春风”致敬!以为春风在忙别的事,不会再对2.1版进行软件维护,实在是无法表达自己的崇敬之心。

网友:
等待机子!嘿嘿!

网友:
有人刷了5月1日的程序吗

网友:
刷了5.1版的程序,电流始终显示5.535

网友:
真漂亮啊,羡慕

网友(2011-05-20):
谢谢 保持联系...

网友:
能解释下SW2和J4的作用和使用方法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O:
能解释下sw2和j4的作用和使用方法吗?

知道了,是调试用的

网友:
刷了2011.5.1程序,按输出或转拨码开关就没显示了

网友:
2011.5.1刷写成功
按照论坛上刷写的方法不行,按照STM32说明文档的刷写方法就可以了。
另外,如果把恒流调到0,输出电压会变成为0,开始以为错了,搞了半天才知道

网友:
这个必须mark~~~

网友:
此贴不顶非好汉

网友:
交流切换可以这样

网友:
这个需要mark

网友(2011-06-22):
大哥,我还是没看明白D2的作用啊!!!!求解!尤其是2.0版里面的D1,D2

网友:
拿春风的程序来学习STM32很合适,注释详细,又好懂。正在学习中。

网友:
想买 怎么联系你?

网友:
这个还有提升空间啊。很多程序段都可以优化的。

网友(2011-07-24):
问春风个问题:如果输出电压是30V ,电流是1A ,这个时候把输出端短路,你这个电路是怎么做到输出短路保护的?谢谢!!!!

网友:
我仿真了下,感觉你这个电源在输出高电压时,突然短路,好像没有硬件保护

网友:
回复 楼主:

十分佩服春风大哥!

网友:
淘宝链接失效..........

网友:
我没有卖的啊?我只想要板子,不要火牛,火牛太重了

网友:
感觉模拟部分还是比较深奥的,功力不够,继续深研。

网友:
佩服。。。

建议列个元件清单,方便网友制作…

网友:
请春风大师帮忙解释一下,下图中的R5、R37、R38的作用,U11B是差分,应该不需要这几个电阻吧,不是有正端的么,U11A、U11D的作用是什么,是比较器么?如果是比较器的话,那输出的电压就只能是恒定的12V了,怎么调节啊,能解释一下其电压调整的原理么,自己看了很久都没有看明白,请教了!

网友:
春风太帅了!

网友(2011-08-27):
春风为什么用LM35而不是18b20?是偶然吗?

网友:
买这样的散热器可以吗?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9198058489

网友:
回复 楼主:

春风,不错,顶起

网友:
关注下,去年买的套件,焊好了,还没调试好

网友:
什么时候还出套件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O:
请春风大师帮忙解释一下,下图中的r5、r37、r38的作用,u11b是差分,应该不需要这几个电阻吧,不是有正端的么,u11a、u11d的作用是什么,是比较器么?如果是比较器的话,那输出的电压就只能是恒定的12v了,怎么调节啊,能解释一下其电压调整的原理么,自己看了很久都没有看明白,请教了!

引用图片

有同样的疑问!正在郁闷中!高手解答

网友:
回复 网友BP:
问春风个问题:如果输出电压是30v ,电流是1a ,这个时候把输出端短路,你这个电路是怎么做到输出短路保护的?谢谢!!!!
这是就进入恒流模式了

网友:
真不错,顶一个。

个人看法: 外接的24C08 eeprom, 是否省略, 对于F103VC芯片,有足够的空间用Flash来虚拟eeprom, 不知道春风兄有自己的看法,觉得24C08 更稳定?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这里面的22pF电容式做什么用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
150W左右的环牛,125元不贵了,其他地方订也差不多(数量过万的话可能在约95元能订),远的地方订还要运输成本。

网友:
顶春风啊!祝楼主身体健康!

网友:
cool,打算做一个

网友(2011-09-27):
要是PWM PID就牛了,可惜是模拟控制!

网友:
灰常牛,酷的不行啊!喜欢

网友:
好,好,好,太好了,一直在找。

网友:
对春风的电源用起来好用,期待3。0的推出,同时想学习使用C语言编程,希望春风兄弟能在程序中多个流程图,及多点注释,如我想修改输出电压调整范围(0~10V)软件,硬件有什么样的改动呢?

网友:
如果第三版能很快推出,就等,不然下个月就开始做

网友:
视频中发现,春风的电源精度非常高!!!

网友:
春风大哥请指教:
    我在实验中发现,这个光耦起不到你说的作用,可能我没搞明白。所以请指正。
不用它,照样能工作,用了它电压负载的调整率提高很多。是这样吗?

网友:
啥时候出3.0啊?。。。

网友:
强帖,留名!做个记号,慢慢学习

网友:
这个必须MARK!

网友:
回复 楼主:
春风大哥呀,你的淘宝店是多少呀。、。。。。

网友(2011-10-27):
回复 楼主:

好资料!!!

网友:
made in china 也一样可以是精品啊

网友:
只能用一句话来膜拜了:信春哥得永生!

网友BQ:
我也仿制了一台春风大哥电源,真的很好用。今天发现了一个小问题,当电流小于70ma左右时,电流显示为0,高于70ma时显示正常,不知为何,还望春风大哥帮忙解答一下是哪里问题。先谢谢了。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这么好的资料看来得啃半年了,谢谢楼主春风

网友:
我的问题已解决了,换了一块TL084

网友:
春风大哥,
小弟是菜鸟...
我有一个弱弱的请求...
在以后的版本中,原理图能不能也像写程序一样,多加注释...

网友:
回复 楼主:

mark!!

网友(2011-12-01):
资料已下,好好琢磨!
感激中。

网友(2012-01-02):
比较牛,只是看了半天,找不到春风的淘宝链接哇。

网友:
回复 楼主:

很强大!

网友:
mark  春风电源

网友:
牛B啊,赞一个!

网友:
电源套件都买了两年了,还没时间搞,有新改进了吧?很强的东西。

网友:
支持!
不过还是感觉线性的东东能耗太厉害,喜欢开关电源!

网友:
龙年到了,祝朋友们新年快乐。

网友(2012-02-05):
春风兄,2.3版套件中的R55/R56 3.3M电阻要不要焊的,发过来的套件3.3M电阻只有一个,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MARK,买的套件马上就要到了~~

网友:
怎么上面的PCB文件(PDF),下下来看不成了,能再上传吗?

网友(2012-04-13):
原理kdtcf 大师就是春风电源的作者啊!顶!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希望能出个套件呀,这样就能造福大众啦

网友:
這里的文件都是因未能解决下载带宽控制,暂停下载
請處理一下

网友:
能下资料了。谢谢春风大哥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风哥,小弟不才,想在你2.1的基础上做些改进。但是碍于无法下载论坛里的资料,所以只能向你直接要资料了...我的邮箱是475551890@qq.com(也是没有办法才留下邮箱的,无论成功与否定当最后留下我的改装过程的...)

网友(2012-06-02):
好贴啊,很有收获

网友:
春风大哥你好,我照你发的2.1版电路做了PCB电路,但功率输出纹波电压很大,100HZ的锯齿波样。在你的数字电路有变化,但模拟电路没动。不知道这个波形是哪里出现的?是MOS管出来的影响吗?

楼主:
这是100Hz的,应该是滤波过来的,看下滤波电容,另外后级工作也不正常,电源有抑制纹波的作用,你看下后面的调整管是不是饱和了

网友:
NB  扶持一下   考虑上手!

网友:
老大 ,你让我佩服,软硬 全能, 太强大了!

网友:
太可惜了,东西已经下不了

网友(2012-07-03):
不会呀,我刚试了下都能都下载?

网友BR:
很好的开源,有人组织套件购买吗,我现在进行中,画图,购买器件,就是高精度电阻很贵哦,很多需要到多个淘宝店铺购买。

网友(2012-08-03):
真是高手,希望有机会能多多指教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R:
很好的开源,有人组织套件购买吗,我现在进行中,画图,购买器件,就是高精度电阻很贵哦,很多需要到多个淘 ...

我也想做个呢,能提供套件吧

网友:
刚刚加入论坛,拜读了一下春风大做,真是不错!
这东西原理看懂简单,就是真要做成精品确实需要相当功底,在此羡慕同时,提个建议
希望春风能否分享一下一些做设计心得,如布局、布线,电源和地的处理方面的经验,让我们也能跟着提高提高,呵呵
春风画图用的什么软件,我有点不明白电路板上那种大块的铜是如何处理得到的,也请指点一二,多谢!
另外,这个电源要能做成双路的就更爽了,双路30V可调,再加一个单5V输出。

网友:
想买套件 做一个吧

网友:
看一下電路 , 你的電路在小電流下 會很難穩定. 你可以跑一下 模擬電路看看.

网友:
很感谢啊。。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也做这样的东西

网友BS:
春风哥,电源模拟电路用Multisim仿真总是会出现如图这样的纹波,我记得坛中也有一个网友也用实际电路测试发现了这个问题,我记得您是加了一个电容,但是现在原来的帖子实在是找不到了,您能再讲一下吗?

网友:
霸气外露!

网友BT:
春风好像换头像了呀  一时还不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BS:
春风哥,电源模拟电路用Multisim仿真总是会出现如图这样的纹波,我记得坛中也有一个网友也用实际电路测试发 ...

这个没啥影响,老陈测试安捷伦的电源在这个拐点也有这个阻尼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BT:
春风好像换头像了呀  一时还不习惯

O(∩_∩)O~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没啥影响,老陈测试安捷伦的电源在这个拐点也有这个阻尼振荡

谢谢~~~~~

网友(2012-09-12):
好强的动手能力。

网友:
顶   东西感觉很好啊

网友:
有空要认真学习一下。

网友:
正在学习中。
先把电路搞明白了再去研究你的程序。

网友(2012-10-18):
请问一下春风大哥:2.1版本的R28处同时接了两个地什么意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Z:
大家注意看一下 ,画红线的地方,是否有错误呢。。。。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

我也觉得有错误啊!发表帖子没人回复啊!到底是怎么个情况啊!大家解释一下吧!新手

网友:
好想自己整一套啊

网友(2012-11-28):
很不错的电源,看不见购买地址。

网友:
很专业,可以做成产品了

网友:
学习了。模拟,数字,编程,电路板设计。强人啊。

网友(2013-01-08):
mark 之  慢慢看

网友:
什么时候有成品可以买啊?很是期待~

网友BU:
春风大哥你好,我把论坛里2.0版和2.1版的帖子都认真看了一遍,但还是有一些问题,希望您解答。(貌似这里很久没有人提问过了,希望现在提问还来得及,呵呵)

好了,进入正题,这几个问题是:

1、运放U11B 的两个输入端各有一个4.7k的电阻,您在2.0版的一篇帖子里给出的解释是防止浪涌电流对运放造成损坏,但是,运放的两个输入端与负载的正负两级间已经有了R5,R37,R38和R6,R39,那么相比与4.7K来讲,4.7K的保护作用是不是太小了?理解成为平衡运放两个输入端的输入失调电流是不是更好一点呢?

2、您的2.1版电源中把晶体管改为了MOS管,我在网上找到了一片帖子,里面提到用MOS管来代替晶体管是“以MOS管之短搏晶体管之长”和“MOS管的线性区太窄”,请问春风大哥,关于这个问题您觉得有道理吗?

3、您的设计是单路输出的,如果我想改为双路输出的话,控制部分的地应该怎样处理呢?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模拟部分每路需要一个单独的地,而且控制部分也需要一个单独的地,并且他们之间必须用光耦来隔离?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法来解决“地”的问题呢?谢谢!

同时预祝大家春节快乐!

网友(2013-02-18):
忍不住要赞叹,真牛

楼主:
引用 网友BU:
春风大哥你好,我把论坛里2.0版和2.1版的帖子都认真看了一遍,但还是有一些问题,希望您解答。(貌似这里很 ...

1.这两个电阻对平衡输入失调没作用,对外来的浪涌有个电阻限流还是好的。
2.其实mos管和晶体管线性度比较,肯定是晶体管线性好,但是我们这个是大环路负反馈,由负反馈补偿非线性失真,要比晶体管本身的线性更好,用MOS管也一样的线性很好。
3.如果双路的话,最好不好共地,两路独立的最好,可以独立使用,也可以串联使用。

网友:
春风电源V2.3版,R55,R56的参数是多少?套件里倒是有2个多余的电阻,不知是不是这里用的。原理图上没有,2.3的材料清单从哪里下呀? 往回找了找,找到答案了。

网友:
出套件件让我们也有台好电源吧!

网友:
想要成品

网友BV(2013-03-27):
我不懂电源,也没做过,有些问题讲得可能不对,请大侠们指点一二。
以下我个人看法,不对之处还请见凉。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回复 楼主:

你好,可以给我一份你对春风电源原理图修改的PDF或者AD的sch吗

网友BW:
引用 网友BV:
我不懂电源,也没做过,有些问题讲得可能不对,请大侠们指点一二。
以下我个人看法,不对之处还请见凉。

1.那里确实少了个点,春风大师多次说明了是AD转PDF时丢失的,实物中是连在一起的
2.下拉电阻不需要,ON信号有效(低电平)后+12V通过光耦驱动NMOS导通,使电压有输出,同时电压控制回路和电流控制回路通过检测比较,
  一旦电压或电流超出设定,U11A和U11D就输出低电压通过D2和D3使MOS驱动电压降低,MOS的驱动电压始终受光耦拉高和运放拉低这两
  个因素的影响下处于线性动态平衡状态。
3.CPU上电期间,ON信号无效,电源是不会有输出的(没有元件给NMOS的驱动脚提供导通电压),故不存在关态时的不可控现象。即使CPU死
  机时,由于电源的输出是运放的纯硬件控制,故也不会失控。最差的情况就是CPU死机后DA输出满量程,电源就会输出最大电压和电流,
  这种情况纯属猜测,目前还没有哪位朋友反应过。这个机率应该非常小,STM32还是值得信赖的。
4.R29 R30是用来平衡两路MOS的电流的,如果将两路MOS合并为1路后可省去。春风的原意好像是为了使MOS的热量传导得更快(双路MOS的
  热阻要低于单路MOS)
5.静电和浪涌保护倒是值得改善一下。

以上是个人对春风电源的一些粗浅理解,表述不准确之处以春风大师原贴中的解答为准

网友BV:
引用 网友BW:
1.那里确实少了个点,春风大师多次说明了是AD转PDF时丢失的,实物中是连在一起的
2.下拉电阻不需要,ON信 ...

1、不明白,ON为低电平,光耦是如何驱动NMOS导通的,还请明示。不太明白光耦发射极的电流是如何回到地的。
2、CPU上电期间,ON信号无效,如何保证。一没上拉,二无时序控制,如何保证ON信号为高电平。
3、如何保证死机期间DA值可控,如果不能合保证,则输出电压的电流就不可控,这样不是很危险,有可能直接烧负载。
4、不是说MOS管是正温度系统的吗,能自动均流的吗,那么还要这两个电阻会不会发热比较厉害。
不对之处还请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V:
1、不明白,ON为低电平,光耦是如何驱动NMOS导通的,还请明示。不太明白光耦发射极的电流是如何回到地的。 ...

1.ON低电平有效时,光耦导通,控制电压(+12V)经R34,再经光耦的输出三极管后分两路,一路经R33,Q3,R29,
  另一路经R32,Q4,R30后两路汇合回到控制电压地,因MOS是电压控制型器件,所以这个电流其实是很小很小的。
2.STM32的IO在复位期间和刚复位后,IO端口默认是悬空输入状态,没有输出的驱动能力,所以不会使光耦导通
3.这个倒还真没谁敢保证,安捷伦有保证过吗?只能是通过一些手段将这种失控的几率降到最低。所以春风大师从
  头到尾也没说会100%保证输出完全可控。就连宇宙飞船那么烧钱的东西都有失事的可能,更何况是一款几百块
  的电源。如果要抓住这点继续揪心下去得话就失去DIY的意义了。MOS会短路,运放会坏,MCU会死机,输入电
  会突变,电阻阻值会突变,等等,一切皆有可能......
4.至于电阻的功耗自己算算就不用太担心了,即使在均流失效的极端情况下,电流完全从R29或R30某一路流过,
  最大功耗为P=I2R=4*4*0.1=1.6W,也没超过2W的额定功率。所以不会有事。何况正常均流满载时每路电阻
  只有0.8W的功耗。再说长期满载输出的几率也没那么大。

有疑问大家一起学习讨论。

我有个问题一直没搞明白,春风大师的程序中对交流过零信号的处理在什么地方,看了好久都没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W:
1.那里确实少了个点,春风大师多次说明了是AD转PDF时丢失的,实物中是连在一起的
2.下拉电阻不需要,ON信 ...

讲解很到位。。。。。。顶!

网友(2013-05-06):
LZ那个取样电阻是0.05欧5W么?体积大不大?我用的0.1欧5W的水泥电阻,体积有点吓人啊

网友:
AT24C08有几种型号,它们都一样可以代替使用吗?

网友:
这么多东西,有的下载了。。。。

网友:
最近一直在弄串口通信指令部分,看了很久的程序,还是不明白串口接受到数据标志SerRxSign是怎么改变值的,以至于一直没有实现串口指令控制电源这一功能。还请问春风大哥帮帮忙解释下这块程序怎么运行的,我用的是2.3版。

网友:
引用 网友BQ:
我也仿制了一台春风大哥电源,真的很好用。今天发现了一个小问题,当电流小于70ma左右时,电流显示为0,高 ...

这个问题在程序中有体现,还请认真看程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W:
回复 网友AP:
----------------------------------------------------------- ...

阿西吧。。还真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Y:
晕,按照帖子加了3个电阻,然后下10.09.24和10.10.14更新的程序还是一样的问题,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

  这位兄弟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没啥影响,老陈测试安捷伦的电源在这个拐点也有这个阻尼振荡

春风哥,这个阻尼,是不是,出现在负载接入瞬间呢?

楼主:
回楼上,确实是负载接入瞬间,这个没啥影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楼上,确实是负载接入瞬间,这个没啥影响的

我做了个也是,弄个了很久也没有见解决,估计要很高速的控制回路才能解决。
不过奇怪,公司有一台100多快钱的破直流电源,也是CV,CC的,它到没这个现象。

网友:
花了好几天终于看完了这几个帖子,感谢春风大神。最近实验室让我做一个激光器驱动,还要求业余时间做,不能影响平时实验室工作,坑爹。我以前就只学过一点点51,做过一个超声波测距的小玩意,看了电源才知道那些都是浮云了,准备好好学习一下了。
再次感谢春风大神。
最后问几个RZ的问题:
1.我也拆过几个小型开关电源,貌似都是使用直插式器件,为什么少有使用贴片式的呢?应该不会有什么影响吧?
2.看了春风大神的原理图,感觉最让我叹为观止的是那个数字地参考点的处理,感觉特别神奇,还有那个反向或的处理。
  我想请教的是,我一直自以为所谓的模拟地和数字地的区别就是用于数字器件和模拟器件的不同,比如运放输入端对地我一直是用模拟地的、供应电源也是对模拟地滤波,对于春风大神的电源部分,我看到运放使用的是数字地,但是没有看到数字地和模拟地的隔离部分。小弟其实想请教:模拟地和数字地在实际处理过程中有没有具体的一个规范或者经验?比如在春风大神的电源中如果不用DA,而是用一个参考电压分压方式调整输出电压电流,应该接模拟地吧我觉得?
3.还是D1D2的问题,还是不是很懂。U4光耦,开启之后,那不是相当于在Q3/Q4的VGS直接加到12V了、岂不是两个管子一直处于导通状态?D1D2不是有单向导通么,这样怎么控制MOS管呢?
4,看到第一版上有过流保护等,但是第二版木有看到对负载这种保护,只是看到TVS,这个TVS能够做到足够浪涌保护么?那大神能否说下TVS参数相对于负载的如何选择?
5,据说要出3.0版,能不能透个底什么时候有啊?虽然是学生,但是省吃俭用也得搞一套啊
感谢春风大神啊

网友(2013-06-22):
强大的无话可说,楼主辛苦了

网友:
春风大哥,我前不久才看到这个帖子,U11A和U11D电路的工作原理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2013-07-23):
很好的学习资料,值得深入学习一下。

网友(2013-08-24):
你好  ,能提供一份SCH的原理图么,2.1版的数控电源,谢谢

网友(2013-09-23):
顶一下春风电源

网友:
电源维修中。

网友(2013-11-25):
看起来很不错呀

网友:
牛的没话说,我也打算照着做一个 支持下

网友(2014-03-25):
请问楼主大哥,有没有PCB源文件啊,我想直接拿去打板,谢谢~

网友:
不知套件有眉目了吗?我想要一套

网友:
虽然不是很懂,但确实挺酷

网友:
顶春风啊!祝楼主身体健康!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也做这样的东西

网友:
给力    做记好了

网友(2014-05-04):
膜拜了,学习一下

网友(2014-07-23):
总觉得那个图腾柱有隐患 会不会击穿呢?

网友:
有空仿制一下谢谢楼主。

网友:
nice  再开源些吧pcb文件什么的自己可以做板子了

网友(2014-08-25):
精品,严重学习中!

网友:
赞一个~~~一直都很想做个好电源

网友:
参考春风大哥的电源,现在正在做,感谢春风大哥的无私奉献

网友(2014-10-15):
这个要好好学,细细学,认真学。

网友:
主板的PCB呢 貌似没有找到

网友:
相当厉害,赞一个

网友:
好东西,看上去很不错的

网友BX(2014-11-18):
为什么要两个MOS管,一个不也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X:
为什么要两个MOS管,一个不也行吗?

越多越利于散热。。

网友:
春风哥真是大公无私,这真是一份宝贵的学习资料

网友(2015-04-04):
不懂STM32,只会AVR,只有路过学习了

网友(2015-09-18):
看了一下午的帖子,果然是好帖!向前辈致敬!

网友(2016-04-06):
好好的学习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H:
我的电源组装好了,发来给大家看看。

整机 (原文件名:1.jpg)

哥哥,你这个作工真是要流口水了。

网友(2017-10-26):
找了两天终于找到了这份资料,大赞。

网友(2019-11-06):
2019.11.06春哥,还有套件吗

网友BY(2020-12-06):
春风电源2.1版本关于参校正的另外开了一个贴子,各位有知道这个贴子的吗?麻烦给个连接,谢谢。

网友BZ:
引用 网友BY:
春风电源2.1版本关于参校正的另外开了一个贴子,各位有知道这个贴子的吗?麻烦给个连接,谢谢。 ...

https://www.amobbs.com/thread-4154084-1-1.html
是这个吗?

这个电源 我一直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Z:
https://www.amobbs.com/thread-4154084-1-1.html
是这个吗?

是的,非常感谢。

网友(2021-04-26):
数控电源

网友(2021-06-23):
亲爱的老师,代码里面有个地方没有看明白,想请教一下,就是串口中断通信里面,DacU = (u16)((UsartRxBuff[(i + 14) % 16] - 0x30) * 1)
                                      + (u16)((UsartRxBuff[(i + 13) % 16] - 0x30) * 10)
                                          + (u16)((UsartRxBuff[(i + 11) % 16] - 0x30) * 100)
                                          + (u16)((UsartRxBuff[(i + 10) % 16] - 0x30) * 1000);-0X30是问什么,还有主函数里面+0X30或者+0X20是是问什么,请老师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0x30是0的字符值呀。0x30-0x39,对应0-9,串口发送转成字符串发送。

网友: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春风这里变压器抽头做切换的时候,继电器从吸合的瞬间不是会导致电路掉电么?

网友:
能详细说一下嘛,谢谢

网友:
就是-0X30是什么意思,可以详细说一下吗,谢谢

网友:
困扰了好久没有想明白,串口里面-0X30是什么意思,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CA(2022-08-18):
这个电流采集的运放是反向放大电路吧?越看越像

楼主:
引用 网友CA:
这个电流采集的运放是反向放大电路吧?越看越像

是反向放大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反向放大器

谢谢大师解惑,现在我正在按照这个方案思路来设计,做个电源出来练练手

网友CA:
引用 楼主:
是反向放大器

大师还请教一个问题,楼主位说增加一个10K电阻是在电路的哪个位置,具体是什么作用啊?
能否在电路上标注出来一下啊,不胜感激。

然后别人整理的春风电源电路增加一个上拉1M的电阻是干嘛用的啊?红圈处

楼主(2022-09-30):
引用 网友CA:
大师还请教一个问题,楼主位说增加一个10K电阻是在电路的哪个位置,具体是什么作用啊?
能否在电路上标注 ...

那个1M电阻是0点偏置电路,避免因为负失调引起的死区.

网友CA:
引用 楼主:
那个1M电阻是0点偏置电路,避免因为负失调引起的死区.

不太懂哦, ,能否说明加在哪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A:
不太懂哦, ,能否说明加在哪里啊

帖子里有啊,照片都有

网友(2023-02-04):
引用 网友F:
沙发,COOL!

你好,目前正在学习高频加热相关的东西不得入门,得知您曾开发过高频烙铁,能向您请教一些问题吗?请您加我QQ531521080,期待您回复

网友(2024-04-17):
有成品么,在哪可以买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