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买了S3C2416的开发板?说这片子的性能很强悍吗,能替代2440吗

楼主(2010-07-04):
谁买了S3C2416的开发板?说说性能如何

网友:
【1楼】 gooogleman 谷歌汉子

积分:-5431
派别:
来自:
-------------------------------------------转载一篇详细的2440 和2416的比较------------------------------------------------

三星最新推出的2416芯片相比2440具有压倒性的优势,是完美替代2440的首要选择

1.         性能以及对视频播放能力的支持:2416 主频400MHz和2440持平,但是2416是ARM926JES内核,是ARM920T的增强版本,治理运行速度方面比2440要快很多,尤其表现在图像、视频和图片播放能力方面:2416在1024x768下面,可以完美支持VGA格式的MPEG4/AVI/DIVx/MPEG1/MPEG2等多种格式的视频文件,播放率达到25FPS。在1024x768下面,可以全屏播放,效果很好。而2440只能支持到CIF格式,而且对于MPEG2/MPEG4等解码效果不好,在800x480下面,无法做到CIF的全屏播放能力。2416可以在1024x768下面,实现30fps的静态图片显示能力,24bit下面,效果很佳。尽管2416相比OMAP3530,6410,Cortex A8等芯片相比,性能要差一些,但是价格上面,2416是他们的1/5,是目前低成本ARM9的首要选择。

2.         显示方面:2416支持2D图形加速,最高分辨率可以支持1024x768,24位真彩。同时2416有BitBlt 功能和2层像素显示功能,在像素显示和抓取方面相比独立的2D图形加速显卡,比如SM502,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而2440没有2D图形加速,最高只能支持800x480(不闪烁),因此在显示方面,2440缺陷太多,必须通过外部的2D图形加速来进行支持,比如SM502进行扩展(请见SAM2442EDK)。

3.         内存方面:2416支持mDDR、LPDDR、DDR2等多种内存,最高128MB,速率最高时333M,而2440只能支持SDR SDRAM,速率一般最高133M,因此在数据存储和处理方面,2416相比2440要有优势的多。

4.         Nand Flash方面:2416支持MLC/SLC等大容量、大页面的Nandflash,最高4096字节/页面。因此原则上可以挂载目前最高容量的Nandflash,不受容量的限制。而2440只能支持512字节的Nandflash。而且不支持MLC,因此容量受到极大限制。

5.         SD/MMC方面:2416支持2路高速SD、MMC卡,协议是4.0协议,因此兼容目前市场大多数高速的SD卡和MMC卡。容量不受限制。而2440只能支持2.0协议的SD/MMC卡,因此无法兼容目前市场高速SD卡,对于大容量的SD卡无能为力。

6.         启动方面:2416支持IROM启动、Nandflash和SROM启动。尤其是IROM启动,使得从外设SD/MMC启动非常方便。程序、内核、Bootloader都可以直接放置SD卡上,而无需烧录到Nandflash上面。大大加快了驱动和程序的开发速度。而且期越科技开发的SAM2416EDK开发板WINCE支持XIP技术,内核非常小,启动速度非常快(7S秒以内)。而2440只能支持SROM和Nandflash启动,已经无法适应目前的开发要求。

7.         串口方面:2416支持4个高速异步串行口,其中一个可以配置为IrDA红外线口,而2440只能支持3路异步串行口。

8.         USB接口方面:2416支持USB 2.0高速接口,最高速度480Mbps,而2440只能支持12Mbps全速,尤其是USB Host和Slave之间必须通过硬件跳线设置和软件设置才能完成转换,而2416支持OTG方式,根据外部的设备来进行自动调节Host和Slave。由于USB 是2.0协议,因此2416的USB可以通过外部的USB HUB进行扩展。

9.         价格方面:2416目前的零售价格是38 RMB(5.5 USD),而2440是42RMB (6 .5 USD),因此2416在价格上面具有非常大的优势。

10.     整体外部BOM成本方面:2416由于支持mDDR/LPDDR/DDR2 SDRAM和MLC Nandflash,因此外部BOM成本可以降到非常低,同样的接口比较2440,基本可以缩小30%的BOM成本。

楼主:
哇这么好啊,考虑到大家都花了银子的,不好意思伸手白要资料。

我有友坚6410开发板全套开发资料 、华天正Real6410开发板全套开发资料、广州英码OMAP3530的开发板全套开发资料。每套都花了2千多银子败的。

板子自己要用,但想着还有其他的ARM9、ARM11的资料没有搞到手,很不爽,如果谁买了其他市面尚未完全开放的芯片的开发板比如这个2416,来交换一下光盘资料如何? 邮件联系

网友:
简单的说比2440性价比高点,至于性能,如果用过2440,就不要对2416期望太高。

USB接口方面:2416支持USB 2.0高速接口,最高速度480Mbps

在2416的手册是搜索不到480这个关键字的。。。。。

网友:
S3C2416/2450的强悍不是在于CPU核的性能;而是在于外围设备的升级,功耗和成本.

网友:
2416看起来不错

网友:
简单来说,2416除了没有CAMERA接口,其它都比2440好,还便宜~~~

2416的定位就是取代2440的中低端ARM9

网友:
回复 网友A:
简单来说,2416除了没有camera接口,其它都比2440好,还便宜~~~
2416的定位就是取代2440的中低端arm9

同意,我这里还有几个 2416 核心板要处理,谁要赶紧来吧。呵呵。
我们已经做了一个PDA半成品,大家普遍认为真的很值得推荐。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简单来说,2416除了没有camera接口,其它都比2440好,还便宜~~~
2416的定位就是取代2440的中低端arm9
同意,我这里还有几个 2416 核心板要处理,谁要赶紧来吧。呵呵。
我们已经做了一个pda半成品,大家普遍认为真的很值得推荐。
买了核心板,有BSP和原理图吗?
这个核心板是友坚的?还是自己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简单来说,2416除了没有camera接口,其它都比2440好,还便宜~~~
2416的定位就是取代2440的中低端arm9
同意,我这里还有几个 2416 核心板要处理,谁要赶紧来吧。呵呵。
我们已经做了一个pda半成品,大家普遍认为真的很值得推荐。
买了核心板,有bsp和原理图吗?
这个核心板是友坚的?还是自己做的?

当然有了,以前想拿来做产品,后来自己重新做了个一个,用不上了。

网友:
多少钱一块?

网友(2011-07-01):
请问2416与2450有什么不同

网友:
2450回复【14楼】yzhu
请问2416与2450有什么不同

2450比2416多了摄像头接口,时钟频率为 533MHZ;
封装也不一样,2450为0.5mm BGA,2416为0.65mm BGA.

网友:
相当于 2410 和 2440 的区别.

网友:
回复 网友D:
2450回复【14楼】yzhu
请问2416与2450有什么不同
2450比2416多了摄像头接口,时钟频率为 533mhz;
封装也不一样,2450为0.5mm bga,2416为0.65mm bga.

多谢!

网友(2012-02-04):
有没用S3C2416做游戏机的朋友,性能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