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视频通道切换时能否特效处理

楼主(2010-07-04):
在我们平常使用多个摄像头监控时,切换视频通道都是直接一下子跳过来,我想请问下能否有什么办法做到放幻灯片时的多种特效,比如,视频一点点的消失,视频二慢慢的出现,

网友:
这个很容易实现的,你们用海康威视的DVR??

楼主:
谢谢你啊我先查下,有不懂的再请教你

网友:
做同步处理。行场信号同步,然后慢慢混合两个通道的信号,或者先AD,再数字处理。

楼主:
请大侠说具体怎么实施啊,AD转换出来用什么编辑啊,什么原理

楼主:
回复 楼主:

还没有选,可以用那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还没有选,硬盘录像机选哪种问题不大,关键要能实现功能,能指点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