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找款好的实时时钟芯片

楼主(2010-07-04):
就想要稳定的,用1302经常出现停表的情况,就是始终数据没了,然后BCD码都是乱的,什么 F8:F8:F8。不知道是什么问题造成的。
现在大家做产品用什么时钟芯片,给推荐下。谢谢了。

网友:
你的是原装的么?DS1302一般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不过不排除国产的

网友:
ds12c887,我喜欢用这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考虑,我也不知道是什么货源,买的时候没问,零售市场买的,有什么好办法区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什么接口的,稳定吗?

网友:
PCF8563
I2C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也正在考虑这芯片,ST也有几款,不知道你用过吗?

8563稳定吗?

网友:
isl12026 我用过,i2c接口,x1226升级版。有次一下买了20片,不过现在用stm32内部时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STM的内部RTC断电时是备用电池供电还是
mcu不断电,靠它的低功耗模式?

网友E:
时钟芯片,DIY级别,除了DS3231舍我其谁?自带高精度温补,贴片,小体积,自带温度输出,可以替代DS18B20.超高精度.来吧来吧,投入3231的怀抱吧
1302是老头子了,丢了吧.
12C887,庞大的体积,不能换电池,不带温补.貌似已停产
8563,算了吧,也是不带温补,要外接晶振都不准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D:
stm的内部rtc断电时是备用电池供电还是
mcu不断电,靠它的低功耗模式?

外部接了一个电池。

你想用?提醒一下,stm32的rtc有点特别。需要6p晶振,外接10pf的2个电容,而且尽量靠近芯片。

楼主:
回复 网友G:

回复 网友E:

感谢大家热心回答

回复 网友D:

哦?STM有专用的实时时钟备用电池接口 啊

网友:
m41t00

楼主:
回复 网友H:

比楼上介绍的DS3231呢?

网友:
1302不错啊,又便宜,我的1302跑了几年了从没出现你说的那种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I:

这要看你用几个了,我买了N片一起用的,有的没有问题,有的有很大问题,有的有小问题。
如果你说单片我手里也有个自己做的时钟跑了几年了没问题。

网友:
电力行业,都用RX-8025(T),都内部晶体,带T的是带温补晶体的。

网友:
41T00是最简单的RTC,集成时钟、带电池接口,带温补是另外的型号

ST的RTC产品有很多型号,不过低挡的电表应用做不过爱普生的低价,做中档产品性能价格都还过得去。

网友:
我原来用ds1305也经常出问题楼主的问题

后来用8563还好,准不准不知道,但是没有给我彻底革_命

网友:
楼主用DS1307吧,我们的项目用DS1308比较稳定。I2C接口...

网友:
DS12c887是一般是工业上用的,价格都很高,并口的,功能比较强大,不过只是玩玩的话可以到美信去申请

网友:
DS3231老贵了,走批量也便宜不了,PCF8563就能应付一般场合了,而且也比较稳定。
如果需要高精度应用的话,可以考虑SD2403之类的国产模块,DIP8封装的,带温补晶振,有自动释放I2C总线的功能,还有停振检测,实测3个月能差2s左右。

网友:
虽然讨厌小日本,但这个还是得用小日本的。
EPSON RX8564

楼主:
不是自己弄着玩玩,需求稳定、便宜,误差不太重要,因为会经常进行时间同步操作。
那个美信的真的有点贵,估计我用的1302应该是碰到不好的货源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I:
这要看你用几个了,我买了n片一起用的,有的没有问题,有的有很大问题,有的有小问题。
如果你说单片我手里也有个自己做的时钟跑了几年了没问题。

确实,我当时只做了七片而已。用的是8毛钱一片的DS1302,很实惠!应该是国产的。。。不过真的不错,因为我每隔几十毫秒就写一次1302的暂存RAM,好几年了到现在。没出现什么问题。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精度不是很高,一天一般偏快几秒,隔一人月就得调校一次。

另外,我也用过合泰的HT1381,上次出几50块板子,几乎有一半时间不走,经查证是晶振问题,上板的是特小型的32K晶振,振不起来或是不稳定,后面改用大一点的32K就全好了,没有一块出问题。

你的主要现象是?建议你查一查晶振,换个其它不同的型号试试

网友:
还是SD2068性价比超高,比PCF8563 DS1302要强好多,价格还便宜!!!!

楼主:
回复 网友I:

感觉不像晶振的问题,晶振用的是大的。
像我说的这种问题写RAM解决不了,写RAM的前提是读出的BCD码要正确的。

这个板子经常需要断电,断电再上电就会出现时钟错乱,读出的BCD码超出时间值的范围了(入a0,fa这种数值)。

有的有这样的问题,有的就没有。

网友(2013-12-10):
引用 网友E:
时钟芯片,DIY级别,除了DS323 ...

请问 在5V 工作电压下走时会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