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关于图像处理

楼主(2010-07-04):
我想把摄像头采集的图像数据在NIOS里面转换为JPEG格式可以存储,我把一个图像转化的C程序移植进去后,不知道该从哪里把图像数据读进去,是从SDRAM缓存地址吗,该怎么读啊,求高手指点啊

网友:
从哪里读入要看你的处理速度,如果处理速度够快就可以直接将摄像头的输出数据直接处理,否则需要先缓冲再读出处理,然后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不需要处理速度很快,因为是做关于数码相机的,只需要挑合适的图像进行格式转换然后存储吧,那我是不是要从SDRAM里面读出缓存数据吗

网友:
读进去的方法很多:
1 自己在FPGA里内建一个RAM 然后和NIOS一起用
2 和NIOS一起用一片外部RAM,注意读写仲裁
3 建立一个定制外设 用来传输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读进去的方法很多:
1 自己在fpga里内建一个ram 然后和nios一起用
2 和nios一起用一片外部ram,注意读写仲裁
3 建立一个定制外设 用来传输

回复 网友B:
读进去的方法很多:
1 自己在fpga里内建一个ram 然后和nios一起用
2 和nios一起用一片外部ram,注意读写仲裁
3 建立一个定制外设 用来传输

是不是就在SOPCbuilder里面直接加一个ram就可以了啊,定制外设传输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1 用LPM实现一个RAM 自己编逻辑把图像送到RAM中 然后用SOPC的CPU去读(前提 你的FPGA够牛 内部RAM比较大)
2 片外有存储器(SRAM或者SDRAM 等) 自己编逻辑把图像送到存储器中 然后用SOPC的CPU去读
3 用avalon ST等接口 按自己需求定制一个

这些方法都不是那么简单的 自己要对逻辑操作比较熟练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1 用lpm实现一个ram 自己编逻辑把图像送到ram中 然后用sopc的cpu去读(前提 你的fpga够牛 内部ram比较大)
2 片外有存储器(sram或者sdram 等) 自己编逻辑把图像送到存储器中 然后用sopc的cpu去读
3 用avalon st等接口 按自己需求定制一个
这些方法都不是那么简单的 自己要对逻辑操作比较熟练才行

我用的DE0的板子,cycloneIII的芯片,有一个8M的片外SDRAM,我事先用Verilog烧进去实现了摄像头采集的数据在SDRAM里面缓存的,还可通过VGA连到显示器上显示呢,那我处理数据的时候是不是可以直接从SDRAM里面读啊

网友:
DE0的板子,cycloneIII的芯片?不太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de0的板子,cycloneiii的芯片?不太对吧

怎么不对啊  板子就在我手里么 绝对没错滴O(∩_∩)O~

网友:
我用的de0的板子,cycloneiii的芯片,有一个8m的片外sdram,我事先用verilog烧进去实现了摄像头采集的数据在sdram里面缓存的,还可通过vga连到显示器上显示呢,那我处理数据的时候是不是可以直接从sdram里面读啊

你中间对数据没有进行处理吗?
摄像头输入的数据是bt656格式,是隔行扫描的,而VGA是逐行扫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我不是很清楚啊  买摄像头时附带的光盘里有verilog源程序,烧进去后就可以在电脑上显示,可我在图像处理部分是用NIOS做的,而且用的源程序是以文件形式打开的,那我该怎么去读取采集的图像数据呢,求高手帮忙啊

网友(2010-08-27):
回复 网友D:

这个我不是很清楚啊  买摄像头时附带的光盘里有verilog源程序,烧进去后就可以在电脑上显示,可我在图像处理部分是用NIOS做的,而且用的源程序是以文件形式打开的,那我该怎么去读取采集的图像数据呢,求高手帮忙啊

你用的是什么摄像头啊???哪里可以买到????我也很想做一个这样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现在也在做这个,不过我不知道该如何做啊?你用的是什么摄像头啊?加个Q吧,向你请教点东西:QQ:842157660

网友(2010-09-27):
回复 楼主:

我也想打听一下,你的摄像头在哪买的?能否交流下?  QQ:276153803

网友:
回复 网友E:

SDRAM做缓存的话,那你的Nios2是在哪里跑程序的呢?
要是也是在SDRAM中的话就不好弄了,很容易出问题的。
最好用SRAM做图像缓存,然后用SDRAM跑Nios2。
利用FPGA内部RAM做缓存的话,内部RAM一般资源比较少,只能缓存部分图像的。

网友:
如果对xilinx熟悉的话可以参考这台相机,全部开源的。 MT9P031 + xc3s1200e FPGA + Axis ETRAX FS 200Mhz处理器,他的jpg压缩做在fpga里
http://www3.elphel.com/importwiki?title=103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