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秒倒计时 怎么做 有什么原理图可以参考吗?(用555)

楼主(2010-07-04):
用555 74ls系列作60 秒倒计时器 用LED数码管显示 急需  好难解决  单片机的倒是简单
用555 74ls系列作60 秒倒计时器  到0秒时让一个发光二极管亮  用仿真Multisim做  电路显示说都有错 错都在LED管子和电源上  急哦!!!

网友:
自己看看数字电路(实验?)的书上,好像有现成的例子的。多翻翻书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555 74ls系列作60 秒倒计时器 用led数码管显示 急需  好难解决  单片机的倒是简单
用555 74ls系列作60 秒倒计时器  到0秒时让一个发光二极管亮  用仿真multisim做  电路显示说都有错 错都在led管子和电源上  急哦!!!

“单片机的倒是简单”,那就用简单的。
“用仿真multisim做,......错都在led管子和电源上”,这叫什么错啊?
无图无真相。楼主不上图,让别人如何说?

网友:
最近有好多人什么也没有就让人解决问题   以为大家都是神仙呀  不看就知道

网友:
用CD40110作简单

网友:
以前做过 没用555,用的32.768Khz晶振加CD4060,d触发器15分频,变成秒脉冲,然后用两片cd4510预置数,cd4511译码。数到0时,可以用门电路让他自动预置数。课程设计时做出来过实物,方案绝对可行

网友:
555时基产生秒信号,然后用个减计数器。

网友:
以前做过,方法同6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