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烈建议做个开源MCU直接驱动的开关电源!

楼主(2010-07-04):
意思是MCU的PWM直接驱动开关管,而不采用PWM芯片,用AD采样电压或电流再做调整

网友:
这个得DSP能搞定,以前在电源网也讨论过这个问题了,其实也没必要的,万一单片机死机就可能炸管了

楼主:
像dsPIC和M3之类的控制器肯定可以搞定了吧

网友:
DSP我不懂,不过也太浪费了吧,做出来性能不一定比几块钱的芯片稳定

网友:
一句话,不给力,配置不好你就蛋疼吧

楼主:
dsPIC价格是高了些,STM32价格还是可以接受的,这个要数控的话也很容易,可以省掉其它芯片,总体来说价格应该不会贵

网友:
除非有特殊的需求,不然一片3842能搞定的事情何必劳烦dsp

网友:
好像PIC16F785有硬件PWM,可以符合题目要求

网友:
强扭的瓜不甜,控制傻大笨粗的功率管、脾气暴戾的变压器还得简单原始的方法好。

网友:
直接驱动怎么个驱动法?不需要光耦隔离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像pic16f785有硬件pwm,可以符合题目要求

8位的PWM似乎粗糙了些

回复 网友B:
强扭的瓜不甜,控制傻大笨粗的功率管、脾气暴戾的变压器还得简单原始的方法好。

从价格上来讲,应该不会成什么问题,但是这样的话可以增加很多功能,如通信、数控等,全在一片上搞定

楼主:
回复 网友C:
直接驱动怎么个驱动法?不需要光耦隔离么?

光耦不光耦倒是小问题

网友:
建议LZ把它搞出来,开个源.

网友:
难度是很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难度是很大的

为何,难度在哪些地方?

网友:
做个能玩的倒是不难~之前自己DIY过一个电焊机,STM32弄的有可编程死驱很方便~

网友:
强烈建议者,大多是自己做不了或不懂做而又很需要又不想买或者是买不到者~~~~~

网友:
用MCU设计产品时,就要想到MCU死机的情况,MCU死机时怎么保证开关电源管不炸呢,等你把保护电路加进去了,还不如用个开关电源芯片放心.

楼主:
回复 网友E:
强烈建议者,大多是自己做不了或不懂做而又很需要又不想买或者是买不到者~~~~~
自己的人有多低,就看人有多低!我一学生,纯属兴趣!

回复 网友F:
用mcu设计产品时,就要想到mcu死机的情况,mcu死机时怎么保证开关电源管不炸呢,等你把保护电路加进去了,还不如用个开关电源芯片放心.
这个情况我想PWM芯片也有可能停振吧

网友:
楼主的想法很好,这样就增加了好多可变通性。炸管子的问题好解决。用什么芯片都存在极端事情,不可能因为怕噎着而不吃饭吧

网友:
年轻人有想法,很好,如果有冲劲,能够自己做出来,那就更好了.
做的过程,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LZ愿意自己做么?

楼主:
回复 网友G:
楼主的想法很好,这样就增加了好多可变通性。炸管子的问题好解决。用什么芯片都存在极端事情,不可能因为怕噎着而不吃饭吧

同感

回复 网友H:
年轻人有想法,很好,如果有冲劲,能够自己做出来,那就更好了.
做的过程,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lz愿意自己做么?

目前手头在忙项目,一有时间就准备试试

网友:
8位机,不大可能做直接输出PWM的开关电源,不然德州等他们的芯片吃什么哦,ARM的内核都有点呛,得上DSP内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I:
8位机,不大可能做直接输出pwm的开关电源,不然德州等他们的芯片吃什么哦,arm的内核都有点呛,得上dsp内核的

8位的精度不可能很高,但是16位也就可以了
不一定非得用DSP芯片,因为这里面的计算量并不大,而且TI的2407还只有40MIPS,这个速度现在的很多通用处理器可以达到(当然它是单周期乘加)

网友:
做不出好性能。。。勉强玩玩还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J:
做不出好性能。。。勉强玩玩还可以

愿听详细分解,说说难点在哪,并推荐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
我做了一个ATTINY26驱动的电鱼机,另类开关电源,PWM,ADC全用上了。有需要的看看吧。
也没什么炸管。
就感觉ADC速度不够,实时性不好。

网友:
回复 网友K:
回复 网友A:
好像pic16f785有硬件pwm,可以符合题目要求
--------------------------------------------

8位的pwm似乎粗糙了些

--------------------------------------------
PIC16F785/16HV785的PWM不是8位的,是独立的纯硬件模式PWM,可以无级调整,建议你看一下它的PDF及APP NOTE,说不定那就是你要找的

网友:
楼主准备做多少瓦的,知不知道现有的专用数字电源脉冲模式,电路要单端正反激半全桥有什么样因数补......不提点东西,我肯定往最那个的方向猜楼主的意图

楼主:
回复 网友L:
楼主准备做多少瓦的,知不知道现有的专用数字电源脉冲模式,电路要单端正反激半全桥有什么样因数补......不提点东西,我肯定往最那个的方向猜楼主的意图

不懂你是往最那个的方向猜,我只是这个想法,狗眼看人低的不讨论也罢!

楼主:
回复 网友M:
我做了一个attiny26驱动的电鱼机,另类开关电源,pwm,adc全用上了。有需要的看看吧。
也没什么炸管。
就感觉adc速度不够,实时性不好。

好的,学习下

网友:
楼主火气大了点。

网友:
N年前就做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N:
n年前就做过了

性能怎么样?

网友:
【35楼】 liurangzhou
积分:451
派别:
来自:湖南.长沙
回复 网友N:
n年前就做过了

性能怎么样?

楼上众兄弟都已经告诉过你了,只是你听不见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M:
我做了一个attiny26驱动的电鱼机,另类开关电源,pwm,adc全用上了。有需要的看看吧。
也没什么炸管。
就感觉adc速度不够,实时性不好。

请能帮忙转个PDF的传上来。

楼主:
回复 网友N:

楼上众兄弟都已经告诉过你了,只是你听不见而已

这话听起来有点别扭

网友:
不好意思打错了:楼上众兄弟都已经告诉过你了,只是你没看到而已.

比如"就感觉adc速度不够,实时性不好"等等诸如此类etc...

楼主:
那如果选个ADC速率快些的CPU呢?分析需要ADC的速率多高?

网友:
孔径,延迟,节拍精度.....

网友:
STM32 速度应该够的吧。十几块钱,该有的都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O:

不懂怎么弄PDF

STM32 的基准电源设计不好,难道做个开关电源要100PIN的MCU?
感觉AT90PWM3是个好东西,买了一些样品一直没时间搞。

在ADC速度方面我是这样考虑的,期望有0.1ms的相应周期,就是每0.1ms要有准确无误数据返回,在开关电源里最起码采样4个端口,必须进行中值滤波。

楼主:
回复 网友M:
stm32 的基准电源设计不好,难道做个开关电源要100pin的mcu?
感觉at90pwm3是个好东西,买了一些样品一直没时间搞。
在adc速度方面我是这样考虑的,期望有0.1ms的相应周期,就是每0.1ms要有准确无误数据返回,在开关电源里最起码采样4个端口,必须进行中值滤波。

STM32有引脚很少的芯片
要ADC达到0.1ms这样的速率是很多都可以满足要求的,但不知道这个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
先熟练电路和磁路设计再说吧。。,没有电路、磁性材料、功率器件及控制理论方面的扎实基础,要设计出高性能、高可靠的开关电源简直是天方夜谭。

开关电源最重要的不是功能有多少,而是性能有多高

网友:
同意45楼

网友:
还是专业的好。

网友:
回复 网友K:

"STM32有引脚很少的芯片 “

STM32有引脚很少的芯片没有VREF引脚,在高速的应用,没有稳定的基准,靠软件滤波效果肯定不好。作开关电源的ADC最好由PWM计数器同步触发,在电磁干扰的最小的时间段采样。

" 要ADC达到0.1ms这样的速率是很多都可以满足要求的,但不知道这个怎么算出来的 "
对于电源控制系统来说,比较理想的状况是在每个PWM周期(50-100K )完成采样和数据处理后进行闭环控制,但MCU的浮点数据处理能力有限,退而求其次吧,有10K的频响也很不错了,不会比模拟电路差,甚至还强一点。

网友:
回复 网友P:

个人觉得,开关电源有很多种,有的注重成本,有的注重可靠,有的注重效率,有的注重程控功能,大不需拘泥于用何种方法去实现。举个例子,设计一个5V供电的锂电池高频开关式充电器,用一个MCU完成所有的功能就非常的合适,而且也不需很高深的电磁知识,选一个合适的电感就可以了。

网友:
我觉得可以换个思路来做,就是电源芯片集成一个程控接口,功能就是无非是开关和电压电流设置,可以内部光电隔离
还可以在MCU中增加一个开关电源模块,这样成本和性能都解决了

楼主:
关键现在还没有这样的的MCU吧,如果通用的CPU可以搞定的话则可以减少成本

网友:
这个想法好啊,包含通信和检测,我以前涉及过一点,认为ADC/PWM速度要求比较快和高,加上PID算法,但是要控制就好,需要一套适合的PID算法

网友:
回复 网友Q:

十分同意斑竹的见解。安森美有这样的元件

网友:
回复 网友Q:
同意这种观点, 单片机的控制数度没有问题, 但AD采样很慢(相对于电源控制速度而言), 浮点运算? 有几个单片机带浮点运算的。

还是用单片机输出基准电压, 控制通用的开关电源芯片, 这样比较靠谱, 可行性高一些.

当然, 楼主的想法并非不能实现, <28楼>的ATTINY26驱动的电鱼机,就是例子, 只是实时性不好。

至于炸管子的问题, 我倒是觉得可以解决的。

---------------------------------------
回复【51楼】
关键现在还没有这样的的MCU吧,如果通用的CPU可以搞定的话则可以减少成本
------------- 有人用M8控制 LM2596 做了数控电源, 有人用PIC18F 控制 YDS-312 做了数控电源, 这些都是已经实现了的
              如果用普通单片机产生DA信号, 做电源芯片的的基准信号, 也应该可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M:

能给出具体的几个型号吗?

楼主:
回复 网友R:

用普通单片机的DA控制基准的话就是一般的数控做法了
你上面说到单片机的AD慢和运算能力不强,我们可以采用ARM

网友:
谁懂电源 啊?

电源有哪些重要的参数啊?

网友:
to ls:  有啊,电源并不是能供电就可以了,还要看对电网的影响.

光是功率因数就玩死人.还是杂波之类,想不哭都不行.当然你可以说你只是玩玩,不需要解决这些问题,那么我的看法是玩玩的话,啥都不用解决了,搞块7805吧.

楼主:
to ls:开关电源像其它东西一样都是有难度的,我们要正视它,如果用正确的方法也是可以解决的,我也做过开关电源!

网友:
LS,开关电源有些什么难度?

网友:
功率因素校正,纹波,输出短路保护,还有个最重要的效率,这些都不好解决

网友:
电源,讲究是是一个平衡关系.
你要一个指标好,必然会引起另一个指标下降.

网友:
做学校的比赛时曾用MOTO的DSC搞过一个数控的电源,后来拿过去被学校的那个老老师给一顿狠狠鄙视,当时非常愤怒(当然不能说不来),一年多过去了,现在想想说的还是很在理,大马拉小车,拉的还不好。目前来说一般的场合用单片机直接PWM控制电源确实没太大必要,除非是特定的要求和非常特殊的场合。

网友:
环路补偿不好做,实时性不如OP,ad精度不够,Ad速度不够。高端电源确实有用到DSP来做的,但是难度很大。确实数字化以后可以实现更多的功能和更精准的控制。但是对处理器和AD的要求很高,而且片内AD噪声不小,需要滤波,这样AD的采样速率要求就会更高,而且最需要关注的是输出电压中的交流分量,电压波动如果控制在1%以内的话,AD至少浪费掉7位,因为前七位基本上不变。你需要用剩余的几位来控制一个16位的PWM,不好做,而且电源属于一个相对反映比较迟钝的系统,需要比较复杂的控制算法。如果AD采样或者处理速度不够快,那么阶跃响应就会比较差。而且本身开关电源干扰就大,对处理器的抗干扰特性要求就大,而且处理器的IO口驱动能力差,需要加驱动。

楼主:
回复 网友S:
环路补偿不好做,实时性不如op,ad精度不够,ad速度不够。高端电源确实有用到dsp来做的,但是难度很大。确实数字化以后可以实现更多的功能和更精准的控制。但是对处理器和ad的要求很高,而且片内ad噪声不小,需要滤波,这样ad的采样速率要求就会更高,而且最需要关注的是输出电压中的交流分量,电压波动如果控制在1%以内的话,ad至少浪费掉7位,因为前七位基本上不变。你需要用剩余的几位来控制一个16位的pwm,不好做,而且电源属于一个相对反映比较迟钝的系统,需要比较复杂的控制算法。如果ad采样或者处理速度不够快,那么阶跃响应就会比较差。而且本身开关电源干扰就大,对处理器的抗干扰特性要求就大,而且处理器的io口驱动能力差,需要加驱动。

分析相当详细,学习了,但我还是想自己试一试

网友:
完全可以,看看microchip的dsPIC33FJ12MC201/202,用于电机的单片机,玩玩开关电源也是可以的。dsPIC33FJ06GS101,电源专用的单片机,AD速度和PWM都有加强。最重要的是,比起DSP,便宜很多。十几块的价钱。这类电源已经不叫数控了,叫数字电源了。

楼主:
回复 网友T:
完全可以,看看microchip的dspic33fj12mc201/202,用于电机的单片机,玩玩开关电源也是可以的。dspic33fj06gs101,电源专用的单片机,ad速度和pwm都有加强。最重要的是,比起dsp,便宜很多。十几块的价钱。这类电源已经不叫数控了,叫数字电源了。

在microchip的网站上我也见过?楼上有经验?
还有,这个芯片只要十几块吗?

网友:
dsPIC33FJ06GS101比较难找,因为是新东西,我也只有2块样片,而且这个AD只有10bit,我还没使用。dspic33fj12mc201/202,这个出货量应该比较大,201的批量价应该会不超过10块钱,做智能电源有比较多应用,我也用它来做同步整流DCDC。AD可以设置成12bit,PWM没有GS系列的强。GS系列如果做DCDC可以多相。其他拓扑用GS也会比较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T:
dspic33fj06gs101比较难找,因为是新东西,我也只有2块样片,而且这个ad只有10bit,我还没使用。dspic33fj12mc201/202,这个出货量应该比较大,201的批量价应该会不超过10块钱,做智能电源有比较多应用,我也用它来做同步整流dcdc。ad可以设置成12bit,pwm没有gs系列的强。gs系列如果做dcdc可以多相。其他拓扑用gs也会比较方便。

PIC的调试工具比较烂,我不喜欢,而且那么专_制,也不搞个GCC来用下,仿真器也比较贵!
不过如果低于10元的话有吸引力!

网友:
见过有电源用 AT90PWM2B  ATTINY26的。 功率因数>90%

楼主:
回复 网友U:
见过有电源用 at90pwm2b  attiny26的。 功率因数>90%

能否上图?

网友(2010-10-11):
在大功率的电源上dsp或者说数字控制已经是很普及的设计了,主要的原因还是成本限制,小功率的电源获得的改善程度不足以抵消成本的增加
现在10kw以上的电源数字技术已经是主流设计了,没什么好讨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V:
在大功率的电源上dsp或者说数字控制已经是很普及的设计了,主要的原因还是成本限制,小功率的电源获得的改善程度不足以抵消成本的增加
现在10kw以上的电源数字技术已经是主流设计了,没什么好讨论的

可是现在MCU已经非常便宜了,为什么小的电源里面不用呢?

网友:
好多人没经历过炸管,那是相当的刺激.

楼主:
回复 网友W:
好多人没经历过炸管,那是相当的刺激.

管只有直接烧,炸电容还是经历过的!

网友:
回复 网友K:
回复 网友W:
好多人没经历过炸管,那是相当的刺激.
管只有直接烧,炸电容还是经历过的!

TO-247能炸得只剩个铁片,见过没?

网友:
回复 网友X:
回复 网友K:
回复 网友W:
好多人没经历过炸管,那是相当的刺激.
管只有直接烧,炸电容还是经历过的!
to-247能炸得只剩个铁片,见过没?
现在手里正拿着一个“传说中的”TO-247铁片,还冒着烟~~~~

网友:
回复 网友P:
回复 网友X:
回复 网友K:
回复 网友W:
好多人没经历过炸管,那是相当的刺激.
管只有直接烧,炸电容还是经历过的!
to-247能炸得只剩个铁片,见过没?
现在手里正拿着一个“传说中的”to-247铁片,还冒着烟~~~~

请问人还在吧,人也冒烟呢吧,哈哈哈

网友:
其实xmega比较看好,做低档的数字电源还是不错的,一直想做但是没有芯片。防开关管炸管可以用一个单稳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Q:
回复 网友P:
回复 网友X:
回复 网友K:
回复 网友W:
好多人没经历过炸管,那是相当的刺激.
管只有直接烧,炸电容还是经历过的!
to-247能炸得只剩个铁片,见过没?
现在手里正拿着一个“传说中的”to-247铁片,还冒着烟~~~~ ......

上学的时候见过一个老师搞电磁炉,IGBT炸起来的声音才叫爽!刚刚的…………

网友:
这个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Q:

请问人还在吧,人也冒烟呢吧,哈哈哈
没事~还能发帖~~

网友:
顶一下
我们做一个数字电源,可以共同研究一些新的数字算法。

楼主:
回复 网友Y:
顶一下
我们做一个数字电源,可以共同研究一些新的数字算法。

很好,请问你们是怎么做的

网友:
目前应用最广的数字电源估计是逆变器了吧。并网算是最复杂的,ARM就可以搞定。

网友:
电源还这么复杂啊,有没有简单到复杂的学习方法;
一下子还很理解不了这么多东东;

网友:
除了一些极高端的进口电源(基本在3KW以上),没有用数字控制的。
要简单,小功率用TOP,大点SG3525+IRFXXX;
要性能好点就安森美的方案吧

网友:
呵呵,普通的8位机要做开关电源,估计是运行不过来的,现在TI那几家大公司一般都是DSP或者DS+MCUP做的,有专门针对开关电源开发的数字DSP或者是32位的控制芯片,你程序的运行速度总跟不上故障的速度的,所以一定得有可以硬关掉的故障事件定时器或者PWM能够受外边的控制能硬关掉而不是程序去关断,不然像上边的大侠所说烧开关管,而且双端,半桥,推挽还有全桥,谐振的不太好做吧。老外听说有数字电源,真正的数字控制的,国内的通讯电源大多数还是用MCU监控还有远程控制的多

网友:
dspic也不贵 十几块吧,专门做电源的

网友:
单片机死机炸管用最简单的数字电路就能解决,这不是问题所在。开关电源的精髓不在于你的控制方式而在于模拟部分。无论你用多么高级的处理器去控制,哪怕你用上i7,没有好的mos驱动、高频变压器、隔离等等模拟部分,照样不是好的电源

网友:
好多人没经历过炸管,那是相当的刺激

嘿嘿,上次全桥的2SK1837炸的可是相当刺激。
嘎嘎,据说600A的IGBT炸的时候,地面都抖了一下。

网友:
600A的IGBT?少炸几个!!老板要心疼的,估计炸2次就可以买台笔记本电脑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用mcu设计产品时,就要想到mcu死机的情况,mcu死机时怎么保证开关电源管不炸呢,等你把保护电路加进去了,还不如用个开关电源芯片放心.

mcu死机,电源管怎么就会炸呢?
参数选大一些不行吗?开关电源芯片难道就不会炸?

网友(2010-12-26):
回复 网友P:

这位正解,开关电源控制芯片是一个方面,主要还是磁性元件的学问,不是一朝一夕搞得定的。

网友:
实际高端上早就不是问题,UPS,并网,逆变。。。都是典型例子。
普通的低端MCU PK 一般低端电源也不一定差。而快速高动态响应的电源芯片也不便宜,呵呵。
TI现在有出UPD5000,7000,9000系列直接有PID内核,可以去琢磨一下。
个人也用AT tiny26 试过同步Buck电路,按程序大小26能做3路Buck(当然没有足够的片内PWM),所以成本上以后会是方向。
控制功能上可以很容易根据负载/输入等各方面因素智能调节,这点模拟电路很难做到。
至于说可靠性就得事在人为了,一般新手设计的电源有几个不出事的?
不过我倒以为现阶段没必要一味追求全数字,这也是根本不可能的,驱动/隔离控制/电流检测 等等MCU,DSP等是根本做不到的,
精力不如把两者结合起来

楼主:
回复 网友Z:
实际高端上早就不是问题,ups,并网,逆变。。。都是典型例子。
普通的低端mcu pk 一般低端电源也不一定差。而快速高动态响应的电源芯片也不便宜,呵呵。
ti现在有出upd5000,7000,9000系列直接有pid内核,可以去琢磨一下。
个人也用at tiny26 试过同步buck电路,按程序大小26能做3路buck(当然没有足够的片内pwm),所以成本上以后会是方向。
控制功能上可以很容易根据负载/输入等各方面因素智能调节,这点模拟电路很难做到。
至于说可靠性就得事在人为了,一般新手设计的电源有几个不出事的?
不过我倒以为现阶段没必要一味追求全数字,这也是根本不可能的,驱动/隔离控制/电流检测 等等mcu,dsp等是根本做不到的,
精力不如把两者结合起来

愿意一起学习,我所说的全数字意思是整个控制环路是数字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A:
600a的igbt?少炸几个!!老板要心疼的,估计炸2次就可以买台笔记本电脑了:)

炸过好多,差不多20个,都是电力型的,幸好还在质保期,供货商都快哭了,据说是打耐压时留下的内伤。

网友(2011-06-21):
我做了一个ATTINY26驱动的电鱼机,另类开关电源,PWM,ADC全用上了。有需要的看看吧。
也没什么炸管。
就感觉ADC速度不够,实时性不好。

----------------
这个是什么格式文件?如何打开。

网友:
我正想这么做,看来实用性不大啊

网友:
不知道lz的想法是不是和我一样的:

网友:
lz做做试试吧,从简单做起。。。。。

网友:
感兴趣,也有这样的想法,支持,顶~

网友:
cgc_good
   你那个东西我搞过   给我3天80%要求达到,,,,,

网友:
我不知道论坛里面的其他人的看法,,但是我想问个问题  ,,如果把【104楼】的东西实现了,,实现了功能的百分制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AB:

我第一次自己做开关电源用TIP42C和555方波,结果失败。MS驱动不了这个BJT。mos管没试过。

网友:
好吧,我手上就在做一个dspic的开关电压,www.microchip.com/smps 有兴趣的看一下,很多不错的资料。
其实控制环路还是很简单的,对软件工程师来说最大的问题是驱动,如果用N-MOS,可能需要专门的驱动芯片,如果是P-MOS,还好一点。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器件的选型和购买,电感的设计,PI的整定...

要做一个好的开关电源方案,哪怕很小,都要花费一般功夫的。

网友:
对了,我这个buck的输入9V,输出5V,纹波39mV,最大电流2A,仅仅是一个demo。
手头还有一个也是用dsPIC设计的移相全桥的DC-DC。
现在的高端电源,从AD-DC,DC-DC,BMP,很多都开始用DSP做了,因为dsp可以直接设计环路,进行通讯,这应该是未来的趋势吧。而且一些复杂的拓扑结构是PWM控制芯片难以做到的,DSP就可以灵活运用了,尤其是在输入/负载都很复杂的情况下,不同的环路状态都可以做到很好。

网友:
1.对了,我这个buck的输入9V,输出5V,纹波39mV,最大电流2A,仅仅是一个demo??/这个东西很简单   程序也很小
2.也是用dsPIC设计的移相全桥的DC-DC。   你这个东西已经做出来了不???产品出来了不??

网友:
【113楼】 guan
第一个我写的code
第二个不是,MICROCHIP的DC-DC的demo

网友:
第一个我写的code
    这种CODE你是用浮点运算的PID还是采用了定点什么的技巧??可以公布代码不???我想看下

第二个不是,MICROCHIP的DC-DC的demo   网址多少???看下

这个还是有点小难度的

网友:
【115楼】 guan
定点,Q15
直接使用MICROCHIP的dsp lib就可以了,他自带一个PID的函数

www.microchip.com/smps

网友:
我只用DSP2808写过,,,非常惭愧  是浮点的运算  ,,,Q格式的还不知道如何使用

第一个我写的code
    这种CODE可以公布代码不???我想看下

网友:
1.Q格式的还不知道如何使用     浮点的运算  如果用在实际的产品中你说可以不????
2.要不你把MICROCHIP全桥的范例下了挂下好不??我实在找不到

网友:
http://www.microchip.com/stellent/idcplg?IdcService=SS_GET_PAGE&nodeId=1406&dDocName=en549362

看你产品的定位了,不过建议还是不要用浮点,开关电源控制里面,每个loop都很重要,Q15可以很好的解决问题,何必要用浮点呢? 不推荐。

网友:
我现在用DSP2808   非常想用定点,,可惜不会,,浮点的怕上产品的时候炸东西

网友:
wangyi1e
   你会用Q格式的不

网友(2011-08-17):
回复 网友Q:

数字电源很强的,保护肯定也很强的。

网友AC(2011-11-27):
我也搞一下

网友:
我就用单片机做过大功率半桥电源,也出了好多台了,没出现过死机也不轻易坏管子.很多大功率的都采用单片机或DSP.一般采用这些很多地方要变压器光耦隔离.成本不占优势电路复杂是关键原因.但因处理灵活在要求电源配合如恒功率输出等还是不错的.

网友:
楼上的能开源一个MCU的,让大家学习学习吗?

网友(2012-08-19):
引用 网友AC:
我也搞一下

能开源一个MCU的,让大家学习学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