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下大家,关于联想笔记本的屏幕门,我中招了,偏偏电脑过了保质期~想自己修下液晶屏,大

楼主(2010-07-04):
电脑是ThinkPad R400A34,买了刚过去1年4个月,忽然悲剧了,发现屏幕,下面大概几秒就回闪出个白线,查了了是联想的屏幕门,可惜我的电脑过了1年的保质期,换屏的据说要不少钱,1000多~TAOBAO上一看,买个屏要500 左右,但谁知到能用多久?所以想咨询下大家,出现这个情况的原因,有没有修好液晶屏的可能?

网友:
同楼主,我也中了这个门.不过发现线里出现的是屏最上面的内容.
大概3~4线吧.
有时老闪着闪着出来.也刚过保,还能用,且当他是透明吧.
型号SL400,网上查了多个系列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
那这样的话,岂不是立马办个2年保修比较合算???
保修是买了之后办还是只要没过保修都可以办理???

楼主:
虽说现在不影响,但我怕线条会越来越大,我已同学,买的SL400系列的,开始也是这样,后来没管,最后直接扩大整个屏幕闪了~
好在没过保质期,去换了个屏。当时我还鄙视她,怎么能卖SL系列的,要买只要也要买R系列,没想到这么快就到我了,悲剧!ThinkPad的悲剧!
我现在比较担心的是,在TAOBAO上买的屏,换了别没过多久,又这样了·那就相当麻烦了

网友:
杯具地换过两次屏的路过,再过几个月就要过保了。。。

网友:
联想这垃圾,垃圾中的战斗圾.
同情楼主!
我的也是R400,A18.买不久后就绿屏了,就是电脑用着用着忽然全屏幕变深浅相间的绿色条纹.
当时联系售后,因为这种情况不是每次出现,有时一两个月,有时两三个月出现一次,售后让我
拿去检测,不过他说这种情况可能也检测不出什么,因为检测时不一定会遇到.我也懒得拿去
折腾了,现在早一过保,情况还是那样,每过两个月左右会绿一次.必须拔电重新开机才行.
ThinkPad曾经是优秀卓越的象征,但是现在已经是垃圾的代名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杯具地换过两次屏的路过,再过几个月就要过保了。。。

和楼上一样已换两个,现在又闪了,郁闷。昭阳系列

网友:
能控制到刚刚过保就出问题,也属不易,也是联想的一项技术

网友:
thinkpad sl400据说是华硕的代工,网上找不到电路图!看做工倒真的像是华硕的做工!

网友:
从联想接手ThinkPad那一刻起,我就预言这块金字招牌必定砸在其手中!

网友:
十几年前给单位买了十几台电脑,联想的,没到一个月,小毛病不断出现,还不如自己攒机稳定,价格高服务差,从此俺再也不和联想犯来往。

俺已经不知道联想是啥东西了,只知道买联想东西的人是二傻子。

网友:
去蓝快办个3年延保就解决了,享受1+2保修,还包括意外险!屏碎了进水等都保!才300多块,还算可以!

网友:
用神舟的路过……

网友:
忽然想起我的神舟HP860也1年4个月了,除了温度比新的时候上升了5度多(还没清过灰),倒也没出过问题。
按1台中高端tp顶2台神舟的价格来看,只要它能撑过2-3年,我就可以换下一台新机子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忽然想起我的神舟hp860也1年4个月了,除了温度比新的时候上升了5度多(还没清过灰),倒也没出过问题。
按1台中高端tp顶2台神舟的价格来看,只要它能撑过2-3年,我就可以换下一台新机子了。

HP860也是我的目标啊,呵呵,可惜没那个需求所以没买。有需求了,目标就要换了,呵呵。谢谢你的验证啊。

网友:
还是换屏吧!!是屏幕问题。我的东芝M363也出现了一样的问题,去售后换了个屏两天搞定。
屏幕好像保两年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D:
从联想接手thinkpad那一刻起,我就预言这块金字招牌必定砸在其手中!
think pad 质量已经不如以前。比如我手上的x200,毛病已经有几个。
但我前几天仍帮朋友在亚马逊用6499元买了台x201i jfc 型号。 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也会放弃 thinkpad.

thinkpad这个品牌由IBM变成联想,变化的不只是厂商,质量也变为联想质量,
联想什么时候才能进步呢?    起码现在看不到任何希望

网友:
lz的笔记本和我的一个型号,问题也一样。不过好在我的是保修期最后一个月出的问题,拿去售后换了个屏,据说那一批屏幕都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联想=联想都不用想

楼主:
今天打电话,咨询了下,过了保修期,换屏要1500 ,晕~怎么不去强~我先凑活的用吧,不行了,就去TAOBAO花500买个屏好了~

网友:
联想本来就84什么好东西,还出勒佛,呵呵呵,不知道私底下有脱哪个台湾设计House干的,

网友:
除了旧一代IBM是IBM自已研发给代工厂生产外,现在技术与生产都是代工厂的!

楼主:
to kyughanum 初级玩家
你是修笔记本的行家,我担心买了屏回来,用不了多久,又坏了~
要换什么型号的屏才可以呢?

网友:
TO LS的,一般屏没那么容易坏的,但是坏了也没办法!我们这边都是帮人家换的LG飞利浦的屏,一般帮人家换550左右,保一个月。神船电脑上用的是友达的屏,故障率比较很高,都是花屏,我试过是屏驱动模块的问题,修不了!这两天都换了两台了!

网友:
不会吧。。楼主你吓我啊。。我刚买了联想G450-TFO(H)这笔记本。。刚买一个星期这样。。还不错。。3900元。。呵呵。。便宜了点。。希望上帝保佑我的笔记本能用个7,8年。。

网友:
同是R400的提心吊胆飘过。。。。。。

网友E:
TO 27楼,七八年是不可能的!厂家已算好过保修就坏了!不过有问题发往我这里!呵呵
TO 28楼,昨天刚修了台SL400,是网卡问题!网上没有电路,看做工是华硕的做工!

网友:
另华硕的PCB板一做BGA就变形,很麻烦!就是做好后随时都有虚焊的可能!DELL的板质量也不怎么样!也是变形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厂家那么黑!!我晕。。。看来没事的话我就不开我的笔记本了。。让它多长寿几年。

楼主:
郁闷,【30楼】 kyughanum 初级玩家
介绍下 那个笔记本的质量比较好吧,以后也好有个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F:

这不等于自己把自己给“坏”了

笔记本。。。呵呵

HP V3000我买了
联想 F31 nvidia 8400的缺陷显卡我买了

HP的售后态度还可以,至于技术实在不敢恭维
联想不是一般的黑,他们的售后非常差,如果能逮到赚你钱的机会,你想跑也跑不掉的。

V3000修好现在开机显卡就100多度
F31被联想黑了1500换的主板,换的集成显卡主板。

网友:
换一个屏幕吧
你的应该是15.4的?
大屏幕容易出这个问题
换下来用FPGA驱动着玩玩吧
下次注意打开合上屏幕的时候注意不要在屏幕两侧用力

网友:
刚买R400 25C的提心吊胆的路过。。。

网友G(2013-03-18):
引用 网友E:
TO 27楼,七八年是不可能的!厂家已算好过保修就坏了!不过有问题发往我这里!呵呵
TO 28楼,昨天刚修了台S ...

请问你哪的  我电脑就是G450的  显卡过热 刚刚过了保质期   你能有办法吗

网友:
买笔记本基本还是联想吧。。。。。。。。现在好像没什么牌子好选择的!!!
HP不怎么样,三星也差、ACER更烂,华硕也。。。。难道选神舟。

网友:
神舟名声很烂,机器做工实在不敢恭维,本来定位也是中低端机。但很奇怪,我刚毕业买的天运F3000算是蛮低端,用到现在快5年了,啥毛病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你哪的  我电脑就是G450的  显卡过热 刚刚过了保质期   你能有办法吗

我现在在国外,帮不到你。
G450有intel AMD两种,intel通病是BIOS丢失,一般编程器重刷过就好,如果是AMD一般北桥虚焊,要重植。

网友:
我的V370,在大概半年的时候出现了,在右边屏幕上出现一条绿线,开始还以为我操作出错,后来发现怎么重启都是同样出现才知道是屏幕坏了,还好给我免费换了。
现在已过质保了,还好没再出现。
悲剧啊!

网友:
同是Thinkpad的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