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输入,输出需要+ -15V 用一个MC34063 可以实现吗 ?

楼主(2010-07-05):
同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具体什么型号 、?

回复 网友B:

这我不知道这么搭  请指示下

网友:
不好意思,这个具体的也不太清楚(没有用过),坛上的一个哥们做过2路的,可以参考

网友:
关键是功率多少,这非常重要。
比如-15V电流远小于+15V就很容易了,做个5V转15V,电感加个副绕组,整流一下就可以了。

反正只要一大一小就好做,按大的那个做,小的寄生在上面。如果两路电流大小不定,那么用一片34063几乎无法达到要求。

网友:
LZ 我是南京拓微深圳办的 是做TP7661的原厂 有需要可以联系我下 Q327234446 电15811816496黄生

网友:
最近我也需要这个,我要求不必隔离,就是给运放供电而已。我看了楼上的芯片手册,只能做负压,正压没法实现。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最近我也需要这个,我要求不必隔离,就是给运放供电而已。我看了楼上的芯片手册,只能做负压,正压没法实现。

变压器(电感)搞2个绕组能实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