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无线路由怎样连接

楼主(2010-07-05):
学校新批了一个实验室,新实验室没网络接口,现在想用两个无线路由接力,在新旧两个实验室间建起无线网。希望各位大侠指点一下。

楼主:
现在有三个无线路由,两个TP-Link的  一个D-LINK的

网友:
将你的路由设置为中继方式即可.不是所有的无线路由都支持无线中继.
如果可能的话也许定向天线会更好

网友:
普通无线路由不能接力,带有无线中继功能的可以,

无线设备的WDS功能解读

    在无线已经开始普遍的今天,很多的地方因为场所比较大而无线设备单品覆盖的范围又不能够满足需求怎么办。在以前只有通过无线网桥这个设备来达到无线的桥接,但是原始的无线网桥只有单一的桥接功能,并不能够达到无线覆盖的效果,也就是说要想达到无线桥接又要达到无线覆盖就至少有4个无线产品,两个无线网桥来桥接无线信号,无线覆盖还需要另外购买无线AP才可以。现在很多的无线AP已经集成了桥接功能也就是无线分布系统  (WDS)  的功能,也就是常说的无线中继模式。
    无线中继模式可以实现信号的中继和放大,从而延伸无线网络的覆盖范围。中心AP最多支持四个远端无线中继模式的AP接入。无线分布式系统(WDS)的无线中继模式,提供了全新的无线组网模式。可适用于那些场地开阔、不便于敷设以太网线的场所,像大型开放式办公区域、  仓库、码头等。

    什么是WDS功能

    最简单地说:无线分布式系统(WDS)的无线中继模式,就是在WDS上可以让无线AP之间通过无线进行桥接(中继),在这同时并不影响其无线AP覆盖的功能。

    无线分布系统  (WDS)  通过无线电接口在两个  AP  设备之间创建一个链路。此链路可以将来自一个不具有以太网连接的  AP  的通信量中继至另一具有以太网连接的  AP。WDS最多允许在访问点之间配置四个点对点链路。

    需要注意一点就是不是所有的AP都支持WDS,选购的时候看清楚。附带说明一下选购产品的时候还要看清发射功率和天线增益参数。AP发射功率单位是dbm,天线增益的单位是dbi,这两个值越高,说明无线设备的信号穿透力越强。普通AP的发射功率在20dbm以下,天线的增益在2~3dbi范围以内,按照经验,2dbi的增益天线信号可以穿透两堵墙。还有无线网络是共享网络,整个WDS相当于一个大的网络,用户越多,每个用户所得的带宽越低,最好买统一牌子的无线设备,根据实际情况选购何种带宽的设备。

    无线分布式系统(WDS)的应用优势

    无线分布式系统(WDS)的无线混合模式,可以支持在点对点、点对多点、中继应用模式下的无线访问点(AP),同时工作在两种工作模式状态。即:桥接模式+AP模式。
    无线局域网络创新的无线分布式系统(WDS),改变了原有单一、简单的无线应用模式。比如:大型热点区域和企业用户选用无线WDS技术的解决方案的时候,可以通过各种可选的无线应用方式来连接各个AP,这样就大大提高了整个网络结构的灵活型和便捷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使无线网络使用者以购买最少无线设备,达到更多用途的功能实现。

    WDS功能的设置

    对于要包括在无线分布系统中的每个AP,请按照以下步骤设置无线主干网。

    1、单击  Configure(配置)  >  Interfaces(接口)。

    2、确认  Auto  Channel  Select(自动信道选择)已设置为  disabled(禁用)。
       记下要包括在无线分布系统中的无线电设备的  MAC  Address(MAC  地址)。
       向下滚动到  Wireless  Distribution  System(无线分布系统)标题。

    3、单击Edit(编辑)按钮以更新无线分布系统  (WDS)  表。

    4、在Wireless  Distribution  Setup(无线分布设置)窗口的  Partner  MAC  Address(伙伴  MAC  地址)字段之一中,输入在步骤2中记下的MAC地址。

    5、将设备的  Status(状态)设置为  Enable(启用)。

    6、单击  OK(确定),重新启动  AP。

    到这里为止WDS的设置就完成了。

    WDS应该注意的问题

    每个无线分布系统  (WDS)  链路都将映射至  AP  上的一个逻辑WDS口。WDS口的行为类似于以太网端口,而不是类似于标准的无线接口:在BSS端口上,访问点通过关联和帧来学习;而在WDS或以太网端口上,访问点仅通过帧来学习。设置WDS时,请牢记以下几点:
    WDS链路与客户端共享通信带宽。因此,尽管访问点单元的最大数据率仍为11兆位/秒,但在  WDS链路活动时,客户端吞吐率将会减小。
    如果WDS表中没有已配置的伙伴MAC地址,WDS端口将保持禁用。
    单个  AP  上的每个WDS端口都应具有唯一的伙伴MAC地址。不要在    AP  的WDS端口列表中重复键入同一MAC地址
    作为WDS成员的每个访问点都必须具有相同的信道设置才能相互通信。
    作为WDS成员的每个访问点都必须具有相同的WEP加密设置。WDS不使用802.1x,因此,如果要加密WDS链路,必须配置每个访问点使用WEP加密(仅WEP加密或混合模式),并且每个访问点都必须具有相同的加密密钥。
    如果网络不支持生成树,请小心避免在  AP  之间形成网络环路。例如,在连接至同一以太网的两个访问点之间创建WDS链路,将会形成网络环路(如果已禁用生成树)。
    必须禁用“自动信道选择”才能创建WDS。
    如果  AP  仅通过WDS链路连接至网络,则需要设置静态IP地址来通过Web接口管理AP。无线设备的WDS功能解读

网友:
在主路由中开启bridge功能 吧从路由的mac地址填上,设置一下频段为6.
保存会自动重启一下 然后你点系统工具 重启系统再重启一下。

关键是设置从路由器了,设置从路由无线参数 频段6 开启bridge功能

把主路由的mac地址填上 保存会重启一下的
在进入设置一下lan口ip地址为192.168.1.2 保存重启
再进入192.168.1.2 关闭dhcp功能 保存
然后你点系统工具 重启系统再重启一下。

如果没问题的话 两个路由器就可以连上。

楼主:
路由已经桥接好了  TP-link741为主(接上有线的)   tp-link541为副(做接力的) 。 但是541为主  741为副不行

楼主(2010-08-14):
741用WDS功能,541没W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