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的控制系统与电力系统的完全隔离问题

楼主(2010-07-05):
大家做电源时,单片机和电力系统都是完全隔离的吧?大家都有什么隔离方式?光耦么?那一般都需要两套电源啊,那电力系统的电源一般怎么弄呢?因为毕竟还有个需要12v电压的场效应管吧!

网友:
简单点加个小DCDC为隔离端供电,光耦和磁隔离都可以,后者应用极方便,看你的成本了。

楼主:
谢谢啦。可是dc-dc都有什么电路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大家做电源时,单片机和电力系统都是完全隔离的吧?大家都有什么隔离方式?光耦么?那一般都需要两套电源啊,那电力系统的电源一般怎么弄呢?因为毕竟还有个需要12v电压的场效应管吧!

隔离可以 热地也可以 看具体应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