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of和.pof文件大小的疑惑???高手帮忙

楼主(2010-07-05):
我知道.sof文件是基于JTAG对FPGA进行配置的文件,它里面是没有压缩过的配置数据。而.pof文件是基于AS对FPGA进行配置的文件,它里面的数据是在原始二进制数据的基础上进行了压缩了的。这样看来.pof文件的大小理应小于.sof文件的大小。但是,但是:在工程里面的.sof文件的大小为236KB,,可.pof文件大小反而为513KB了,这个怎么解释???希望高手帮我解答一下疑问!

网友:
pof好像是有填垃圾数据进去,塞满整个EPCS器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pof文件的大小的确是与EPCS大小配备,那么AS压缩配置数据流是否可以这样理解:AS模式中,肯定是对原始二进制码流进行了压缩的,但是为了塞满整个EPCS器件所以又重新填了一些垃圾数据进去!

网友(2011-10-18):
又学习到了新东西了!谢谢了

网友(2014-07-22):
我现在一个设备,使用sof系统可用,但是使用pof系统就无法正常使用,哪位仁兄知道原因呢?

网友:
检查一下QUARTUS 的设置,看选择的配置芯片型号是否争取。 另外检查一下设计原理图或者硬件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