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上DYS 2830 KV750电机试飞,有情况了。

楼主(2010-07-05):
觉得原来的C2806 KV600电机配 十二寸正反桨有点偏小,于是重新淘了四只DYS 2830 KV750电机,昨天换上试飞,结果杯具了。。。电机没怎么发热,电调就严重发热,其也一个电调的一相特别严重,锡都热熔化了,在飞行中电机的连线因锡熔化掉下来了,电机马上停转产,机机一头载下来了,好在没高飞损失不严重,还以为是焊工接不良致,重焊,再飞,就次只离地一点,不高飞,飞一会,还是同一地方,连线掉下来了。。。。本来用C2806电机调并不热,但电机就比较热,现在换了电机,又到电调发热了,看来还是电机和桨的配合不对,我已是第三次换电机了,光电机就有十多只了。。学费还是未交完。。。

网友:
我的也热熔过MOS管一次,目前把所有MOS管换了,各电调温度相当,所以总结MOS管出了问题,一次就换六个,不要只焊一个。上天了损失就大了

网友:
卖电机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