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采集1-5V 模拟量 是否可行?

楼主(2010-07-05):
msp430 的供电电压最高3.6V
能否 使用5v参考电压源 来做1-5V的 模拟量采集,即如果参考电压源电压高于 芯片的 供电电压VCC 芯片能否正常工作?

网友:
不行,要求不高的话弄个电阻分压吧,0.5 - 2.5

网友(2010-09-08):
用它自身的2.5v参考电压,然后倍频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
我们做过-20到60v的,你用电阻做个分压就行

网友:
内部基准电压不准,使用外部的吧

网友A:
电压不怕高,怕小,你这个1V到5V的范围是没有问题的,完全可以的.模拟信号在进入AD前,要先用运放把信号采集进来,考虑一个合适的增益,使模拟信号的范围不超过2.5V,但是要接近2.5V(原则用足AD),至于AD的电压参考,请直接使用内部参考.又在做FAE了,帮利尔达直接间接的卖了多少MSP430了,也没有工资,.......................................................................................

呵呵,笑一个:)

下楼吃早饭也....................

网友(2012-01-11):
1-5V的 模拟量采集用电阻摔减一半就可以测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需要分压
ADC10 好像可以做到AVCC 0-3.6V
ADC12  最大可以到0-2.5V
SD16   +-600mv

网友:
直接分压省事

网友:
基准电压不能超过电源电压,5V直接测应该不行,只有分压了

网友(2012-08-23):
引用 网友A:
电压不怕高,怕小,你这个1V到5V的范围是没有问题的,完全可以的.模拟信号在进入AD前,要先用运放把信号采集进 ...

老大,这个帖子     3.3V单片机的AD怎样采集0-5V的模拟信号?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B%E6%A8%A1%E6%8B%9F

能否给个标准答案,如果有图就更好,困扰兄弟们很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