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CD2无法Program,显示目标VDD为0。

楼主(2010-07-05):
小弟第一次使用PIC单片机(是很简单的一颗PIC10F200),程式是别人给的都编译好了,但是在用ICD2下载程式的时候,设置总是有问题。
Connecting to MPLAB ICD 2
...Connected
Setting Vdd source to MPLAB ICD 2
ICDWarn0044:  Target has an invalid calibration memory value (0x0).  Continue?
...Reading ICD Product ID
Running ICD Self Test
... Failed Self Test.  See ICD2 Settings (status tab) for details.
MPLAB ICD 2 Ready

出现以上错误。后来查找相关资料,说是ICD自检不过,还有时钟校正有问题。
查看Power里面的电压为:
target VDD 为0
target VPP 为12.78
MPLAB ICD 2 VPP为12.86

然后把Target供电改为外部供电,结果显示为1.6V,外部5V电压也被拉到4.2V.

请教各位前辈,这主要是哪里的错误?

网友:
先不要看软件里德显示
实际的电压为多少?用万用表量  正常该是5V  ,如果不是查线路

网友:
下载电路或者电源电压不正确。检查电路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的指导,昨天晚上已经成功下载程序成功。
今天又出现了新问题,目前已自己解决。

想在这里把我从接触到MPLAB ICD2到现在出现错误总结一下
1:开始连接ICD2后,出现如下提示
Connecting to MPLAB ICD 2
...Connected
Setting Vdd source to target
ICDWarn0044:  Target has an invalid calibration memory value (0x0).  Continue?
...Reading ICD Product ID
Running ICD Self Test
... Failed Self Test.  See ICD2 Settings (Programmer->Settings) (status tab) for details.
MPLAB ICD 2 ready for next operation
到数第二行显示为ICD2自检失败,告诉你在programmerg/settings中看失败的数据。
发现Status栏中Target VDD 和MCLR VDD均为LOW,其它三项正常。

解决办法:去掉power里面的ICD2 供电的勾,然后目标板自己供电。
(因为我使用ICD2的9V电源不见了)
这里要注意6PIN针不要插反,记得6pin与水晶头那边是镜象的(交叉接)。

昨天晚上下载程序成功,可是单片机无法工作。
最后确认为WATCHDOG TIMER 没有DISABLE。
在configure下拉菜单中的configuration bit 中watchdog disable.

这是本人(菜鸟)第一次用PIC与ICD2的一些BUG,主要原因是自己没有认真按操作手册来看,所以才花了两天时间。希望这给正在学习用ICD2的朋友一些帮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