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关于NIOS II的问题!

楼主(2010-07-05):
我用的FPGA芯片是Cyclon II EP2C5T144C8芯片,是个入门级的芯片。现在我想接触下NIOS II,但是看了下网上的资料,都说想要跑NIOS一般都需要外加个SDRAM或FLASH。那靠本身这块芯片的资源能跑简单的NIOS II嘛?还有其他的解决方法吗?希望大家多提意见,万分感谢!!!!!!

网友:
看看这个,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跑小的程序还可以,不过我觉得没什么意义,不能体验nios真正的魅力,呵呵

网友:
完全能跑NIOS II~~~我就在上面跑了一个无线模块的程序接收数据并通过串口发送~~~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说不能跑,只说可用RAM比较小,不太适合。

网友:
回复 网友B:

LZ问的就是能不能跑啊~~~简单的程序片上RAM还是够用了~~~我只是说了一个我使用的例子~~~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请问你用的什么芯片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可能是我表达不够清楚。我的意思是,想学Nios II。那么学到后面一定会接触到大一些的程序,所以不知道芯片能不能支持?另外我的开发板上有1M FLASH,这样还行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跟LZ的一样~~Cyclon II EP2C5T144C8~~~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完全能跑nios ii~~~我就在上面跑了一个无线模块的程序接收数据并通过串口发送~~~没问题~~~

呵呵,我准备还是外加个SDRAM。你一直都只用的片上RAM?

网友:
回复 网友D:

呵呵,我准备还是外加个sdram。你一直都只用的片上ram?

能加还是加吧~~~这样想怎么用就怎么用~~~不用为了片上的几K的RAM头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