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置TortoiseSVN 软件的时候出现'svnadmin' is not recognized as an internal or

楼主(2010-07-05):
在配置 TortoiseSVN 软件的时候 出现 'svnadmin' is not recognized as an internal or external command, 错误,要怎么解决啊?

谢谢1

网友:
svnadmin这个程序不在搜索路径中。如果已经安装了SVN,把SVN可执行目录添加到路径中即可。

网友:
svnadmin是服务器端用的,看你样子应该只是想取出东西,只是客户端而已,不知道你想要做什么.这问题在哪里出现的?

楼主:
我现在想用TortoiseSVN 工具来管理代码,想先在自己的电脑上建立一个服务器,其他的电脑上可以访问,可以check in check out 代码,现在在安装使用过程中发现一些问题弄不来了。

现在只是在本地硬盘上实现了代码的备份,可以check in 与out ,但是在别的电脑上不能使用, 安装了svnserver 但是不知道要怎么配置,看了下说明也没看明白,不知道你们是怎么实现的?

服务器端的设置时怎么做的? 比方说网络收音机的代码管理方式。

网友:
在别的机器上面(局域网): svn check out svn://server_IP /project_name
如果是外网,需要在路由上面做转向,默认3690端口,如果有域名,则可以使用域名来代替IP.
HTTP访问及HTTPS访问及配置.请问google.

另请不要重复发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