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plc输出的24V信号用于TTL电路,等待高手指点

楼主(2010-07-05):
我想将plc的输出信号引到单片机的信号处理电路中,用于数码管的显示,可是plc的输出是直流24V的,而单片机的5V的,有什么好的办法实现这个接口电路吗。必须还要能适应高频信号的输出,也不用太高20KHz就可以(好像plc的高频输出也就这么大,当然也许用不到这么大),主要是用于串行数据的输出。
    我想过直接把数码管接到plc上,加一个足够大的限流电阻,这样应该是可行吧?可是后来一想,大多数的功率都浪费在这个限流电阻上了,不符合节能的思想啊。所以就想找找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好像plc有个串口吧,是不是通过这个串口做显示更方便呢,可是串口我真是一点都不懂啊

网友:
plc一般用于机床,对于大多数机床来说,限流电阻的功耗可以忽略不计。光耦如果用的好,系统会稳定些,但是会使电路变的复杂。plc要显示的话有现成的人机界面,如果不在乎那点钱的话,不妨使用现成的产品。

网友:
回复 楼主:

简单可靠就用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光耦该用什么型号的啊,有24v的光耦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阻好是好,就是占用plc的输出口太多啊。用595芯片的话,只需要3个输出口,可是24v到5v的接口电路怎么设计呢

网友:
原来楼主想把PLC内部的数据用数码管显示出来。
1,有类似产品(端口扩展,用38译码器之类)
2,用串口不太占用端口
3,用74LS166(2个端口)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不能具体一点啊,泛泛而谈,我也会啊,那个595的串入、并出芯片就很好,我只是接口电路不会。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不能具体一点啊,泛泛而谈,我也会啊,那个595的串入、并出芯片就很好,我只是接口电路不会。

我不是高手,只会泛泛而谈。请其他真正高手谈

网友:
LZ 期望值太高了,有足够的高手已经解答了你的问题,可你不知感谢却欲求更多,很明显高手懒得理你了

网友:
自己设计个电平转换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看来确实是期望值太高了

楼主:
看来还是买个触摸屏吧

网友:
明显是楼主不愿意花太多的钱来实现!
如果楼主的PLC带通信口的话建议使用串口,如果不带的话就用光耦了,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把plc拆开改造一下了!输出20k好像做不到哦,一般的程序扫描都需要1ms以上了,输出20k是pwm指令或脉冲指令才能实现吧,如果软件实现显示的话,只能是静态显示了,动态扫描的数码管闪烁严重。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明显是楼主不愿意花太多的钱来实现"何止是明显啊,简直就是不愿意啊,这东西又不是我要。我也只是个打工仔而已,想必你也应该知道,伺候人的活不是这么好干的

网友:
用三极管做个电平转换

网友(2010-08-17):
回复 楼主:

使用 上海蓝瑟机电的 MHM-02AT 双路转换器,将PLC电平高速转换为TTL电平信号。800KHz 高速确保信号准确性。
www.mhm-sh.com

网友:
其实很简单的,我也是搞PLC出身的,我给你画了一个图,你自己去焊电路板吧,其中9018是高频管,能敲响应高频率信号。

电平转换 (原文件名:电平转换.JPG)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啦,这个确实挺好

网友:
LZ想用PLC驱动595?可能不现实吧!PLC的扫描周期可以mS级的!也就是想用梯型图输出一个字节要16个扫描周期呀!速度难解决!

建议楼主可以考虑用个单片机与PLC通过串口通信来做!简单点!

网友(2011-02-21):
使用 MHM-02AT 可以将 PLC 0-24V 信号 隔离转换为 TTL 0-5V 信号。

网友(2013-07-21):
西门子有个专用的指令SEG扩展164应用数码管,只占用2个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