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快速测量几十M欧的电阻?

楼主(2010-07-05):
怎样快速测量几十M欧的电阻?

网友:
安捷伦的六位半表,标配有232通讯的,你就是用高贵血统的STC,也OK.

楼主:
安捷伦的六位半表也不是快速的,我想的不是用现成的仪器,而是自己做电路,比如ICT测试,人家怎么能做得速度那么快.

网友:
我做过0-50毫欧测量,用恒流源激励,测电压降即可,但接线要使用四端接法。非常地稳定,我记得测试时用10毫米长的直径1毫米的铜线,用手摸一下铜线,就可以打印出来电阻变化的曲线。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做过0-50毫欧测量,用恒流源激励,测电压降即可,但接线要使用四端接法。非常地稳定,我记得测试时用10毫米长的直径1毫米的铜线,用手摸一下铜线,就可以打印出来电阻变化的曲线。

哈哈,楼主需要的是“几十M欧”,你的几十毫欧,相差10的九次方倍啊!!

网友:
我是来看兆欧的

网友:
安捷伦的台表每秒有几千个读数吧,楼猪不会用还怪人家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