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2262 输出反相后接单片机,怎么反相呢

楼主(2010-07-05):
小弟新入门,用一个315M模块,发射端是 PT2262 编码,接收端直接用单片机解码,
我在网上下载的程序,程序上写的是 PT2262的输出信号反向后送入单片机的中断引脚,请问这个反相电路怎么接呢?

我按照书上用9013三极管,B极接4.7K电阻,集电极接1K到5V电压,结果三极管总是导通的,后来B极电阻换成10K才有效果,但输入的波形比原来密了好多,这个反相电路正确接法是怎样的呢?

网友:
接收应该用PT2272解码,你这水平用单片机软解码,估计不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接收应该用pt2272解码,你这水平用单片机软解码,估计不成的。

hehe 也许他是搞软件出身呢

网友(2012-07-13):
同意3楼

网友(2015-10-18):
楼主搞定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