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Raido 播放MP3的时候暂停该怎么实现?

楼主(2010-07-05):
在阅读STM32RADIO源码的时候发现控制MP3停止可以用一个叫 is_playing 的标志位控制,FALSE为停止。

但如果我想按一个按键,mp3暂停,再按一下恢复播放,这个该怎么实现呢?

网友:
可以看看设计文档:因为解压线程是一个比较特殊些的线程,所以使用的是is_playing变量控制的方式。如果仅仅是暂停,可以让解压线程保留播放时的场景(记录在变量中),然后需要的时候再恢复。

楼主:
恩  我研究下  解决后会发上来

网友:
好啊,期待你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