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vhdl写具有音乐报点的数字钟(作为初学者,还望各位多多指教)

楼主(2010-07-06):
功能:
1、具有时、分、秒计数显示功能,以24小时循环计时。
2、调节小时、分钟、秒钟功能。
3、整点时音乐(两只老虎)响起。

相关介绍:
    音符的产生:音符的产生是利用计数器对输入的时钟信号进行分频,然后输出不同的频率来控制扬声器发不同的声音。计数器必须是模可变的计数器,也就是其初始计数值可变,这样便可以对其进行初始化,使其从不同的初始值开始计数,实现对输入时钟信号的不同分频。各音符的频率见下表。
    节拍的产生:节拍也是利用计数器来实现,如果某一个音符需要维持的时间比较长,那么就可以在此计数器从计数值A到计数值B之间都维持该音符,很显然,A和B之间的间隔越大,那么该音符维持的时间也就越长。由于两只老虎中的最短拍数是1,估程序中设定0.25s为一拍。也就是说,每0.25s写一次分频系数以产生不同的音符效果。如果音符是多拍的,则将该音符的分频系数写入多次。

分频系数=CLK_6MHz/音符频率

因为用到的分频系数中最大的为11465,也就是说用14位二进制数来装分频系数就OK了。若不产生音符,则就将分频系数赋值为16383,然后在程序中判定它为无效。

代码:

网友:
小声问下 怎么不用verilog语言  我是初学 用这个

网友:
楼主哥,贴个思路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哥,贴个思路呗。

同问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因为旁边的人都用这个,呵呵

网友:
对于数字IC设计而言,中国和美国用verilog的多,欧洲用VHDL的多

网友(2011-08-09):
楼主 多说一点啊!

网友:
这个不错。学习一下。

网友:
能不能用FPGA做一个语音芯片呢?

网友(2013-12-20):
跪求楼主把思路说出来啊 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