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如何监测电池的电量 直接ad采样电池电压么?

楼主(2010-07-06):
请问一下如何监测电池的电量  直接ad采样电池电压么?

网友:
一般是用AD的

见过有些DC/DC芯片会有LBO低电压告警输出

网友:
好像有的是用AD来测电压,根据放电曲线来的。
也有的是测内阻,这个不太了解。

网友:
测内阻的方法比较靠谱

网友:
如果不计成本的话美信有很多锂电池监控的IC

网友(2013-10-17):
正在为这事烦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