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的程序容量是多少?

楼主(2010-07-06):
查了好多资料就是没找到介绍CPLD的程序存储器大小的,比如EM570 写的flash只有8Kbit  但是我16Kbyte的实验程序可以正常下载运行,它的程序容量是多少呢。各位知道的大大能不能讲解下,小弟感激不进。

楼主:
有没有高手解答下啊 ,我知道我的问题很RZ,但是没办法啊,我学计算机的现在因为工作需要要做cpld编程,这个问题就是很想搞明白但是资料上就是找不到,提到了配置存储器但是都没说大小。。。周围的同事也没有做过这方面的,实在是找不到人请教,郁闷啊。

网友:
PLD的容量有多大,配置存储器就相应有多大,你说的EPM570的8Kbit应该是user flash memory,不是用来配置的,而是用来存储用户信息的
而且你提到的芯片从本质上来说不是PLD,只是加了flash配置存储器的小型FPGA
真正的PLD是基于flash架构,烧录过后就 不需要再次配置

楼主:
有点明白了那个8K等于是额外给的和CPLD本身程序存储没关系对吧,那PLD的容量有多大在哪里看呢?比如我的.pof文件是nKbyte,怎么才知道我选的器件容量能放下啊,本人比较笨麻烦大哥再给解释下吧,谢谢了。

网友:
文件的大小和代码大小不一样.文件大小是NK,代码大小是MK

网友:
PLD的容量就是它的资源大小,例如EPM570意思就是它有570个LUT,那么你在软件设计的时候如果使用的LUT数量超过你选定的芯片的LUT,软件会报出error的,设计软件在map过后会给出使用的资源数的,所以这些讯息在设计的时候即可得到。

楼主:
明白了,谢谢叶子哥的耐心解释,问这么白的问题居然没被骂,心中窃喜。
PS:搜资料居然搜到了自己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