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雨天,为什么gtm900c 无法GPRS通信

楼主(2010-07-06):
下雨天,为什么gtm900c 无法GPRS通信,先at+cgdcont=1,“ip”,“cmnet”后
在运行到at%etcpip这个步骤就死机一样,em310也出现这个情况,
难不成ti平台有缺陷,达人指导解决下

网友:
你的信号如何?

楼主:
信号很好,at+csq  返回31

楼主:
GPRS附着打开tcp困难,
一般是什么原因造成,有什么注意事项需要排查的吗
我这边就是车载设备100多台出现10几台,
在下雨天出现拨不上去的情况,

网友:
固定某个10多台有着问题吗?既然是车载设备,就在下雨的时候多跑几个基站去测试一下。这个问题,还是和信道质量有关的。
测试的时候最好能备两套天线,互换对比测试。

楼主:
昨天下大雨,设备不灵,
今天晴天就好了 奇怪了

网友:
检查一下设备天线接头,可能是进水了影响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