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画PLC电路,请各位检查下有没有问题。

楼主(2010-07-06):
我自己画的如下:

因为ULN2803没用过。不知道这么画有没有问题。还有,ULN2803内部有二极管了,外部的是否可以省了。
单片机的5V和继电器的24v是完全隔离的。不共地的。
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
输出光耦白用了,继电器本身就是隔离的。2803驱动就够了。

楼主:
to:heky
说的也是。

另外问下,用8050三极管好还是用2803这种集成的好。

网友:
输入输出电源最好隔离

网友:
2803好用,用8050驱动继电器还得加二极管。2803内置了。

minghua 超声清洗专家在张家港哪里?

我经常去张家港后塍,有空可以交流下plc软硬件设计。

网友:
另外,单片机的地和继电器线圈的地是可以共在一起的,没必要两路电源。如果输出是晶体管类型,要考虑隔离开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张家港塘市镇上。你是哪里的。我们公司主要是做超声波清洗机的。PLC我完全是业务爱好。
另外,因为单片机用的是51,上电高电平,会让2803上电就动作的。感觉不太好。

网友:
2803如果每路只驱动一个继电器的话二极管可以省去

如果上电2803就动作的话这个PLC也只能玩玩了
实际使用的话很多时候这可能是个致命的缺陷

网友:
继电器动作是10ms以上,复位后尽快初始化io。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继电器动作是10ms以上,复位后尽快初始化io。

好像这样不行吧。上电会抖一下的。我现在放弃2803了。改用分立的贴片8050做了。
和之前的电路就是增加了1个续流二极管。虽说继电器本身是隔离了。我怕线圈多了干扰单片机。因为用的是AT89S52.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继电器动作是10ms以上,复位后尽快初始化io。

上电复位本身是有段时间的,等初始化时,继电器早就吸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2803如果每路只驱动一个继电器的话二极管可以省去
如果上电2803就动作的话这个plc也只能玩玩了
实际使用的话很多时候这可能是个致命的缺陷

第一,二句我能理解。
2803一般每路是驱动一个继电器,但拿到别人手里一路可能会同时驱动几个继电器。如果我输出是晶体管的话。
上电就动作这个就不用说了。

最后一句,实际使用的话,很多时候,这表示什么状况。二极管省略的意思吗

网友:
好东东,51的没有上电复位,有上电就动作的问题,没有内置硬件狗,工业用途不敢用,除非硬件技术很好。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2803如果每路只驱动一个继电器的话二极管可以省去
如果上电2803就动作的话这个plc也只能玩玩了
实际使用的话很多时候这可能是个致命的缺陷
第一,二句我能理解。
2803一般每路是驱动一个继电器,但拿到别人手里一路可能会同时驱动几个继电器。如果我输出是晶体管的话。
上电就动作这个就不用说了。
最后一句,实际使用的话,很多时候,这表示什么状况。二极管省略的意思吗

你好,你主要做什么的啊!可以交流一下吗?

网友(2010-09-04):
用2803确实是上电会跳一下,我自己焊过一块万用板,想要控制机器,一上电,电机就动一下,位置偏了又要重调,后来只能,先上单片机,然后再打开动力电源。

网友:
2803的上电跳动还是输入端没处理好,偏置太弱。
按照这个电路的情况,单片机上电的时候是内部上拉加外部上拉,输出高电平,光耦是没信号的,2803完全靠对地的偏置保证输出状态的。

网友:
从实际的应用中,建议楼主的辅入和输出能分成几路,多使用几个公共端!
便于不同的电压接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