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XRS610坏了,大家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0-07-06):
使用热风拆焊台焊接了一片ADXRS610,采用芯片手册提供的典型电路,其中Cout=22nF,参考电压和电源电压一致,其余与手册相同。

焊接完后测试,出现了几个问题。

1。使用万用表测量静态输出端电压,2.508V,基本是电源电压的一半,但是用单片机(mega16)ad接到输出端测量却不是这个值,而是大一些,大概2.57V左右,不稳定,有缓慢增长的趋势。在接在ad上的同时再用万用表测量,输出电压会忽高忽低变化,几秒后又变成了2.508,而这时ad的值也变成了2.508,也稳定住了。然而再次断电上电后,ad的值又变了。然后改用示波器测量,静态值2.5V左右,比较稳定,断电上电多次还是2.5,没有问题。

2.使用示波器测量动态输出值,用手拿着板子在传感器敏感轴方向做往复转动,可以看到波形起伏的变化,说明工作正常。后来不小心示波器的输入端的两根线搭在了一起,也就是传感器的输出端接到了地线上,之后再测量就只有一个静态电压了,无论怎么运动都没有电压变化。感觉芯片已经损坏了。

分析:
1。焊接质量。第一次焊BGA的封装,还是挺贵的芯片,心里没底啊。但是开始通过示波器测量时感觉输出还是比较正常的,所以我认为焊接质量还是可以的。

2。为什么使用万用表,ad和示波器测量结果不一样。是传感器驱动能力不足,还是阻抗匹配问题还是其他原因,暂时没想明白。

3。传感器为什么不好使了。就是因为输出和地线搭接了一下吗?从芯片手册上看,传感器的内部结构,其输出端是一个运放构成的加法器。对于一个普通运放构成的加法器来说,输出端接地是否会造成芯片的损坏呢?

模电学的不好,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2010-11-24):
ADXRS610是BGA32的封装,焊接要求高一些;要有工具才行,呵呵!我们是ADXRS610的代理商,需要支持联系我:QQ:14169575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