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开机后亮电源灯硬盘灯显示屏不亮。外接显示器也没显示这种情况!还有的修吗

楼主(2010-07-06):
t43开机后亮电源灯硬盘灯显示屏不亮。外接显示器也没显示这种情况!还有的修吗

网友:
送到修电脑的就知道了

刚修好一台T43显卡虚焊的,把ATI芯片当AVR一样拆来焊去的好几次才好了.

另一台T43异常掉电送过去还没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