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关于Zigbee无线通讯的问题请教各位师哥

楼主(2010-07-06):
我用的是cc2430片上系统,双向通讯时用查询法接收数据,用外部中断发送数据出去,通讯成功但是有延时可能0.3秒左右。如果单向通讯,即一个点只发送、或接收,用的方法也是查询法接收,外部中断发送,那么通讯看不出有延时。请问大家这是不是正常的?是什么原因我的程程序应该怎样才比较好一点?下面是其中一个点的处理程序:
void receiveMode(void)//B
{
    BYTE sendBuffer1[] = {0x11};
    BYTE* receiveBuffer;
    BYTE length;
    BYTE sender;
    Init_IO_AND_LED();
    EINT1=0;

    while(1)
    {
       while(EINT1)//这里是发送数据出去
      {
       radioSend(sendBuffer1, sizeof(sendBuffer1), remoteAddr, DO_NOT_ACK );
        EINT1=0;
      }
       while(EINT1==0)//空闲时不断检测是否收到数据
       {
             radioReceive(&receiveBuffer, &length, RECEIVE_TIMEOUT, &sender);

            if(*receiveBuffer == 0x01)//收到的数据是0x01
            {
                if(i==0)
                {
                    GLED = LED_ON;
                    halWait(200);
                }
                if(i==255)
                {
                    GLED = LED_OFF;
                    halWait(200);
                }
                i=~i;
            }
            if(*receiveBuffer == 0x02)
            {
                if(j==0)
                {
                    YLED = LED_ON;
                    halWait(200);
                }
                if(j==255)
                {
                    YLED = LED_OFF;
                    halWait(200);
                }
                j=~j;
             }
             *receiveBuffer = 0x00;
        }
  }
}
#pragma vector = P0INT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0_ISR(void)
{

        if(P0IFG>0)         //按键中断
        {
          P0IFG = 0;
          EINT1=1;

        }
        P0IF = 0;          //清中断标志
}

楼主:
.....为什么没人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