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M900C异常测试中出现ERROR:4(申请内存失败或者BUFFER使用完),给模块断电10s都无法恢

楼主(2010-07-06):
GTM900C以及外围的电路采用4V供电(为了和之前的GTM900B兼容),采用的电容为1000uF。

软件实现中,在检测到ERROR时,通过PWON脚对GTM900C进行重启。每3次PWON重启无效,就关闭GTM900C的电源,过10s再打开。

在测试中,将服务器断开。刚开始GTM900C在IPOPEN时一直返回是ERROR:7。软件检测到出错进行PWON重启、断电重启。这样处理过一段时间之后,在IPOPEN时返回的是ERROR:4。持续很长时间,这个过程中软件有对GTM900C断电多次,都无法恢复。

整个出错过程是在IPOPEN指令的时候出现的。前面的ETCPIP都很正常。

大家帮忙分析下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服务器问题,加上程序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模块的问题。我也有一个模块遇到这种问题。其他都正常。咨询他们技术支持说是模块本身问题。发回去返修了。

楼主:
ERROR:7是服务器的问题。

    ERROR:4,我也觉得是程序问题比较大,是延时的时间不够,还是其他?

网友:
这个简单,使用全手工来模拟程序的过程,断电不要通过IGT,直接弄个手工的开关,看看还能不能出ERROR 4.
900C的IGT开关机逻辑是比较叫人郁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简单,使用全手工来模拟程序的过程,断电不要通过igt,直接弄个手工的开关,看看还能不能出error 4.
900c的igt开关机逻辑是比较叫人郁闷的

最郁闷的是随机出现ERROR:4。我今天搞了一天,也没有出现。

不过上次出现ERROR:4之后,我重启我的设备就好了。更就说明了是软件的问题。实在想不明白,到底哪儿出问题了。模块都断电了,申请内存的过程也是模块来执行的的。按道理来说断电重启了,应该能够回复才对,哪怕是短时间恢复,然后再出现这样的问题也好理解。

设备下电、然后上电的过程需要1分钟,这个是一个区别。目前能够想到的就是断电的时间不够长。

网友(2011-03-28):
回复 楼主:

问题解决了没有啊???我也遇到ERROR 4了,如果楼主解决了,分享一下~~~~

674868212@qq.com
qq: 674868212

网友(2014-10-04):
在发送  AT%IPOPENX=x  命令前,先发送 AT%IPCLOSE=x 和 AT%IPCLOSE=5 命令,既先释放内存再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