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128点阵液晶开模费大概多少?

楼主(2010-07-06):
还含几个简单图形
另外再问问,买现成的点阵液晶模块,关掉背光后功耗一般有多大(128*128的)

网友:
没背光的话功耗很低

网友:
A,開模有以下幾種配件要開模:1,PCB(250USD);2,鐵框(待明天補充);3,背光(待明天補充);4,LCD(1000-2000USD);

B,沒有背光的話,那要看PCB上有沒有負壓電路,如果有,則電流在70-100mA。如果沒,則電流在5mA左右,不超過10mA!如果板上沒LCD控制器,隻有幾個驅動IC,則電流在5mA之內!

楼主:
谢谢 gmlozc 的帮助

网友(2011-02-18):
也可以做COG的呀,对显示效果要求不是很高的话用一个一发射的偏光片就可以了,就是说只需要一块玻璃和一个IC加一个FPC,FPC的模费800USD左右,LCD1000USD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