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大家是如何实现 掉电存储呢啊?

楼主(2010-07-06):
MSP430是不是 自身只有FLASH,而没有eeprom,吧,
掉电是存储到  FLASH上吗?

网友:
以前一直用AVR,可以把存在数据存在EE里,430没有EE,我想存数只能存在FLASH里了吧。但还不知道如何操作。
等430的高手来解答吧!

网友:
只要电压高于M430的可编程电压(例如:F1xx - 2.7V),可以存储到FLASH

网友(2010-08-10):
关心数据安全。关键是电源异常时是否会造成数据流失,flash的擦写次数是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flash的读写次数是10万次,你可以放心用,但是每次最好在不同的地址存写,掉电不会丢失的

网友:
重要的数据最好存在外部EEPROM,应为EEPROM的工作电压范围广,改写操作简单

430的内部INFO FLASH 可靠的操作电压是>2.7V,改写操作麻烦

以前做产品时用过FLASH做数据存储器,发现过FLASH坏的情况,数据擦出不了。

最后建议最好用外部EEPROM,如果供电稳定而且擦写不是很频繁的话可以用内部INFO FLASH

网友(2010-10-27):
STC的单片机内部有EEPROM,但是操作起来也像flash一样,也要整页的擦写。我怀疑就是flash.